如何获取低阻耳机使用的变压器?

楼主(2015-09-20):
楼主新人,想制作矿机但没有高阻耳机,看了坛友们说可以用电源电压器变换一下,然而手头并没有硅钢片一类东西无法自制。请问各位坛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拆一个下来?比如充电器电源啥的?(手头有这种小的输出变压器是不是不行啊..)

收音机套件里的输出变压器

收音机套件里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了在告诉我,修理收音机用来检测晶体管放大信号每一级是否有输出?按正规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但是受 ...

学到理论后是要指导实践,否则便有“白学了”之嫌,但是理论的应用要正确,不能在没有理解透彻时就生搬硬套,就你出的主意来说至少有两点是行不通的!
1.二极管检波器的内阻少则几千欧,多则上兆欧,如果音频负载只用区区8欧的耳机,耳机这能分的千分之一以下的音频电压,耳机获得的音频功率也只是不到千分之一,其他的部分都消耗在检波器的内阻上去了,耳机还能响吗?
2.二极管检波要具备直流通道,按你说的电容与耳机串联做矿机负载,因为二极管单向导电的原因,电容只有充电通道没有放电通道,随着电容极板电荷的积累,电容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二极管的导通角逐渐减小,导致最终二极管无法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用这只电容或是用只漏电严重的坏电容便不会出现上述现象,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这只电容是多余的!)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运用阻抗匹配的理论知识实现阻抗基本上匹配,减小检波器内阻上的音频损耗,让耳机获得足够的音频功率。
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还有正确的运用,但是只有真正明白了理解了的理论知识才能做到正确运用,教学生更是如此,切不可“歪批三国”,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
这太小了,找个老的直流电源,有变压器的那种,或电脑音箱的电源变压器。一般220V/6~15V都能用,坛内也由买。

网友:
这种输出变压器可以用在矿机上,初级接矿机,次级接耳机。

网友:
老式手机充电器,随身听电源,各种220V小电器上的变压器,都可以用在矿机上。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改制即可,220伏变几伏的都行,体积越小越好。地摊上5元一个,大把的。

网友:
低阻耳机倒是要用较大功率的变压器。电阻小比电感大更重要。例如16欧耳机,用个0.5VA变压器,次级电阻都30欧了,仅此一项就损失2/3功率。

低阻耳机的灵敏度也低,只能收强台,强台不用阻抗太高,电感也不用太大。用电源变压器代替就应该找个次级电阻小的。这是试出来的结论,不是推理结论。

网友:
不如买一个或做一个

网友B: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用8欧姆耳机串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器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种电工用的指示灯,有220/10v的小变压器,不错的,大的变压器反而不行。

网友:
用磁心也可以用

网友C: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用8欧姆耳机串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器就可以了!这个可以

网友:
用小功率约两瓦的220V:12V变压器效果还可以,初级电感量一般在30-40亨左右,阻抗20-30K的样子。但比高导磁磁芯的仿T725效果差些,仿T725可以做到200K,效果最好的当然是坡莫合金变压器,有一个缺点是不能通过直流电,否则效果要大打折扣。

网友:
我以前用过旧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直接带原机的喇叭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用8欧姆耳机串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器就可以了!

老兄的方法简单实用,值得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用8欧姆耳机串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器就可以了!这个可以

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行!

可以试了在告诉我,修理收音机用来检测晶体管放大信号每一级是否有输出?按正规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但是受到条件关系,许多人会做个信号寻迹器很方便,但是实际上有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高阻耳机直接来检测,但是没有高阻耳机,用低阻耳机也可以,就是利用电容器的特性隔直通交流的原理,我们学了原理就是在实践中使用,否则白学了!电容器在前后级电路中的链接不影响“阻抗”却能保证信号的通过,为此这个方法用了几十年,上课时也经常介绍给学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了在告诉我,修理收音机用来检测晶体管放大信号每一级是否有输出?按正规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但是受 ...

最好不要别人试了再告诉你,您自己在矿石机上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样会有更深的体会,至于为什么不行,你可查看本版块置顶的文章,那里既有资深矿友的实验也有他们的理论解释。
顺便说一句与矿石机无关的话题,即使当信号寻迹器,8欧耳机串联一只电解电容也不是哪都能用的!用它听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检波二极管器输出信号就不行。

网友:
矿石收音机用低阻抗耳机可行吗?低阻抗耳机的灵敏度是很低的,微弱的无线电信号经过阻抗变换能推动耳机吗?(如果耳机行,换扬声器也可以的)有点怀疑,本人认为应该买高阻抗耳机或找压电陶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了在告诉我,修理收音机用来检测晶体管放大信号每一级是否有输出?按正规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但是受 ...

根据《电容器在前后级电路中的链接不影响“阻抗”却能保证信号的通过》这一句就可以确定肯定不行,检波管的输出阻抗至少10K以上,8欧姆耳机能分配到多大的功率啊,除非在电台的发射天线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到理论后是要指导实践,否则便有“白学了”之嫌,但是理论的应用要正确,不能在没有理解透彻时就生搬 ...

呵呵,不串电容,可能还有点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串电容,可能还有点声音.

您说得对!不串电容耳机还能分得一点点音频电压,只是这点儿音频信号功率太小,不足以推动耳机振膜,如果在信号极强的环境中(例如广播电台天线附近)还能有点声音,串上电容,如果电容不漏电或是漏电极小那就别指望耳机发声了。

网友D:
谢谢!版主认真,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认真,负责。

不客气!有兴趣就一起玩吧!

网友(2016-09-27):
买一个吧,应该没几个钱。

网友:
这个变压器红色的应该是低频用的,一般是输出级,大约600-1200 欧姆 转8欧姆。 用在矿石可能不太灵敏。3脚那段一般是输入,2脚一般是输出可以用欧姆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关于阻抗问题,低阻抗其实是电压低电流高,高阻抗就是电压高电流低。 一般矿石机电流很小自由几个uA到几十uA,要推动低阻抗的耳机电流一般是不够的,或者声音很小小到听不到。 我们可以用变压器,把电压降低,电流提高,这个也就是配阻变压器的用途。变压器也好,也有耗损的。一般有变压器的灵敏度会比较小一些。

网友:
直接用350欧耳机,网上有卖的,旧电话听筒,但不太好找。我刚做的FM矿机,用变压器,高阻,低阻都不太响亮,就用350的声音挺大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液位检测控制器里有220伏变12伏和9伏1VA的小变压器,效果还可以。老式温控表里有220变12伏和双10伏1VA的小变压器

网友:
我试过220V变压器,小型稳压电源里的那种,次级接耳机6V/9V/12V区别不大,但是也只能在此范围选择。

网友:
还可以这样吗?

网友:
这个话题的讨论很有意义。

网友:
找指示灯变压器最好是AC380/6.3V,变比大约60,如果用2*32欧姆低阻耳机串联使用,可以将阻抗提升到2*32*60*60=230k。

网友:
学习听课来了

网友(2016-11-03):
楼主是河南的吗,感觉头像很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用8欧姆耳机串一个10微法电解电容器就可以了!这个可以

楼主也用这个方法吗?以前都是用这个土方法来检修收音机的。只是用髙阻耳机,后来就是低阻耳机串电容来凑合,矿石机是否可以用这个方法,当然是需要证实,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别的论坛上也提起过,多数人否定了,手里没有矿石机不可以下定义,后来要求同好在矿石机上按这个方法试过,告知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
我是从现在收音机中拆出来的小电压变压器,体积小、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用这个方法吗?以前都是用这个土方法来检修收音机的。只是用髙阻耳机,后来就是低阻耳机串电容来凑 ...

应该在接耳机的地方接一个十k到一百k的电阻做负载,再在电阻上接电容和耳机似乎才可以,电波经二极管检波以后,音频电流流过电阻,U=I*R,在负载电阻上产生音频电压,经过隔直电容给耳机,

网友:
,严格到要求按电路设计要求来安装。否则原来设计的电路就失去意义了。以前物质匮乏经济因素,用这些土方法是凑合将就。在手里没有元器件的情况下,简单的收听而已那时还用马口铁来自己制作音频变压器的矽钢片。用耳机改为喇叭等,现在如果还是用这些土方土法是一种乐趣吧?

网友:
对于舌簧耳机来说,采用十瓦左右的二十四伏特的变压器效果比较好,

网友:
小型稳压电源里的220V变压器不错。

网友F:
旧的电剃须刀里有一个充电变压器,220V/1.8----2V,体积很小。用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7-08-01):
引用 网友F:
旧的电剃须刀里有一个充电变压器,220V/1.8----2V,体积很小。用过效果还可以。

对!这个可以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F:
旧的电剃须刀里有一个充电变压器,220V/1.8----2V,体积很小。用过效果还可以。

本人正有此意。正在查找资料,谢谢提供!
我试了一下:我是用单只32欧姆的微型耳机。连接后在变压器的初级用手握线圈的一头,另一头用一硬币接触耳机内有“咯咯”的声音。
因本人还未有矿石机。不知接矿石机的效果。老师是否可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了在告诉我,修理收音机用来检测晶体管放大信号每一级是否有输出?按正规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但是受 ...

"电容器在前后级电路中的链接不影响“阻抗”却能保证信号的通过,为此这个方法用了几十年,上课时也经常介绍给学生使用、。"你说的这句话应该是不影响前后级的偏置电路。

网友:
我曾经把剃须刀里拆出的220/12V变压器次级接sc2-300耳机,初级接1N60二极管检波的矿机,效果不错。

网友(2017-10-21):
一直沒感用这种办法,感觉变压器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