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FU7胆FM立体声收扩机制作

楼主(2015-09-21):
    本人早年在大学学的是海洋微波通讯专业,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基于对电子科学的爱好和对电子技术的热衷。遗憾的是毕业后没有能够从事该项专业,倒是干起自己在中学时最不擅长的文字工作___新闻。先在中学教了一年书,再到县广播电台,再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再到县报社。2000年调市报社。至今34年的文字工作并没有磨灭我对电子科学与制作方面的兴趣与爱好。从领导岗位(小吏,副处)退下后,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于是乎,尘封多年的爱好又挤进了我的生活,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闲时光。退二线的3年来,我先后制作过多台胆机,以“以玩养玩”的形式不断更新和跟进,为此配备了较为齐全的工具、仪器设备以及众多的元器件,为烧友制作订制的各种机子,我也在其间享受到了制作的快乐。
    制作这个机子大概有这样的缘由:
    一、威廉逊推挽放大电路举世闻名。
    二、FU7原是高频振荡管,作音频放大声音出好声,在一定程度上可与300B比美。
    三、所用元器件社会存量大,易购。
    四、可以收听立体声广播等等。
    下面就谈谈我在制作中的体会。分这几个部分:一是机箱及附件。二是搭棚。三是FM收音头。四是立体声解码。

补充内容 (2015-9-21 16:02):

楼主:
一、机箱及附件。机箱用1.2毫米厚不锈钢板加工而成。宽42.0厘米,深32.5厘米,高8厘米。按设计要求开好各种孔洞。为了便于安装输出接线柱、输入插座、电源插座,在机箱后面的相应位置开了3个长方形的孔,把输出接线柱、输入插座、电源插座固定在2毫米厚的铝板上,然后再固定在机箱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拆卸。

x

楼主:
二、搭棚。这个机子一共用了6只牛。扩音机火牛用144片子,重7.8公斤。高压425v--0--425v。300MA 。0--5v,10A,5u4用,0---6.3V ,12A,4个FU7和4个6N8P用,收音头火牛高压为0---250v,200MA,一组0---6.3v2A供收音头稳压电源的6J1和6P1用,一组0---6.3v1.5A供稳压电源的整流管6Z4用。原图使用4只扼流圈,我考虑到机箱空间问题改成2只,第一只450MA,第二只150MA,完全满足需要。第一只扼流圈较大,安装在机箱上面,与电源牛挨着,第二个安装在机箱里面。

x

楼主:
搭棚时要注意的是,胆管的阴极电阻贴近机箱走线并靠近管脚,用“地”母线相接,供电电阻走线应在最上面,用“火”母线相接,栅极电阻走在中间。我在搭棚时把前级电阻和后级分开集中搭棚。因整个电路使用的电容这有两个功能且不多,耦合和滤波,均属低频,故我把他们集中在一块大棚架子上,用导线连接至相应接点。注意一点就是整流部分最好远离前级,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子的整流部分所用滤波电容为长方形扁平状(国外的,10uf,630v ),我用"L"形1毫米厚不锈钢固定。电路上标称为“8uf”,我以为有点小了,又并了2个47uf,450v的日本电容,只要5U4不被峰值电流击毁就行。

补充内容 (2015-9-22 10:49):
滤波电容最好使用无极性的。

x

楼主:
三,胆FM收音头。制作这个收音头是四易其稿。第一稿是用6N3+6C4做高频头,3只10.7中周是前些日子从广州李师傅处购买的,质量可以,就是个头不一般大,做好后上机子,效果不错,外观不好,于是又做第二稿,高频头用6AU6+12AT7,就是上图的12号。中周是自己做的,四级中放,效果很好,就是元器件安排的过于紧凑,看着不顺眼,又换了。

楼主:
第四稿,中放是仿美国骑士胆FM收扩机的收音部分,布局一样。高频头则采用6N3+6C4电路。

x

楼主:
制作过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赘述了。我先把图发上。

x

楼主:
      功放部分的制作与调试。电路采用传统的威廉逊形式(见图)。其中VE1为输入放大器,VE2完成倒相,VE3、VE4担当推动级,VE5、VE6是推挽输出放大器。本机制作的特点是阻容分别集中焊接,电容集中在一块搭棚架上,电阻焊接在主题元器件的边上。见本机内部图片。
   该机的调试比较简单,VE1~VE4只要元件参数正确,焊接无误,无需调节;后级先调RP2使VE5、VE6的阴极电压约为14V左右,再调RP1使两臂平衡,a、b点对地电压均为2.5V。(MF47万用表测)
   与原电路的区别:原机的整流电路(一个声道)滤波扼流圈L1是10H0.15A,本机是30H0.45A,L2原机是30H20MA,本机是30H150MA.L1、L2原机是一个声道用,本机是两个声道共用。(这个图纸是借用的,因为形式是一样的。图上的数据非本机实测数据)为了保护整流管,本人还在5U4的8脚与第一扼流圈之间串接了一只15W15欧的保护电阻。

x

网友:
继续发,继续看,谢谢分享

楼主:
由于此贴先错发在《电子管技术区》感谢版主移到此处,因而有些内容不符合参赛要求,得补充些。下面谈谈FM收音头的制作与调试。高频头是使用这个图的。按要求焊接好,两个线圈安放的位置最好靠近管脚,所用线径应大于1毫米的裸铜实心线,调试较为简单,高端不覆盖调微调电容,低端不覆盖,调线圈的线距,不要轻易调中周,因为中周预先就调好了。本机的高频头供电电压为150v,供电电阻为5W金属膜电阻。

x

楼主:
中放采用这个图纸的电路。稍有不同的是我在供电电路中加了两级电感,与供电电阻构成两个“RLR”滤波电路,确保+B质量。还要注意的是6AU6的2、7脚高频旁路电容的选取,太大、太小都会影响到效果,本机使用的是美国瓷片,0.02uf,耐压250v。只要焊接无误,无需调试。中周安放完全按照美国骑士胆机(KU--45 AM-FM MULTIPLEX STEREO RECEIVER)的数据开孔,使用的中周外壳与原机一样。

x

楼主:
谈谈立体声解码电路。原来准备全胆的,因机箱已做好,胆解码板无足够空间安放(见35、36图),只好改成37图的TA7343AP解码了,线路就是这个,抄袭来的。改动处为4脚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分析内部电路后,我把9.1k的电阻换成3.9k,(手头现成有)去掉1uf电容,4.7k改成可变换成20k,其他按图施工。所有元器件安放在一块宽5厘米、长10厘米的洞洞板上,还在板上设置了全桥整流和“CRC”滤波电路,利用收音头专用牛的6.3v档为解码板提供能源。只要焊接无误,即可正常工作。调试:提供复合信号,转动20k微调电阻,使发光二级管点亮,记下此时位置,继续转动,是发光二级管熄灭,记下此时位置。然后把微调电阻的接触点转到记下的两点之间就行了。TA7343AP的适用电压范围较大,3V至16v,本机整流出来的+B大概8v。

楼主:
解码板安放在收音头板上,这是骑士机中周和胆排列的特殊性,在11*16厘米的这块方板上刚好留下了能够安放这块解码板的位置。纯属巧合。33、34图贮备用的高频头。

楼主:
收音头整流稳压电源部分是成品板,6Z4与4007二极管组成复合整流,6J1取样,6P1调整输出,90-250v范围内可调。

网友:
资深老烧,工程浩大。

网友:
工程浩荡,元件高档,布局大气。

楼主:
谈谈制作好后的听感。先听CD,人声。韩宝仪的《初恋》第一感觉就是细节清爽,后用300B对比,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各人的耳朵灵敏不同)再听立体声广播,江苏音乐台,古筝《绣金匾》好像拨弦的声音都能听出。总的来说有下几点感受:第一,机子出声了, 而且很好。第二,TA7343AP的解码效果真的不错,两个音箱出声内容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安静,没有出现烦人的些许“哼哼”声。
为了美观本人又在机箱的左右两侧加了美国“雪花梨”木板,厚度2.4厘米,高度12厘米,与机箱一样深度。

网友:
追求大而全,真是下了功夫。

楼主: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里那面总有许多忐忑,但,承蒙版主悉心指点,百般照顾,才使得我顺利完成此次制作,要说感激的话,第一感谢矿坛举办这次活动,让我有参加的平台;第二感谢版主支持,允许我参加并给与帮助。我相信,在各位坛友的鼎力支持下,在版主及矿坛主持达人的谋划下,下一届活动将会大放异彩。

网友:
这可是下大功夫了。赞一个!

网友:
赞赞,值得学习,顶完再慢慢看。

楼主:
刚从单位回来,说帖子超过120分钟就不能编辑了,尊重这个规定。我本想把机械切换再说一下的,主要就是收音与音频的切换,很简单,用一个双三刀两档的钮子开关来实现。大家脑海里应该有这个概念,既然不让编辑了,我就上个草图吧。

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理准备比较仓促,定有诸多不到之处,请坛友批评指正,让坛友见笑了。

x

楼主:
还有就是当听音频节目时,比如CD等音源时,收音头部分的电源是关着的,这个也是由同一个钮子开关控制的。本机切换用的是钮子开关是9刀6档的钮子开关。

楼主:
感谢坛友捧场。有许多地方做的不到,这都有待于以后完善和改进。谢谢。

楼主:
这是正在工作中的机子(晚上)

x

网友:
大制作啊,不错。

网友:
资深元老呀,

网友:
感觉有点乱,看着不太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在工作中的机子(晚上)

你这个太牛了,与这次的套件组装收音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参第七届大奖赛比较合适。

网友:
请问大师制作一套大概成本是多少,能否提供套件

网友:
都是好手艺啊,,,服了

网友(2015-10-30):
引用 楼主:
功放部分的制作与调试。电路采用传统的威廉逊形式(见图)。其中VE1为输入放大器,VE2完成倒相,VE3、 ...

请问推挽变压器阻抗?以及电路中实际数据及各点参数谢谢

楼主:
10k.
参数参考原威廉逊电路

楼主:
32楼的朋友要套件,我没有整套的。自己可以配齐的。

网友(2016-01-10):
引用 楼主:
功放部分的制作与调试。电路采用传统的威廉逊形式(见图)。其中VE1为输入放大器,VE2完成倒相,VE3、 ...

功夫了得!身心搭配佳。

网友:
今天得见,真是开眼了
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2016-02-20):
不锈钢,开洞太难了一般的钻头钻不动

网友(2016-06-09):
都是好手艺

网友:
大工程大制作,完美收官。

网友:
哇。这技术,顶一下。我只能看看了。

网友(2017-08-24):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    管管放光辉啊    牛逼

网友(2017-12-18):
大工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