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有段时间不用了,发干变硬

楼主(2015-09-21):
今天要焊点精细的东西,翻出来有两年没用的锡浆,才发现发干变硬了,盒子上面写着锡63%,铅37%,成份就是普通的焊锡成份吧。坛上有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成份蒸发了?该加点什么稀释剂?谢谢了!

网友:
挑出一块加酒精试试
呵呵,蒙着来

网友A:
这个东西要冷藏。变硬可以加锡膏稀释剂

网友:
如果应急,可以用无水酒精。更好的选择,可以买一罐焊包一类的助焊剂,质地类似凡士林那种半透明的。效果很不错的。我也有一罐锡膏,是田村的无铅锡膏。

网友B:
有BGA膏了 搞进去些  最好是刚买的锡浆就加进去一点 能放好久都不会干

网友:
这东西不用后要放冰箱冷藏能保存得久一点

网友:
用锡膏稀释剂,滴个4,5滴,搅拌一下。不要用焊膏代替,锡膏焊膏搅拌后,熔点升高,风枪极不容易吹融。应急的话,可用饱和松香溶液,但易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要冷藏。变硬可以加锡膏稀释剂

这东西要冷藏,还是头回听说,学习了,还有稀释剂此物?得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BGA膏了 搞进去些  最好是刚买的锡浆就加进去一点 能放好久都不会干

BGA膏?我得百度一下

网友:
时间就氧化了应该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要冷藏,还是头回听说,学习了,还有稀释剂此物?得找找。

在工厂里。开始使用就一定要冷藏。不冷藏的后果就是变干。

好的锡膏,比如千住,alpha无铅,或者含银的,一桶1kg的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厂里。开始使用就一定要冷藏。不冷藏的后果就是变干。

好的锡膏,比如千住,alpha无铅,或者含银的 ...

呵呵!朋友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
我的也发干变硬了!

网友:
想知道锡膏稀释剂是什么成分组成的?

网友:
我的一桶也发干变硬,分层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