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8)

楼主(2015-09-21):
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组装与精调

HX108-2七管半导体收音机是一款设计成熟的低压收音机,具有电路结构合理、简洁,参数准确,性能优良,装配成功率高的优点。如果调试得法,将会获得更好的性能。其电路见图1:

本机中、高频部分采取了稳压措施,电池电压低至2.2V或低放电路造成的电压波动都不会影响其正常工作。由于稳压值只有1.4V,所以中放级采用了低压中频电路,R5、R7取值很小,使中放级有较高的工作电流,保证了中放级的增益。并使用高性能的9018,有效避免自激现象,降低或放级的噪声。使用三极管检波,提高了检波效率。输出变压器采种自耦形式,提高了传输效率。

但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R13是个冗余件,尽管对电路无任何影响,这个位置应该是个二极管,和R3组成二次AGC电路,这可能是绘制电路图时的错误。二是C6和C12的使用感觉不妥。因为9013是高频管,用于推挽放大不会产生自激,无需电容进行中和反馈,倒是锗管因结电容过大,才并此电容。难道是为了提升低音?但这又与C8和C9的作用相矛盾,先不去管它。

为了最大限度挖掘套件的潜力,针对电路特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1.  中高频各级设置较高的静态工作电流,已标注在电路图中。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认为,变频级电流不能过大,否则噪声增大,这是几十年前锗管时代的认知,硅管性能已经不是锗管能比的,个人认为9018不会有噪声之忧,所以尽管放心取用较大的静态电流,可以获得更高的增益。一中放较高的工作点也为AGC提供了更大的可控制范围。

2. R13以2AP9代替,以实现二次AGC功能,因变频增益提高,大信号易产生阻塞。必须使用二次AGC。

3. 建立3个测试点,用插针座焊接在PCB板上,方便装机调试。TP1为频率范围测试点,TP2为中频调谐测试点,TP3为中频测试点,安装位置标注在电路图中。

一、组装

元件中喇叭质量很差,手上又没有更好的,反正有时间,那就先用功率信号源煲上三天,看看效果。150Hz基本上听不到声音,不影响家人,喇叭的振动幅度挺大,希望有效果。见图2:

所有元件均采用传统的立式安装形式,由于PCB板较小,元件分布紧凑,晶体管、阻容件引脚一律加套管,一来防止短路,二来增加安装强度,在视觉上更丰满一些。

1.  元件整形及处理:双连、电位器、中周的高度相同,所有元件的安装高度以它们为准,其它元件高度稍低一点,加套管并剪脚。双连、电位器、中周外壳焊片事先搪锡,这里使用了焊锡膏,薄薄涂一层,不能多,上锡后用酒精擦净。见图3:

PCB板13岁了,焊盘虽亮,但表面已经形成了氧化层,很难上焊,容易烫坏,干脆回炉,在三氯化铁液中处理,目不转睛地看,焊盘上出现腐蚀痕迹,立即捞出冲洗干净,防止过度腐蚀报废。氧化层被腐蚀破坏,就很容易上锡了。见图4 :

2.  安装:PCB板较小,焊接时把持不便,因此元件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安装。先装双连(并磁性天线支架)、电位器、中周、输入/输出变压器,再装三极管、二极管、最后是阻容件,偏流电阻等调试确定后再装。最后把元件引脚修剪整齐,调谐盘下面的要短些,以不刮碰调谐盘为准。在线路板上钻3个测试点孔,并焊好插针座。TP3没有更合适的位置,只好钻在V3的电流测试口上了。见图5 :

3.  调直流工作点:从后级向前级依次调整各级偏流电阻,取最接近的标准系列阻值的电阻焊上,实际各级偏流电阻值见图1。从后向前调的原因众所周知,但调变频级时要把本振线圈短路,电路起振时影响集电极电流测量。

4.  装机:先安装喇叭,喇叭已经煲了3天,试听音质好了许多,有点主观吧。在低盆压环上涂胶,机壳也涂一圈,等略干后将喇叭压入槽内,把纸盆上音圈引线向下,与保护喇叭的三角形协调美观。PCB固定螺丝稍拧进孔内一圈,再用烙铁间断加热,同时拧入,这样单薄的塑料柱不会被拧裂。电池夹片和弹簧先上好锡,装入机壳内。PCB板焊好电源线、喇叭线、装入机壳,上好固定螺丝,拨动调谐盘,顺畅无刮碰,焊上引线。考虑喇叭音质问题,会影响调试的效果,在机壳左侧预留的耳机插座孔处开孔安装了插座,以便外接喇叭进行调试,如果调试得好,还可以用耳机收听。

5.  通电试机:装入电池开机,收到了四、五个台,但几乎都要被淹没在噪声中,高低端都一样,短路本振线圈,噪声消失,调小音量,噪声仍在。前面说过,采用硅高频管能够避免中频自激,噪声来源肯定不是高频电路。低频电路同样使用高频硅管,非常简单,增益也不高,一般不会自激。对了,起初对使用C11、C12疑惑不解,是不是它在作怪?于是果断用针头拆开C11和C12一脚,开机,噪声立刻烟消云散!清晰纯净的声音扑面而来。再用起子碰触连接任一只电容的引脚,噪声又出现,罪魁祸首果然是它们,二话不说,立即拆下这两只电容投进垃圾桶!安装完成见图6:

是不是高频三极管集电结并联电容,与输出变压器共同形成正反馈,形成宽频带自激振荡,履盖了整个中波频段呢?借参赛的机会向大师们请教一下。

二、调试

为什么要装机调试?因为所有的元件都安装在机壳内,它们之间有固定的影响,尤其是喇叭和电池的影响最大,所以必须在安装后调试,以达到最佳状态。

调试前先把我的调机法器晾晾,和大家混个脸熟,以免因为太丑招来砖头拍到它们,早些年它们都给我立过功的,逢大赛再次出山。见图7:

晶体管交直流电压电流表、收音机频率计、铜铁棒、无感起子。前两件都是十几年前自制和改制的。交直流电压电流表灵敏度500K/V,频响100KHz,收音机频率计中频频率补偿:AM 455KHz,FM 10.7MHz,多年未调收音机了,铜铁棒找不到了,现做的。

1.  调出中频

虽然套件中周已经调至465KHz,要获得最佳状态仍需微调。收一个强台,把频率计接到TP3,仔细调台,使频率计显示10KHz,加上补偿频率就是465KHz。这时变频级已经产生了准确的中频信号,送入中放级。见图8:

2.  调中放增益

换直流电压表,用0.1V档接TP2,测R5的电压,按B5、B4、B3的顺序微调各中周磁帽,使电压最低,反复2次,无台时约80mV,调谐后不足30mV,如图9:

中周准确地调谐到465KHz时,AGC作用最强,使V2的电流降到最小,这时对于强台,中放有最低的增益,对于弱台,AGC作用减弱,中放有最大的增益。只有这样,才能把强、弱电台的收听效果的差距拉近。中放增益也决定了收音机的灵敏度,是超外差机的灵魂所在。另外单独出现铜失调或铁失调也是中放增益不足的表现。

3.  调频率范围

首先说明,频率范围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差容双连专门为中波设计,它在525~1605KHz范围内才能够实现最佳的统调,爱好者大多去注意与刻度盘对准频率点,对频率范围置之不理。工厂生产的台式机、便携机都是专用的配套的刻度盘,这和万用表刻度盘专用同理。那么用这样的刻度盘对准频率点后,频率范围也就基本准确了,但袖珍机不一样,刻度盘没有准确性可言,利用它来调整,那效果可想而知了。

把频率计接TP1,调谐盘拔至低频极限位置,用无感起子调本振磁芯至525KHz(显示535KHz),再拔至高频端极限位置,调本振连补偿电容,频率计显示1615KHz,重复以上步骤,直到频率范围合格为止。见图10:

4.  统调

使用等容双连的收音机,本振有垫整电容,进行三点统调。而差容双连没有垫整电容是两点统调,这就造成了中间频段跟踪失调,盘锦这里中间频段电台数量占整个频段的半数左右,很多台收不到或音轻。这就是袖珍收音机远比不上便携式和台式机的又一内在原因。因此,必须把中间频段的统调作为重点,相对来说,中间频段的影响范围更大。

先进行两点统调。频率计接TP1,调到639(显示649)KHz中央台,把音量调小,移动天线线圈使音量最大。再调到1485(显示1495)KHz的盘锦台,调天线补偿电容至音量最大,重复调2遍,2点统调结束。

第三点统调,即调中间频点。调台至1071(显示1081)KHz的鞍山经济台,调天线补偿电容至声音最大,再几原来位置退一点即可。这样就找到了中、高频段的最佳平衡点,统调结束。

统调时尽量选强台,调小音量,而不是选弱台,否则不会获得最佳的统调。统调时不用表而凭听觉,是因经过前面的精确调试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凭听觉已经完全能满足要求,收音机最终是用来听的,主观感受是第一位,而表在较大的范围内变化,听觉上已没有明显差别。

5.  检查

业余条件无法测试收音机的各项指标,只能用铜铁棒和对比收听效果来检查调试的满意度。

高、中、低频段的强台各选一个,分别用铜铁棒靠近磁性天线,已经听不出音量的变化,手摸天线线圈也毫无反应。经过精确调试,收音机已经无视铜铁的存在,其影响已经完全被强大的AGC所吞没,收音机的方向性也不明显,转动方向,大部分电台音量变化不明显,只在磁性天线指向电台方向时,音量才急剧下降。这些都源于整机的精确调试,性能大幅度提高而改善。

完工后的HX108-2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如图11:

6.  收听报告

我这里距离盘锦市区约30公里的郊区,楼群中的二楼(六层楼)室内收听,一般产品收音机都成了鸡肋,大多收到5、6个强台,一是电磁干扰大,二是框架结构的楼体屏蔽效果不差。

中波真是个神奇的波段,不同时段、不同日期收听都不一样。盘锦这里现在是上午7~9时和傍晚16~18时收听效果最好,台多清晰,干扰最小。对比的收音机是德生R-911,中波灵敏度优于1mV/m,参数见图12:

无台时声音开到最大噪声很小,很安静,调台时广播声音自然平滑出现,两边均无啸叫或噪声,很耐听,整个频繁段灵敏度很均匀。只计声音较大的“强台”, 德生R-911收到13个,本机收到19个,看来灵敏度一项已经远超过德生R-11了。频率接近的三个台1053、1071、1089没有一点窜台现象,选择性还是不错的;927辽宁乡村广播没有受到2倍中频干扰。每个电台收听的时间短,有的暂时还不知其呼号,收到的电台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1000KHz左右的中间频段收台数量大大增加,三点统调的效果显著。

三、总结

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性能主要取决于调试的方法,尤其是中、高频部分,依靠听觉调试,无法得到更高的性能。业余条件下只有采用简单的仪器、工具才能达到精确调试的目的,收音机的性能会有将大幅度提高

重点一:调准中频。中周的设计工作频率是465KHz,必须把它的谐振频率调准。

重点二:调准频率范围。尤其是使用差容双连的收音机,只有在标准的频率范围内才能获得最佳的跟踪。

重点三:在二点统调的基础上,调天线补偿电容兼顾中间频段的灵敏度,才能实现整个波段的良好跟踪。

重点四:应选择强台进行调试。变频级和中放级是一个有机整体,选择强台才能使各部分电路充分发挥其作用。强台音质好,更容易把各部分电路调到最佳状态。

北极兵   于乙未年仲秋

补充内容 (2015-10-2 23:41):
收音机调试到最佳状况后,铜铁棒检查和手摸天线线圈均无反应,可以以此做为统调的标佳。

x

楼主:
老师过讲了,说是仪器,其它就是个小制作,不过很好用。
引用 网友A:
自制调试仪器,了不起!麻烦老师公开这些法宝的制作资料好吗?

表:十七年前自制的一块晶体管万用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频率计见我发表在2002年《电子报》第15期第九版《改数显收音机为多功能收音机》,报纸前些天收拾东西时找到了,年头多了字也褪色变淡了,它的出生年份正好和套件同年,应该有共同语言,所以就用它调试了。l

坛子里有很多频率显示器件SC3610D制作贴子,网上也有,见http://www.neieo.com/article/2009-12-19/3319.html。不过作者已经易主了哈。

坛子里有很多收音机改频率计(SC3610D)的制作贴子。

补充内容 (2015-9-26 12:27):
改制的示意图在42楼

x

网友:
自制调试仪器很好,请教制作使用方法。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B:
很好的教学帖,赞一个。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做得很好,建议上接收效果视频给我们欣赏欣赏

网友:
好贴!整机调试讲得很仔细、很透彻!

网友:
这个不错。调试设备更是个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做得很好,建议上接收效果视频给我们欣赏欣赏

前天晚上拍了视频,无奈摄像技术还不如我那老摄像机,摄像机的噪声大,视频刚开始未开机的几秒钟,可以听到。晚上拍雪花很大,只好在中午拍,中午接收效果不好,只收到13个台。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MDg4ODcwOA==.html

楼主:
        楼上装修的电锤声最后也录进来了。

网友:
理论基础扎实,调试过程明了,处理问题妥当,好文章,赞一个!

网友:
流程清楚,有功力的师傅级别,赞个

网友:
好贴,最近忙,刚看到参赛贴,就在淘宝上买了一套。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的万用表有10M的频率测试功能,可以调中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的万用表有10M的频率测试功能,可以调中频吗?

利用数显收音机改制的频率计,灵敏度非常高,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于测量本振频率的。其输入端有1PF电容串联,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测电路的影响,数字万用表测频率的功能我没试过,不知道灵敏度是不是足够高您可以自己试一下,最好做一付尽量短一点的表笔或鱼夹,如果对收音机有影响,那就串联一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计接TP1,调到639(显示649)KHz中央台,请问老师收音机指示调到639  ,然后频率计显示649吗?

老师,我这个收音机频率计的补偿频率是455KHZ,套件收音机是465KHZ,所以差频是10KHZ,如果收音机调到639KHZ,那么它就显示649KHZ,即639+465-455=649。

网友:
回到上学的年代了

网友D:
对于老师外差机的调试过程很感兴趣,测试仪器简单易用,还都是DIY的,对于电路的修改也很好,可见理论基础扎实,多向老师学习!不知老师可否将黄河741的测试点标出来,另外对于此机的电路给些改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老师外差机的调试过程很感兴趣,测试仪器简单易用,还都是DIY的,对于电路的修改也很好,可见理论基础扎 ...

黄河741A如果改动,主要是对中高频供电电路加稳压,很简单。测试点标在图中了。

x

楼主:
喜欢用发光管也可以,用贴片式的效率高,安装在刻度盘旁边,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用发光管也可以,用贴片式的效率高,安装在刻度盘旁边,一举两得。

多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河741A如果改动,主要是对中高频供电电路加稳压,很简单。测试点标在图中了。

锗管机正极接地,二极管方向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锗管机正极接地,二极管方向对否?

        不好意思,当硅管接了

网友:
很好的教学帖

网友:
12名矿友获得论坛提供的参赛套件:
1.无锡老王
2.衡水洪大电脑
3.海阔天空512
4.chyi3688
5.南宁朋友
6.牛特
7.8SJ29
8.北极兵
9.一军
10.kevin130
11.老-W
12.青龙枫叶

其余22名矿友自带作品参赛:
1.aaa555000
2.老勐
3.流声岁月
4.skywalk00
5.星星远航
6.ka2209
7.大红猫
8.梅干菜
9.看风者
10.中国爱迪生
11.无影山人
12.直流电子管
13.肖凯文
14.B-25
15.lzm3339
16.zarete
17.好奇的晶体管
18.xinjianghaiya
19.TA7698
20.airzwd
21.a715655789
22.ming_xu
23.qinggang1961

网友:
真好玩,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F:
支持8号作品。该作品有分析改进,不拘一格,体现DIY精神。提点建议:1,现如今锂电池盛行,单节电压与套件的3伏接近,比如报废手机电池,18650电池,建议采用;2,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结构的功放似乎有些过时,观察套件,两个变压器占了很大位置,并且变压器要消耗大量有色金属,有违环保精神,用TDA7231、TDA2822等音频功放完全胜任,简洁、可靠、体积小重量轻应该优先采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G:
老兵同志的动手能力真是太强悍了,自制的工具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兵同志的动手能力真是太强悍了,自制的工具不简单,

        多谢老师鼓励,做得难看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8号作品。该作品有分析改进,不拘一格,体现DIY精神。提点建议:1,现如今锂电池盛行,单节电压与套件的 ...

       这两点建议好,之前也考虑过,釆用锂电,可省下空间换用长磁性天线,釆用OTL功放。但考虑本次比赛要求,尽量不改变内部架构,保持套件的完整性就没做这样的改动,以后可以改了,进一步完善它。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用如图的液晶改频率计,不知为何只显示两位数,测中频显示 0056,频率显示 0126,请指导一二。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用如图的液晶改频率计,不知为何只显示两位数,测中频显示 0056,频率显示 0126,请指导一二。

        现在是调频波段,收音机拔到中波即可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我用如图的液晶改频率计,不知为何只显示两位数,测中频显示 0056,频率显示 0126,请指导一二。

        另外AM频率输入端还要串联1只2PF电容,以减少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调频波段,收音机拔到中波即可显示正常。

回老师,我拨到中波段了,那个图不用看,我只是演示下测fm是正常的,老师做的有图吗?方便发下。。

网友H:
你真痴迷啊!还喜欢这种老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真痴迷啊!还喜欢这种老物件。

         谁啊,PM个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老师,我拨到中波段了,那个图不用看,我只是演示下测fm是正常的,老师做的有图吗?方便发下。。

多年前做的,登报时也没有图。袖珍机改的,凌乱得很,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吧。

分离出立体声插座配合立体声插头做切换开关和接地线,给SC3610加探针并用小电容耦合,就把测量收音机本振的功能利用起来,测量外部的频率,读数时再加上相应的补偿频率就得到被测频率,没有用7KHZ的低中频,是为了改制更简单,直接利用波段开关来切换。

显示的数字可能是正常的,因为收音机改频率计的补偿频率是455KHZ,测中频要把显示数字+455KHZ才是被测频率,即56+455=511KHZ,显然被测的收音机中频没有调好,测量频率应为126+455=581KHZ。这很正常。

x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年前做的,登报时也没有图。袖珍机改的,凌乱得很,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吧。

分离出立体声插座配合立 ...

多谢老师的耐心解答,让您费心了,可能我的模块不适合改装,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老师的耐心解答,让您费心了,可能我的模块不适合改装,我再试试。。

没有不适合改这一说,你已经改好了,只是没适应读数的方法。

网友I:
套件比较传统和经典,中老年可以怀旧,年轻人可以入门。

我自己只能说说看看了,工作任务重没时间玩了,待退休后好好和高手们过过招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套件比较传统和经典,中老年可以怀旧,年轻人可以入门。

我自己只能说说看看了,工作任务重没时间玩了, ...

我也没有退休呢,您还有多少年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退休呢,您还有多少年退?

你报名参赛了吗?  到时给我你的发布链接,我给你加油。

我还要好几年才退呢,一直从事职业的电子研发,当下正在研发  温度变送器   光照度计 ,
同时介入工控领域。

我以前做仪表的,介入工控对我来说虽也不是重大挑战,但也是初次真正的操作,不敢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报名参赛了吗?  到时给我你的发布链接,我给你加油。

我还要好几年才退呢,一直从事职业的电子研发 ...

参赛了,这个就是我的参赛贴子。

搞电气仪表、工控研发才是真正的高手,祝早日成功,快出成果,向您学习,盼您早点退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不适合改这一说,你已经改好了,只是没适应读数的方法。

确实如老师所说,我的确改好了,我的第三中周是自己绕的,导致中频偏高,换了后可以调下来了,但始终到6+455左右,调不到465,也罢了,将中频调到了0+455,然后测中放电压的同时,微调了下中周,按老师的方法调了下覆盖,台基本收全了。中频高了后,在低频端有差拍的啸叫。业余条件也只能如此了,做收音机不难,调试才是主要的。我对电子的爱好,一是兴趣,再者也锻炼下自己做事的态度。老师的方法直观,不失是个调试的好手段,学无止境啊!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可惜我级别不高,不然一定给老师加点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老师所说,我的确改好了,我的第三中周是自己绕的,导致中频偏高,换了后可以调下来了,但始终到6+ ...

        中频465KHz时低频端有差拍啸叫,是因为频率范围和统调没调准,调好之后,包括930KHz的中频谐波干扰也能压制住。可见,收音机是三分制作七分调试。能认识到这一点可谓大有收获,祝贺你!

网友:
楼主的参赛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教材,内容详尽充实,
对我等调试超外差不入门的后生而言真是宝贝!

网友:
楼主的作品勾起了我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

网友:
diy过程表述的全面、完整、细致。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仔细看了2遍。收获很大。

网友J:
本人也装了一套,发现C11     C12不能去掉,去掉以后开大音亮后低放容易自激啸叫,还有低放输出变压器是隔离输出,不是自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人也装了一套,发现C11     C12不能去掉,去掉以后开大音亮后低放容易自激啸叫,还有低放输出变压器是隔离 ...

开大音量才自激,不如说是电源内阻过大造成的,并非自激,换新南孚电池或接稳压电源一试便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大音量才自激,不如说是电源内阻过大造成的,并非自激,换新南孚电池或接稳压电源一试便知。

加上两个电容电池内阻就变低了?为什么加上电容开大音亮就没事?有些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上两个电容电池内阻就变低了?为什么加上电容开大音亮就没事?有些不懂。

        功放需要大电容滤波,原来的滤波电容失效了造成滤波不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功放需要大电容滤波,原来的滤波电容失效了造成滤波不好。

我说的不是加电解电容,而是用上C11   C12就不会啸叫,是否去掉C11C12后低放增益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说的不是加电解电容,而是用上C11   C12就不会啸叫,是否去掉C11C12后低放增益过高?

        增益高和自激貌似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写得真好 像教科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名,第8套件,北极兵!!!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支持,没有您说的那么好。作品匆忙完成的,发贴后仔细看还有错别字在里面

网友:
我也要买一套学习.好久没玩这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高和自激貌似没有必然联系。

电路图中C11 C12两电容要看情况试用,有时会引起自激.能不用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明白,2AP9是锗  4148是硅。方向不一样。

        二极管方向由它们的结电压决定,锗管结电压低,反向偏置防止过早起控,硅管结电压高,要正向偏置,否则不起作用。

网友K:
铜铁棒,铜头与铁头分别接近磁性天线,声音变小说明半导体灵敏度高。是好机器的特征

网友L:
楼主的调试方法堪比教科书,收藏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铜铁棒,铜头与铁头分别接近磁性天线,声音变小说明半导体灵敏度高。是好机器的特征

声音变小说明中放增益不足,不能弥补天线失谐导致输入信号变弱的影响,二级中放机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没有调整好,一级中放机增益不高是正常现象。

网友M:
功底很扎实,调试的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调试方法堪比教科书,收藏了。赞一个。

        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过讲了,这样调试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功底很扎实,调试的很精细。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N:
楼主何不再开一帖,详细介绍一下数显改频率计,以飨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何不再开一帖,详细介绍一下数显改频率计,以飨坛友

        贴中的频率计结构过于紧凑,很不好拆,不动它了。手上还有一只袖珍数显收音机,找时间改一下,拍照发贴。

网友:
理论加实际,很好的制作

网友:
不懂,流程清晰明了,做工一丝不苟。好帖。再顶北极兵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中的频率计结构过于紧凑,很不好拆,不动它了。手上还有一只袖珍数显收音机,找时间改一下,拍 ...

细看了老师的帖子受益匪浅,期待北老师的频率计制作,我也有两个数显收音机,改了就可以很直观地调我的黄河741啦。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河741A如果改动,主要是对中高频供电电路加稳压,很简单。测试点标在图中了。

      老师请问下,我的黄河741的BG2的发射极电压偏低,只有0.16V(电路上标称是-0.6~-0.9V),这时BG3的是0.4V和标称的相符,BG2放大倍数是40,收台也可以,灵敏度也可以。如果换放大倍数90的管子,电压可到0.25V左右,但此时强台会自激,弱台基本可以。如果调节R4的电阻到12K左右,BG2的电压可到0.6V,但所有的台会自激,每个台的旁边会啸叫。理论上BG2的电流大些好,可以让AGC更好工作。我也尝试断开检波级,电压也不能调高,如果断开BG3,BG2的电压就可调整到正常范围了,BG3的放大倍数也是40左右的。本来作为业余制作,能收台也就罢了,但和理论的不太相符,有点不甘心(也许自己有点强迫症,呵呵),不知还有哪些原因,请老师解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问下,我的黄河741的BG2的发射极电压偏低,只有0.16V(电路上标称是-0.6~-0.9V),这时BG3的 ...

         工作点严格地说应是静态直流工作点,在没有信号输入时测量调整。BG2受AGC控制,收台时电流会下降,因此是正常的。锗管受结电容影响,静态电流大会产生自激,因此都加有负反馈电容,电流提高电容应增大。你所说的情况,收音机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5-10-25 21:17):
更正,锗管静态电流增大,应减小中和电容,因为它其实足正反馈电容,甚至可以去掉,消除自激。

楼主:
一般来说,相同电路的收音机,锗管机没有硅管机性能好。锗管机一中放电流不宜太大,调整负反馈电容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相同电路的收音机,锗管机没有硅管机性能好。锗管机一中放电流不宜太大,调整负反馈电容太麻烦。

老师说的负反馈电容是否就是中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收音机指标都是中频输出 465KHZ  但是因为元件差异,不是每台变频后都是标准输出吧。我现在一直想找带频 ...

        收音机调试好后,变频输出频率主要有4种,进入中周只选出中频,中频调到465KHz,变频就输出465KHZ,非标准中频也可以。部标的元件都针对465KHz设计,工作在其它中频上不易统调到最佳状态。国外455KHz中频有相应配套的元件,主要是差容双连就沒有问题。这里套件主要是部标的,调到465KHz最好。
        标准频率计灵敏度很低,不能测小信号,校准的示波器可以,读数有一定误差但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上学时装配过,现在都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收音机指标都是中频输出 465KHZ  但是因为元件差异,不是每台变频后都是标准输出吧。我现在一直想找带频 ...

我认为这个就挺不错的,基本满足业余需要,这是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的(没征得老师同意,发在你板块,还望见谅,若不行我就删了)!

x

楼主:
收到奖品了,欣喜中……和自己作品合个影。

PL-360采用了美国SILICON LABS的si4734数字信号处理(DSP)芯片,对模拟调频/调幅广播信号进行数字化转换,利用现代软件无线电原理对其进行处理和解调,大的提高了收听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和抗干扰能力,实用功能多,操作简便,特省电.

其实DSP的好处在于摒弃了传统收音机繁多的元件组合、复杂调试,以及长期稳定性差、产品性能差异大的缺点,利用数字化技术和软件技术使产品的品质整齐划一,成本大幅度降低,整体性能不低。

此机非常精美,极适合单手操作。小缺点就是壳子稍显单薄。有坛友要求与作品对比,哪里敢比啊!非要比,也只能在收台多少,噪声方面以听感进行对照吧。试听360收台确实不少,强台不说了,专收弱台,参赛收音机一个不少都收到了,音质自然逊色不少,器件品质不能比啊,信噪比听不出差别,已经很满意了。

x

网友O:
引用 楼主:
收到奖品了,欣喜中……和自己作品合个影。

PL-360采用了美国SILICON LABS的si4734数字信号处理(DSP)芯片 ...

祝贺你夺魁,我承诺送示波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0182-4-1.html,53楼),你需要吗?需要发个信息给我(11月后就不能兑现承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祝贺你夺魁,我承诺送示波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0182-4-1.html,53楼),你需要吗?需 ...

十分感谢,给支付宝转快递费。

网友:
看元件准备就能看出楼主的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给支付宝转快递费。

全我来了,但得在11月5日后我才会家快递给你。你给地址信息给我就行。

网友:
祝贺楼主获第一名
真真教学帖,给我装能响就不错了,关键不响不知道该查哪儿

网友:
楼主的功力真的非常深厚,讲解的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的负反馈电容是否就是中和电容?

是的,我自己习惯这么叫。但这么叫严格来说不正确。锗管结电容较大,中频信号通过它回流到基极,形成了负反馈,会降低中放增益,因此使用这个电容把反相的中频电流引入基极,与结电容电流相中和抵消,因此叫做中和电容。由此看来,它也是正反馈电容,只不过反馈量较小,当中放管电流调得较大时,增益过高,由于中周抽头部位低,中和电容中的电流就大幅度增加,正反馈量大增,就形成啸叫,或叫自激。所以锗管中放级电流不宜过大。

网友(2015-10-24):
这个功底下足功夫了!

网友P:
我外行 看热闹 我就觉得第一张图 原件套皮绝缘真的好 所有原件 高矮分布
这个是维修的基本要求吗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做的
学习了 回头买个收音机套件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外行 看热闹 我就觉得第一张图 原件套皮绝缘真的好 所有原件 高矮分布
这个是维修的基本要求吗
我是第 ...

元件引脚加绝缘套管,是按六、七十年代的生产工艺要求,增加安装的强度。那时绝大部分收音机使用纸基板,履铜强度不高,元件不加套管受力后,焊点极易开胶剥离。另外那时元件很贵,不舍得把脚剪得太短,也是出于维修考虑吧,也防止引脚短路。现在这么做有点复古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引脚加绝缘套管,是按六、七十年代的生产工艺要求,增加安装的强度。那时绝大部分收音机使用纸基板, ...

感谢北极冰指点迷津
回想一下那个年代 物资真的匮乏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没有那种经历 所以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做法
在次感谢

网友:
好贴!真真的教学,祝贺楼主获第一名

网友:
真真的高手!

网友:
太高深了 学习

网友Q:
我自己邮购了2套件,装好了一部,已经出声了,今晚快递的无感起子到了,马上就用老师的方法调试中周,现在灵敏度大为提高,一边听着自己装的收音机,一边看帖回帖,感觉真好啊!

但是有个问题,我为什么看不到老师的图,点击的时候,说我无权限看,需要什么权限才可以看?我怎么能得到这个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自己邮购了2套件,装好了一部,已经出声了,今晚快递的无感起子到了,马上就用老师的方法调试中周,现在 ...

参赛贴子没有设置权限,可能是网络原因吧,刷新几次,或打开其他参赛贴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贴子没有设置权限,可能是网络原因吧,刷新几次,或打开其他参赛贴对比一下。

谢谢老师答复!我试过了,都不行的,其他的图也都看不到,这个现象出现在整个版面编辑以后,大赛的所有的图都看不到了,就显示没有权限看!不知怎么回事!希望版主能否查下?

网友(2015-11-25):
现在可以看图了,我把老师们的精华做了笔记,将会对照自己装的机子仔细研究的,多谢了!

网友:
楼主的字写的很漂亮,先赞一个!收音机做的一丝不苟,分析清晰,说理清楚。

网友:
自制仪器是亮点,赞一个!

网友(2016-01-08):
看到收音机套件,好似回到了学生时刚学习电子的时候

网友(2016-02-29):
这样的教程读起来真有味道!

网友:
细心的楼主 经验丰富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显示:基础扎实,自制调谐仪器给力,分析故障问题思路清晰,处理得当,末后“发现”楼主乃大神级人物,末学后进受教了,向你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很专业,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佩服佩服

网友(2016-06-19):
好帖,令人耳目一新
--------------------------------------
扫频仪   shop162453914.taobao.com

网友(2016-08-08):
这个调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成熟电路的DIY,磨机改造的典型范例。
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好帖,我也要去淘一套来制作一下,谢谢

网友R(2016-11-29):
中波1566不是延边电台,是从韩国济州岛发射的FEBC福音台,晚间有韩、日、汉语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中波1566不是延边电台,是从韩国济州岛发射的FEBC福音台,晚间有韩、日、汉语节目

        谢谢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中波1566不是延边电台,是从韩国济州岛发射的FEBC福音台,晚间有韩、日、汉语节目

        经多次收听此频率,均报呼号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确定无疑。

网友S(2017-02-28):
北极兵老师的这篇大作前后看了好几遍,并照葫芦画瓢用KK9改了个AM频率计,使用成品收音机(德生R9710)本振输出验证频率计显示准确。
在测试这台套件的TP3节点时,无论如何调节中周,信号调至最强时频率显示50KHz左右,TP1的本振输出也比实际高出50KHz左右(如播放792K的电台,频率计会显示为842K)。原因应该是中频被调成505K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北极兵老师的这篇大作前后看了好几遍,并照葫芦画瓢用KK9改了个AM频率计,使用成品收音机(德生R9710)本振输 ...

是这样。测TP3时,中频不正确一定要先调中周,使中频为465KHZ,否则统调难以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测TP3时,中频不正确一定要先调中周,使中频为465KHZ,否则统调难以调到最佳状态。

谢谢老师的指点,刚刚终于把中频调成465KHZ了,原先的低频端的啸叫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教学帖,赞一个。

简陋中见真功!赞一个分立件统调功夫

网友(2017-08-24):
你这个套件  做的十分精致啊   大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高手!请问收音机频率计是如何改的?

参考42楼,利用立体声耳机座为开关接入AM和FM本振测量端,用接头插入切换,增加探针座连到3610测量端。

网友U(2017-09-27):
请问老前辈,下面这个机子能按照您的方法调试吗?您能教教我怎么使用吗?这台机器刚到手,不会用,谢谢老师

x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前辈,下面这个机子能按照您的方法调试吗?您能教教我怎么使用吗?这台机器刚到手,不会用,谢谢老师

数字式智能频率计有高.低两个输入口,低频端口一般输入阻抗高,电容小灵敏度高,可以用。你的图片不清晰,具体操作方法可百度说明书。

网友U:
引用 楼主:
数字式智能频率计有高.低两个输入口,低频端口一般输入阻抗高,电容小灵敏度高,可以用。你的图片不清晰 ...

请问老师,您说的调中频465是调收音机的台,还是调中周到10HZ+455=465,请您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您说的调中频465是调收音机的台,还是调中周到10HZ+455=465,请您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老师了

收到台后,一边微调本振磁帽,一边微调电台,才能把中频调到465KHz,因为中频是本振频率与电台频率的差值,调中周并不能改变中频频率,只是让中周工作在某一频率上。

网友U:
引用 楼主:
收到台后,一边微调本振磁帽,一边微调电台,才能把中频调到465KHz,因为中频是本振频率与电台频率的差值 ...

您说一边调本振一边调台,调出中频465.调出来以后在调频率覆盖,振荡线圈的磁冒又调跑了,那不就不是465了吗?那该怎么办呀?请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U:
您说一边调本振一边调台,调出中频465.调出来以后在调频率覆盖,振荡线圈的磁冒又调跑了,那不就不是465 ...

调出465后,接着调中周,把三个中周都调到465,再调覆盖。这样不用信号发生器调中放。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调出465后,接着调中周,把三个中周都调到465,再调覆盖。这样不用信号发生器调中放。

请问老师,我的这收音机低端自激,就是嘟嘟嘟的那种声音,和那个电阻没换2Ap9是否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的这收音机低端自激,就是嘟嘟嘟的那种声音,和那个电阻没换2Ap9是否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检查一下各级静态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U:
请问老师,那个V2的偏流怎么调不准呀,应该怎么调呀?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那个V2的偏流怎么调不准呀,应该怎么调呀?谢谢老师指点

让v1停振,基极对地短路,振荡线圈或双连短路都行。再调v2偏.流,否则AGC工作影响v2偏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v1停振,基极对地短路,振荡线圈或双连短路都行。再调v2偏.流,否则AGC工作影响v2偏流。

明白了,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2018-04-18):
引用 网友V:
感觉还是没有你的直放式的好,至少本底噪声是直放的那个还好些

低压超外差噪声也是沒有办法,但可以接受。

网友(2018-08-01):
请问老师,我的收音机电位器之前正极和负极短路是什么原因啊,原来收听正常,有一天忘在院子里了,太阳晒了一天,就不响了,功放正常,前级我用表一测,短路没有电压,三极管怎么测都是好的,C13.和电解都是好的,(换过了)您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的收音机电位器之前正极和负极短路是什么原因啊,原来收听正常,有一天忘在院子里了,太阳晒了一天,就不响了,功放正常,前级我用表一测,短路没有电压,三极管怎么测都是好的,C13.和电解都是好的,(换过了)您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高中频电路没有电压,原因有2个,一是这郛分电路存在短路故障,二是R12开路。断开R12,测量其电流,电流为零则R12损坏,电流超14mA说明存在短路,可以逐级断开集电极电流测量焊盘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的收音机电位器之前正极和负极短路是什么原因啊,原来收听正常,有一天忘在院子里了,太阳晒了 ...

另外要检查元件引脚有没有碰触中周外壳造成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的收音机电位器之前正极和负极短路是什么原因啊,原来收听正常,有一天忘在院子里了,太阳晒了 ...

另外要检查元件引脚有没有碰触中周外壳造成短路的地万。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的收音机电位器之前正极和负极短路是什么原因啊,原来收听正常,有一天忘在院子里了,太阳晒了 ...

另外要检查元件引脚有没有碰触中周外壳造成短路的地亏。

网友U(2018-11-02):
请问老师,这个电路改成一级中放,该怎么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这个电路改成一级中放,该怎么改,谢谢

把B4,V3去掉,V2直接接B5,不过灵敏度要差不少。

网友(2019-01-06):
请问老师,我的第一中周怎么调都不管是是怎么回事呀?中周是好的电容没坏,也起震了,哪里能影响中周失调,请赐教谢谢

楼主:
这些日子手机上坛有问题,看不了图片也无法点击"回复"来回贴。
回复"农民学生"坛友,您把收音机的壮态描述一下,是套件原样安装还是做了改动,之前您的收音机应该是装好后中高频出过故障,好象是短路或开路,这次是否调试另外一部?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些日子手机上坛有问题,看不了图片也无法点击"回复"来回贴。
回复"农民学生"坛友,您把收音机的壮态描述 ...

我的这部是新做的,中周和震荡线圈都是自己绕的,震荡线圈按照LTF2-3数据,中周按照TTF2-1-2-9数据,可变电容我用空气双联,震荡电路已经起震了,后面两个中周(-2-9)都是可调的,-1怎么调都没有反应,现在可以收到几个台,声音很小,您看看哪里能影响到-1失调,用信号发生器调覆盖也可以,所以我认为双联和震荡线圈应该没有问题,您给看看是哪里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的这部是新做的,中周和震荡线圈都是自己绕的,震荡线圈按照LTF2-3数据,中周按照TTF2-1-2-9数据,可变 ...

LTF-2-1搭配空气双联,只能用270/290P的,2x365P的无法跟踪,变频输出不了固定的中频。

网友:
制作过程十分认真,工艺上也非常注意细节,特别是元件套上绝缘管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和工艺。许多收音机安装看着没有啥问题,大多数问题就存在这里,收音机动一下就一会响一会不响,等等,看似接触不良,实际是因为元件过于紧密,相互很容易碰到,用了这样的办法,安装出来后,基本上就不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了。细节决定成败。非常好的榜样。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U(2019-10-25):
请问老师,我用3610接在变频管的发射极频率计怎么不显示频率,接在集电极有显示,好像不准,您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接在哪里,电路就是您这电路,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老师,我用3610接在变频管的发射极频率计怎么不显示频率,接在集电极有显示,好像不准,您指点一下是哪 ...

一起讨论吧。一般来说,变频管射极振荡信号很強,3610的灵敏度也高,不会不显示,可能是变频管没起振。如果能收到台,可能是3610频率计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一起讨论吧。一般来说,变频管射极振荡信号很強,3610的灵敏度也高,不会不显示,可能是变频管没起振。如 ...

谢谢老师,昨晚我又试了一下调覆盖,震荡线圈要调进很多,台都不对位了,向高端移了很多还声音小,
这个应该是天津相声台,567KHz,可现在显示的是618KHz,您看是哪里不对了,谢谢老师

x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昨晚我又试了一下调覆盖,震荡线圈要调进很多,台都不对位了,向高端移了很多还声音小,
这个 ...

从现象判断应该是中频太高(大约505KHz),且覆盖不准。首先收到一个当地强台,测中频应显示10KHz,否则调振荡线圈(低端)或振荡补偿电容(高端)使中频正确,再从后向前调中周使声音最大,如果磁帽到底,应适当增大谐振电容,然后再调频率覆盖,最后统调。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从现象判断应该是中频太高(大约505KHz),且覆盖不准。首先收到一个当地强台,测中频应显示10KHz,否则调 ...

调震荡线圈怎么也调不出10KHZ没办法了,怎么能改变震荡频率呀,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调震荡线圈怎么也调不出10KHZ没办法了,怎么能改变震荡频率呀,谢谢老师

这样吧,找一台中频为465,正常的老收音机,把中频引入被测收音机的变频管基极,调好中周,然后再拉覆盖,一步一步调即可确定故障所在。自制中周和振荡线圈会出现较多故障。

网友W:
突然发现这里有过这样的比赛,用的竟然是我 10 年前自己装过的一个套件,就按前辈的图来翻出来进行修改,没有那个型号的二级管,就用了一个 ss14 替代了,果然有点效果,啸叫没有了,在午夜的天台上收到很多的台,但是调到的台都很小声,天线要靠近金属才会大声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W:
突然发现这里有过这样的比赛,用的竟然是我 10 年前自己装过的一个套件,就按前辈的图来翻出来进行修改,没 ...

声音太小是不是二极管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太小是不是二极管装反了?

照着电路图装的应该错不了吧

x

网友(2019-12-17):
DIY非常漂亮,还有居然见到了我买的第一个收音机,我的第一个收音机就是R911

网友(2020-06-22):
引用 楼主:
多年前做的,登报时也没有图。袖珍机改的,凌乱得很,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吧。

分离出立体声插座配合立 ...

请教前辈,这种修改方法是只适合这种收音机还是其它的机型也是可以修改的?修改后收音机原来的功能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多年前做的,登报时也没有图。袖珍机改的,凌乱得很,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吧。

分离出立体声插座配合立 ...

请教前辈,这种修改方法是只适合这种收音机还是其它的机型也是可以修改的?修改过的收音机原来的功能 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前辈,这种修改方法是只适合这种收音机还是其它的机型也是可以修改的?修改过的收音机原来的功能 还 ...

都可以这样改,改后不影响原机功能,但耳机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这样改,改后不影响原机功能,但耳机不能用了。

都能改啊,这感情好啊,还能劳烦下前辈方便详述下原理可好? 贪心的我

网友X(2020-08-26):
网上买了该类套件,不接喇叭时前面各级静态电流均正常,但功放级竟然33.5ma,而且音量开关旋到最小或最大,电流均为33.5ma不变,可是一旦接上喇叭,功放级电流就下降到正常值,约6ma,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X:
网上买了该类套件,不接喇叭时前面各级静态电流均正常,但功放级竟然33.5ma,而且音量开关旋到最小或最大, ...

功放级自激。输入输出变压器有没有装反,另外现在的教学套件变压器质量较差,那两只与推挽管集电结并联的电容也会引起主样的问题。

网友X:
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有色标,没有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X:
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有色标,没有装反。

万用表测一下很简单。这套件推挽功放管不配对、集电结并联的电容都可以引起自激故障,输入音频仔细检查一下会找到原因。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一下很简单。这套件推挽功放管不配对、集电结并联的电容都可以引起自激故障,输入音频仔细检查一 ...

推挽功放的2只2只9013放大倍数分别是256和260,差别非常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X:
推挽功放的2只2只9013放大倍数分别是256和260,差别非常小呀。

换成100倍左右吧,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推挽功放的2只2只9013放大倍数分别是256和260,差别非常小呀。

换成100倍左右的,功率放大用高倍管烦恼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100倍左右的,功率放大用高倍管烦恼多多。

买了一包9013,测试放大倍数全部是250以上的。

网友(2022-04-08):
收音机调试到最佳状况后,铜铁棒检查和手摸天线线圈均无反应,可以以此做为统调的标佳。老师的帖子太好了,受益匪浅!一直以为调试好的收音机,应该对铜铁棒有反应才正常。还有,取消C11、C12,回家就试试我的ZX921,也是噪音很大。

网友:
这样调试,就不用信号发生器了,本来是准备用ZX921套件改信号发生器。省钱了!是时候弄一个频率计了。

网友Y:
把C14、15去掉就自激啸叫了。是不是我电路是1.5V的原因?

x

楼主:
引用 网友Y:
把C14、15去掉就自激啸叫了。是不是我电路是1.5V的原因?

我后来实验过,推挽级电流调小,例如2~3mA,可以去掉两只电容,电流较大时必须使冋。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实验过,推挽级电流调小,例如2~3mA,可以去掉两只电容,电流较大时必须使冋。

请问老师:我这个电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吗?现在情况是,把副线圈按图中所示放置,音质好,只能收3个电台。如果反方向放置,音质差、声音小,有啸叫,但是,可以多收好多台。最高端能收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NHK华语广播、还有斯密达台。初级副线圈应该怎么才算正确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老师:我这个电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吗?现在情况是,把副线圈按图中所示放置,音质好,只能收3个电台 ...

按图接,然后逐步调整。

楼主(2022-10-24):
引用 网友Z: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175809

这也挖出来了哈

网友Z:
我极想也做个测频率又能调中频的这工具,无奈水平所限,也搜不到更详细的资料。

手头倒是有几台数显全波段,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盼你能详细点教我。

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极想也做个测频率又能调中频的这工具,无奈水平所限,也搜不到更详细的资料。

手头倒是有几台数显全 ...

请移步:改制收音机频率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网友(2023-01-27):
组装中夏ZX921一波三折,在老师帖子的指导下用自组的ZX921在武汉收到了1450-1550KHZ的俄罗斯中波电台。由于手头的PL606 DSP 机器收不到这个台所以没有具体频率。组装晶体管收音机看您的帖子受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