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作品参赛之晶体管分立元件调频收音头。

楼主(2015-09-22):
版主提示:作者发帖在不同的楼层,为了方便阅读,读者可用鼠标点击上面“只看该作者”后再阅读。
  各坛友大家好,很高兴有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DIY组装大赛,由于矿坛DIY大赛一向高手如云,作为还在上学的我一直是仰慕和佩服各位参赛选手的动手能力。这次收音机大赛我也来超越自我,挑战一下自己,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晶体管分立元件调频收音头,是矿坛苏老师设计的套件。电路原理图如下,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5465-1-1.html

  在订购了这个套件后,我便马上投入到吃懂吃透电路的工作去。抱着活学活用现学现用的指导思想,便走进了图书馆一通查阅比较后选中了这两本。

  为什么挑中这两本书呢,我们来参看一下电路图,

  这个电路才用的都是标准电路组合而成,书中都有对这些电路部分有详细分析和介绍。
  第一部分结构框图

第二部分混频本振
  电路采用发射级注入混频电路,C6,C14为补偿,垫整电容。

  第三部分中频放大。

  第四部分鉴频器
电路采用不对称比例鉴频器

接下来是功放部分,因为套件不带功放的,所以要自己制作。考虑到学校宿舍条件有限,电路选择了采用大量恒流源的自适应电路以减少对调整的要求。

正在制作中的功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x

网友A:
焊接手艺太好了,支持!

网友B:
牛!我也是准备搞个全分立FM机参赛的,没找到合适的外壳,近期忙于琐事,怕大赛截止前不能完工,就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手艺太好了,支持!

过奖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我也是准备搞个全分立FM机参赛的,没找到合适的外壳,近期忙于琐事,怕大赛截止前不能完工,就作罢了。

我也在头痛啊,管实验室的老师没在。借不到仪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头痛啊,管实验室的老师没在。借不到仪器

其实只要有一个10.7mhz的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

一中放注入10.7m的信号,万用表测量C29上的电压,调B2-B4使其电压最高,这几个中周就谐振在10.7mhz了,万用表测量鉴频输出电压,调B5使其电压刚好为C29上电压的一半,鉴频曲线的中心就对准了,和扫频仪调出来的结果基本一致。

我的全分立FM,也只是完成了中放鉴频部分,高频头还没搞,中周全部是用电视机的0149中周自己改绕的。用扫频仪调了一下,和上述用万用表直接调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有一个10.7mhz的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

一中放注入10.7m的信号,万用表测量C29上的电压,调B2- ...

就是信号发生器头痛了,实验室一般用的是最大2M信号发生器。10.7M的高频发生器在准备室里面,钥匙在专门的老师那里。老师不在。您能教我不用信号源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信号发生器头痛了,实验室一般用的是最大2M信号发生器。10.7M的高频发生器在准备室里面,钥匙在专门的 ...

没有扫频仪,或者信号源,只会越调越乱。中周磁芯拧破了就不好玩了。嘿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是等到借到仪器吧。

网友:
不错的制作!进来顶贴加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头痛啊,管实验室的老师没在。借不到仪器

没有仪器也可以采用经验法调试,一、核对各晶体管集电极电流是否正确,只要组装正确应该可以接收到电台信号;二、逆时针调整T4  T5使音量最大和不失真,再微调T1---T4使音量最大和清晰;三、调整震荡线圈的间距,使频率低端在87MHz,再调整振荡微调电容器,使高端在108MHz,反复调整几次,使频率覆盖正确为止;四、在低端接收一个电台,调整输入回路线圈的间距,使低端的电台声音最大;五、在频率高端接收一个电台,调整输入回路的微调电容器,使高端的电台声音最大。至此,整机统调基本完成。

网友:
制作分立FM,难度不小,加油啊!

网友:
在洞洞板上做的漂亮!

网友:
不错 顶一下 希望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好手艺,祝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仪器也可以采用经验法调试,一、核对各晶体管集电极电流是否正确,只要组装正确应该可以接收到电台信 ...

谢谢苏老指点, 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现在正在解决功放自激的问题。

楼主:
下面继续讲述后面的故事,组装完成后就进入了调试阶段,为了调试的方便把所有的需要调试的电阻改为了电位器。

根据苏老和几位前辈的指点,各点进行调整,本振部分借助示波器进行调整,美中不足的是高放因为没有借到高频信号发生器,所以还不是特别完美。
功放部分的调整遇到难题,自激 ,底噪大的让人不敢相信

   这次参赛我本来以为使用比较复杂的多恒流源电路能让调整简单一些,结果事与愿违,在洞洞板上堆锡焊导致,虚焊点难以检查和让人疯狂的寄生耦合。正像老子说的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想的和实际具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理论要结合实际经验才能比翼齐飞。还有理论知识还需要加强!
  后续呢我打算CAD设计订做一个亚克力的盒子,毕竟人靠衣装马靠鞍。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将6E2的调谐指示功能加上。使功能更加完善,至于功放部分,我还有一块TDA2030功放集成块,我打算重做一个功放电路。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作品做到最好!!到时我再把作品发上来和坛友们分享。

x

网友(2015-10-23):
你好,我也是学生,就是因为苦恼每次都要跑到实验楼去借用仪器 所以这两年买了不少仪器放在宿舍。导致宿舍乱七八糟。东西根本没地方放置          另外方便透露一下QQ号吗 以后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2016-03-30):
路过顺便进来看看

网友:
功放自激这么严重,估计是你布线有大问题

网友(2016-10-11):
老师好:能否扫描一下书发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