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两管超外差小机

楼主(2015-09-22):
电路是坛友 “七十三 ”老师的 我只是仿制 原帖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6252-1-1.html
该电路一级变频,一级中放兼来复低放,均用3AG1C锗管,β值为35 ,使用32Ω耳机放音,3.2V 14500锂电池供电。
震荡线圈 中周是按照原作者的数据改制
输出变压器:(起初按照原作者的数据制作 正如原作者所说 “音质不太理想,低音发不出来,声音较尖”)后改了一下  节能灯电感骨架改制 初级次级均用0.08线,初级1500T 次级500T  找了个坏收音机变压器拆除铁芯插进去正好,上机试听声音饱满圆润音质不错。
该机用印板加铆钉板安装,外壳是100*60*28的塑料接线盒,由于外壳较小刻度盘无法装在里面。
原件安装好先调静态工作点,BG1工作电流调在0.6mA,BG2工作电流调到1.6mA
统调只能靠耳了,没有仪器就是费劲,该电路又是双调谐中周,前后听听调调目前还行吧。
德生PL—600能收到的中波台该机都能收到。选择性很好,没有混台现象,音量适中。

补充内容 (2015-9-22 21:40):
磁棒是80mm长。 震荡线圈和中周是双线合三线并绕,耳机是普通MP3耳机串联32欧

补充内容 (2016-6-27 12:08):
磁棒是80mm长。 震荡线圈和中周是双线 三线并绕
(第一、第二中周117μH、第三中周586μH)。.jpg

网友A:
请楼主把磁棒尺寸标出,中振、一中周、二中周用多股线绕的吗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做的超好,好好学习学习,!准备模仿一下!

网友:
小巧精致,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把磁棒尺寸标出,中振、一中周、二中周用多股线绕的吗

磁棒是80mm长。 震荡线圈和中周是双线合三线并绕

网友B:
做得很好。64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64欧耳机?

这种耳机是单边16欧 串联后32欧

网友:
精致秀气,观赏这样的制作总是很养眼。

网友:
不错。很正规,不愧是高手之作。顶一下。

网友:
该机的亮点在于使用常见32欧耳机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两管超外差小计,构思新颖,布局美观大方,很好!

网友:
做得很漂亮、精致。

网友:
好作品!不得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