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有源音箱改三灯机

楼主(2015-09-22):
家里的电脑上的有源音箱坏掉了,杂牌货就是不行,还得是老的漫步者音箱靠谱,换上老的漫步者以后我看着那个壳子就琢磨开了,这种有源音箱的结构一般都是放大部分装在那个低音炮上边,调节钮一般就是两个一个是音量一个是低音。这正好就能满足再生机的调谐和再生调节,于是乎,有源音箱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再生收音机,下面我就简单的说说制作过程。

楼主:
开始想用普通的空气电容来着,但是左右比划了一下,目测空气电容装入机壳是比较费力的尤其是比较占地方,当然大家都说空气电容Q值比较高,然而我用270P的双联替换以后发现声音并不见小,效果也不差,看来再生机上边用空气电容和薄膜电容区别不大。因而还是推荐没有空气可变电容的人果断采用薄膜可变电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加上能够增加调谐线圈的匝数,一定程度上反而能够提高输出电压,经过我自己规划设计,总算是给这个音箱的塑料面板上边开了口。

楼主:
可变电容装上以后还有个小插曲,不过我没有拍照片,由于薄膜可变的轴是很短的,安装以后发现那个大旋钮安不上,当时我就呵呵呵,话说我得弄一个延长轴,这个延长轴最好当然是用原来电位器的轴,因为这两个旋钮就是和原来的电位器配合的嘛,拆了电位器的轴,开始准备加工一个槽,正好卡在可变主轴上边,但是后来。。。。。。由于这种电位器都是铸铝的轴,然而锉开以后,这种轴太脆了,结果稍微一用力,呵呵那块瞬间就断开了。拆了第二个电位器,我就琢磨着把这个主轴下边加工成比较细的,然后拧到可变主轴中心的孔里边,然而我并没有车床。哈哈哈哈,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终于灵机一动,于是把那个主轴夹在电钻上,然后用锉一丝一丝的车出来了。。。。。最后拧到电容器主轴上,哈哈,完全就是工厂货嘛,然后就像第一个图里边一样了,很完美。

网友A:
没下文了我等好久了

楼主:
下边说说输出变压器的问题,采用2P2电子管作为输出管,由于负荷阻抗比较高,所以为了保证效果只能自己绕了,搜了搜论坛的帖子,找到了相关的绕制数据,小心的拆开了一个小型的电源变压器,然后就开工啦,既然说是简易的输出变压器,就不需要分段绕制了,《输出变压器设计》一书中也说了,这种小型的束射四极管或者输出五极管基本上不用考虑漏感的问题。因而我就没有采用分段,直接把原线圈绕在里边了,层间不用垫纸,因为电压不高,只在组间垫纸了。另外建议大家采用直焊线绕制这种小型变压器,第一是焊接比较容易,第二是直焊线漆膜比较薄,占用窗口小,变压器绕出来也更加紧凑。

楼主:
多说一句就是这种变压器由于工作电流比较小,因而也不用刻意留下空气隙,只要顺插片,利用片间的参差不齐就基本代替空气隙了,这个变压器舌宽2.3,叠厚在2.8左右,初级3520匝,产生的电感量还是比较高的,次级采用了0.4的漆包线绕制,大家注意,输出变压器,尤其是这种电池管的输出变压器,一定要用比较粗的线绕次级,因为喇叭的阻抗也就是4-16欧姆,因而尽量减少绕组内的电阻才是提高效率的手段,否则要有接近一半的功率被消耗在绕组了,另外就是建议采用8-16欧姆的喇叭,电流小,电压高,配合小型输出变压器效率比较高。

楼主:
这个图是变压器绕组绕制完成后的样子,呵呵,在副线圈接中间抽头的时候,呵呵,高潮来了,我说刚才焊接开头那块怎么老是不沾锡,从中间刮开怎么也是银色的,难道是有镀层?!经过了瞬间的沉默以后,卧槽,#¥%……&&***%¥##这尼玛副绕组是铝线的!于是矿坛上第一个高端大气高科技的铝线输出变压器就诞生了,绕完了测试了一下电阻,好在不是特别高,2欧姆多点吧。效率应该不会太低。

楼主:
下边再说说再生机的事儿,输出变压器解决了问题就不大了,这个三灯机其实就是1A2两灯机加上一级2P2放大,1A2都是接成三极管,再生非常的稳定,控制起来也很平滑,另外就是建议想做2P2单灯机的同学不如做一个1A2两灯机,耗电几乎一样,就是乙电电流大一点不过效果可是好多了,就多用两三个零件而已,用耳机已经相当的响亮了。话说回来,先简单的做了个架子然后把电路搭起来试验了一下,效果还是不错的,喇叭挺响的说。

楼主:
关于喇叭如何选择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头疼,原本想用哪个银色的锅底喇叭,就是低音炮上边原来配的那个,不过实际的装起来以后哪个嗡嗡的共振声我已经哭了,还是老式的全纸盆喇叭听起来温暖,不过究竟是采用0.5W的老式高灵敏喇叭呢,还是采用后期生产的高灵敏喇叭呢,还是纠结了一下,后来决定还是采用这个之后生产的喇叭,主要是因为0.5W,100毫米那个比较小。安上以后露着一圈,不过这个喇叭声音听起来清脆一些,可能是功率小的原因,另外那个听起来蓬蓬声。另外本人搞到两个5寸的0.5W高灵敏喇叭,那灵敏度确实高。以后用在2P2推动的机器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最后就是装箱了,把喇叭,输出变压器,还有电路这一套全部装进去,插上管子就可以了。

楼主:
电池管收音机,当然是用电池啦,我已经提前买好了电池盒和插座,甲乙电池就贴在后盖板上边,容易更换也不用占太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管收音机,当然是用电池啦,我已经提前买好了电池盒和插座,甲乙电池就贴在后盖板上边,容易更换也不用 ...

整体的来一张欣赏一下,整体还是紧凑科学的,算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壳子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体的来一张欣赏一下,整体还是紧凑科学的,算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壳子啦。

恰好利用了后边的开关,本来那两个插口还想搞成个音频输出,天线外界插口外接电池啥的,不过鉴于比较复杂,暂时就不改装了,现在只是利用了后边的开关。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楼主:
最后再来两张全景照片,全贴完。和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下文了我等好久了

已经更新结束了,您可以看看,自己有时间也制作一个,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用的什么管子?功率够否?

两个1A2一个2P2,由于直流管使用的是电池,所以省电和输出是难以兼顾的,因而只能尽量的采用高效率的输出变压器,和高灵敏度的喇叭来弥补,如果想要更响那就只能采用2P3当做末级放大了,不过这样就很费电了,最好是采用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和整流以后供电。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可以保证在30平米的房屋内每个角落都能清楚的听到。

网友:
真是不错.设计挺好的

网友:
LZ的手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
相当好的作品

网友C:
有创意,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太有创意了

你15 我今年24周岁,算是90后里边玩电子管的大哥了吧,以后你们如果制作简单收音机什么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帖子,希望这个帖子可以给你们一些帮助,都是我实践这些电路和根据长期看书积累的经验。

网友:
好的,谢谢,以后可以多交流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

网友:
好创意,支持折腾,顶一个。

网友:
上个图纸学习一下。

网友:
想法很好,有创意,废多媒体音箱几乎每家都有,利用做收音机比自己做收音机外壳省事得多,外观还不错。

网友D:
密封式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厉害,这都被你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式电子管收音机

有个倒相孔,所以也不能算是全密封的收音机,有个倒相孔的话声音低一些,开始担心电子管装在里边会产生严重的微音效应,但是结果出乎意料,喇叭的震动并不会引起电子管严重的震动。音质还不错,也听不到电子管的嗡嗡声。

网友E:
用上了磁棒天线,不知收台效果如何?要用天地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上了磁棒天线,不知收台效果如何?要用天地线吗?

我这个磁棒接近20厘米了,至少18厘米以上,因此灵敏度挺可观的,所以不用天地线就可以,要是短磁棒就不行了。再说再生这个结构灵敏度很高的,尤其是在我们这里,不需要天地线,信号很强的,不过现在在高楼林立的情况下,接受性能不乐观。

网友F:
为啥用电池?成本高,储存的电量又小。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用电池?成本高,储存的电量又小。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

用电池主要是为了方便,到处可以搬动,如果是开关电源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另外就是虽然乙电对电压没有具体要求,不过甲电还是需要稳定在1.2V,搞成两组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也不是很常见所以为了简单就采用了这种结构,当然也可以把收音机后边的插口利用起来,用上外接电源。小型电池管还是非常的省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啥用电池?成本高,储存的电量又小。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

用开关电源,中短波就什么也收不到了除非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中短波就什么也收不到了除非Fm

做好屏蔽的话或者距离足够远可以接收,不加处理的直接装在盒子里恐怕干扰比较大。笔记本电脑靠近收音机干扰就已经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屏蔽的话或者距离足够远可以接收,不加处理的直接装在盒子里恐怕干扰比较大。笔记本电脑靠近收音机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