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个TDA7850的板子设计得怎么样?

楼主(2015-09-22):
我是用layout6.0画的,TDA7850本身是4声道10A电流的板子,12V供电,因为我平时听歌也不需要4声道,所以只用了其中2声道,这样走线方便了不少,电源部分的粗走线宽度是5mm,左右两个声道的粗走线,左边的6mm,右边的5mm。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左边板子要放好几个电容电阻元器件,所以声道的线路狭窄部分比较长,这部分线路发热会比较大,所以我把加宽的地方做成6mm,这样利于散热。

滤波电容比较大,直径35mm,所以我被迫把板子下面的部分留得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板子还应该简化一点就好了,特别是最上面的部分,正极和负极都占了一排地方,求老师给点意见有什么改动的好方法。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不知道另外两声道能不能btl成低音炮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不知道另外两声道能不能btl成低音炮放大?

BTL?我只知道不能桥接,本来我想两两声道并联的,据说没必要。

网友:
够精致的,学习

网友:
7850每个声道本身就是BTL接法了。再做btl或者并联,恐怕不行了。

网友:
真麻烦,直接弄个车机多简单。

网友:
没放置原件,看不太明白,你是要用双面板做?看你画的像是双面布线,结构还可以再紧凑一些,线宽2-3MM就足够了,电流走线可以镀锡加厚。

网友B:
另外给你个建议,画板的时候先放置原件,原件封装可以自己做。很方便的,可以避免出错。布线的时候不要走直角,宽的线路用多边形填充,而不是直接画画6毫米的线。而且看起来你还没搞明白各个层之间的关系。不然不会画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给你个建议,画板的时候先放置原件,原件封装可以自己做。很方便的,可以避免出错。布线的时候不要走直 ...

不是双面板,有些地方画不开了,我打算另一面用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给你个建议,画板的时候先放置原件,原件封装可以自己做。很方便的,可以避免出错。布线的时候不要走直 ...

多谢老师热情指教!我也对画的板不太满意,并且我还不习惯放元件,因为元件库里面的元件和我用的对不上号。

网友:
7850每个声道本身就是BTL接法了。再做btl或者并联,恐怕不行了,另外还有几个脚应该要接吧?不接能响吗?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给你个建议,画板的时候先放置原件,原件封装可以自己做。很方便的,可以避免出错。布线的时候不要走直 ...

刚才往里加了元器件,感觉很费时间啊,另外耳机插孔在右下角那三个孔。左下角是两个开关,是静音功能的。电源插孔在右上角那个红框里面。我还是觉得这样设计得挺蹩脚的。主滤波电容35mm直径 ,这板子弄出来这个电容绝对显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往里加了元器件,感觉很费时间啊,另外耳机插孔在右下角那三个孔。左下角是两个开关,是静音功能的。 ...

你在主滤波电容上再并联个223_104的无极性电容,另外好奇,主滤波电容你用的是多大的,直径35毫米。TDA7850是12伏供电,考虑电压不稳,选用10000uF/25V的电解电容足够了,这种电容分两种,软脚的直径是18_20毫米,硬脚的直径是22_25毫米。35毫米,那得多大容量,再说超过10000uF用几个电容并联效果更好。而且这种简单的电路没必要还跳线,多练习练习吧,元件的封装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主滤波电容上再并联个223_104的无极性电容,另外好奇,主滤波电容你用的是多大的,直径35毫米。TDA78 ...

电容大小35mm直径,30mm高度,25V  15000UF的,我自己设计PCB就喜欢瞎玩,因为我喜欢粗矮胖电容。

是啊,我也觉得飞线很麻烦,但是如果一定要线比较宽,我现在也没想到怎么改才能全部兼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主滤波电容上再并联个223_104的无极性电容,另外好奇,主滤波电容你用的是多大的,直径35毫米。TDA78 ...

恩,老师说得有道理,再并联个小电容滤高频,多谢老师指教!和你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是我现在是新人没办法给您加分。

网友:
提个建议,滤波电容应尽可能靠近元件,你这个绕一圈不好。

网友C:
刚开始就能做这样,很不错了
做多了就会越来越合理

设计PCB不是首先为了好看,关键是合理,当然,合理的设计往往更体现工业美学,美学就是建立在合理之上的。
跳线用好了肯定会提高性能,不是说一个跳线没有才叫水平。但是你的跳线用的也有点太那个了,竟然还有一根跳线中间带过桥的,而且电源也用跳线,觉得你还很喜欢走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就能做这样,很不错了
做多了就会越来越合理

多谢老师夸奖指教,一开始我画四个声道的时候更是难布线,跳线更多,后来才想干脆用两个声道算了,因为我比较担心PCB制作的精度,并且我觉得线宽最好宽一些稳妥点,所以最细的信号线都是1mm以上,我也想过45度布线,就是第一次画没有尝试。

网友B:
今天不忙,帮你画了一下,供你参考,也是只用了两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不忙,帮你画了一下,供你参考,也是只用了两路。

太谢谢您了,我看了一下觉得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要慢慢看。

网友B:
一点接地,不然容易有交流声,放置原件的时候选用双面焊盘,画跳线的时候在反面画条线,这样检查的时候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接地,不然容易有交流声,放置原件的时候选用双面焊盘,画跳线的时候在反面画条线,这样检查的时候不会 ...

谢谢老师指教,你说的功能我还没用过。

网友(2017-03-22):
引用 网友B:
一点接地,不然容易有交流声,放置原件的时候选用双面焊盘,画跳线的时候在反面画条线,这样检查的时候不会 ...

您好,这个TDA7850的板子能不能给个LAY5.0文件,让我这个菜鸟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