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画个滤波电路,能滤除音频里的高频噪声

楼主(2015-09-23):
请大神帮我画个滤波电路,能滤除高频噪声,请看图,就是滤除主波形上面的长胡须,留下主要波形,电压24V,主波形音频1K上下,失真度没要求(主波要用来整流取直流电压的),最好能有元件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上的信号波形啊!收音机上的吗?

电脑出来的音乐声音

网友B:
搜一下noise limiter,就是干这个的。基本原理是削掉突发的高电平尖波,以前收音机上也常用这类电路用来消除雷电或汽车火花塞等的工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低通无源滤波器

我试了下简单的RC,不行啊,我也不会计算参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noise limiter,就是干这个的。

搜了下噪声控制,问题是怎么在取出的信号中实现?取出的信号一路进入功放,功放前端再取出一路放大后取出交流电平,整流直流后实现其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一个专门设计滤波器的软件FilterProDT,用这个填写你需要的参数,它自动生成你要的滤波器,并且计算出R ...

哦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我设计的一个用于接收机的noise limiter,实际电路中将R8改成电位器调整切割阀值。

切割状态(超过250MV的被切割)

切割状态(超过250MV的被切割)

不切割状态(阀值超过输入幅度)

不切割状态(阀值超过输入幅度)

网友B:
这种噪音用带通滤波器是无效的,因为噪音特点是突发的尖波干扰,几乎覆盖整个音频范围没法用传统的滤波器,只能用信号幅度限制器来控制。

网友:
noise limiter早在电子管时代已经在接收机中被广泛使用了,贴一个电子管的电路和实际效果。不过这个电路由于不能手动调整切割阀值,效果稍差些。

http://www.ham-radio.com/k6sti/anl.htm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早期黑白电视机里的抗干扰电路,专门滤出高频尖脉冲!

网友D:
不知是否我没看懂LZ的意思,觉得普通滤波器就是干这活的,为何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是否我没看懂LZ的意思,觉得普通滤波器就是干这活的,为何不行啊、、、?

谢谢老M,我参考下你的电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噪音用带通滤波器是无效的,因为噪音特点是突发的尖波干扰,几乎覆盖整个音频范围没法用传统的滤波器, ...

首先谢谢回复,如果是切割的话好像只是噪声幅度减小,不能滤除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