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15-09-25):
来自  《无线电广播技术手册》,内蒙古师范学院广播台编 ,1973年第2版

由于论坛上传图片390K的限制,不得不将图片压缩再压缩,清晰度可能差了一点。

网友:
谢谢“六十年代爱好者”老师,前几天外出几天,未及时回复,抱歉。

网友(2015-10-31):
好资料,真是好资料,一定要收藏

网友:
现在会手工绕制变压器的不多了,需要耐心。

网友:
很好的资料,先收藏

网友(2016-03-30):
真正的好资料,能否提供《无线电广播技术手册》这本书的电子版吗?谢谢

网友:
第一次涉猎输出变压器设计,看到楼主发的资料,感觉有些参数需要查表,但相关表格楼主提供的资料里并未包含,如表4.1.8、表4.4.2,是不是我错了?

网友: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2020-04-01):
谢谢老师已经收藏

网友A(2020-06-26):
电感公式中的M取值是错的,M指低端频率下降3分贝时中频处与下降3分贝处增益的比值。取下降1分贝时,M=1.12; 取下降3分贝时M=1.41。
以6P1单端为例:初级电感L1=Z1/2*3.14*FL*根号(M平方-1)。Z1取5K FL取20HZ,则L1=40(H)
牛的铁芯截面积S=1.4*根号牛的承受功率,设6P1最大输出5W,单端效率按照25%估算,牛最大承受20W,则S=6。26CM2,选择66片叠厚33,铁芯横截面为2.2*3.3=7.26,扣除绝缘等占空,有效截面积S=6.9CM2
结果与网上很多牛吻合.

网友(2020-11-22):
你根据3db时M=1.41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楼主援引的资料也没有错,其实同等条件下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M值实际是增益的电压(电流)变化倍数,20log1.12≈1db,20log1.41≈3db,20log1.5≈3.5db,楼主没有明确提供M值,但提供了下降3.5db时的简化公式L1=Rp/7fj,其中7fj≈2π*fj*√(1.5平方-1),所以没错。
教科书的论述往往如此,令自学者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公式中的M取值是错的,M指低端频率下降3分贝时中频处与下降3分贝处增益的比值。取下降1分贝时,M=1.12 ...

你根据3db时M=1.41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楼主援引的资料也没有错,其实同等条件下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M值实际是增益的电压(电流)变化倍数,20log1.12≈1db,20log1.41≈3db,20log1.5≈3.5db,资料没有明确提供M值,但提供了下降3.5db时的简化公式L1=Rp/7fj,其中7fj≈2π*fj*√(1.5平方-1),所以没错。
教科书的论述往往如此,令自学者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网友:
好资料谢谢老师已经收藏

网友(2021-12-20):
谢谢楼主!刚刚看到

网友(2022-02-13):
对无私贡献的楼主致以敬意和感谢!非常需要学习。学好知识,在退休后有所事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