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论坛套件(5)

楼主(2015-09-26):
差不多10天前,收到了论坛发来的收音机套件。拆出来逐一测量并分类,V6,V7配对好,注意三极管中V1为9018G。

按照从小到大先焊上电容,

电阻,

二极管,三极管,

再到中周,输入输出变压器及
5K电位器,

剪掉多余的线头,焊上磁棒天线线圈及磁棒支架,

很快就组装好了。焊上电源测量各点电流基本正常范围内,可就是不响,

这个测试点竟然忘记焊上了,呵呵。开关K标注也是错的,害我焊上去测量没有电流,做这个套件的老师可能是故意设计这个错误考验象我这样无知的小白了。焊好后通电,还是不响

这喇叭也太山寨了吧,没用过就不通了。

组装完成。

安上电池试机,不用中频调试和统调就可以收到3到4个电台,有本地的,还有听懂的外国台。其余都是都是杂声音,以自己的水平,能装响都觉得很高兴了,自觉没有技术和设备能把机子调得能收到好几十个台。

x

网友:
顶diy,够细心,赞赞一个,

网友A:
祝贺楼主组装成功!

装好后出现问题没关系,通过解决问题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diy的乐趣就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成功!

网友:
现在的中波段能收到许多台是跟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中波电台都停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组装成功!

装好后出现问题没关系,通过解决问题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diy的乐趣就在不断地发现问 ...

呵呵,如果没有这些小问题,一两个钟头装响这个收音机还是能做到的,只是要做到特别好,那还真得有特别的设备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没有这些小问题,一两个钟头装响这个收音机还是能做到的,只是要做到特别好,那还真得有特别的 ...

是的通过仪器调整后性能会提高很多,业余条件下凭经验调整有时效果也不错1

网友B:
开关K咋标错了?照片虚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K咋标错了?

实际电路那开关是接在电池负极,图纸却是接在正。搞图纸标的接当然不行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那开关是接在电池负极,图纸却是接在正。搞图纸标的接当然不行了是吧。

这就对了,问题一定要清晰的表述出来。

网友(2015-11-08):
终于看到个是先焊小再焊大元件的,开始还以为是做收音机的工艺不一样还是,原来不是,只是个人看法,说错不要见怪。

网友:
顶diy,够细心,赞赞一个

网友(2016-07-03):
哪个店买的?能告诉我吗?我也想买个来焊着玩玩

网友:
这套件在哪里买?

网友(2016-10-02):
祝贺楼主组装成功。 这根本没什么DIY,没有自己创意的DIY改造,仅仅是照图焊接组装而已。

网友(2021-04-30):
毕竟是组装大赛嘛,能把套件组装好,工艺细致,就是好的作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