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我的车问题。。4G69S4N三菱2.4发动机相关

楼主(2015-09-26):
什么车型就不说了,因为问题一直是围绕着公认皮实耐用的发动机的,搭载的是4G69S4N三菱的2.4发动机。
噩梦开始是从前年开始的,前年十月份、烧了一根气门,3缸的,由于学徒不会,平衡轴没有对好,就开始了发动机抖动的一年半。。。一年半后,让一个越野E族的修车的朋友看了一下,他说你车是不是正时有问题,我说不应该,没修过发动机,然后拆开看,确实是平衡轴不对,抖动解除了,抖了一年半啊!前门两个玻璃机螺丝抖掉了两次,主驾驶玻璃机抖断了,换的新的。
然后,上上周,发动机排气声音不对(这次又修了一遍发动机,然后发现是排气筒消音器上缘开焊了,。一万只什么泥马奔腾不止的踏过.......)
第一天,测缸压,说是3缸缸压低,那么,就修呗,拆了发动机缸盖,然后,第三缸气门啥事没有,然后就开始用汽油大法检测,玩完了,3缸的气门座子有一个会松动并且气门磨损也不是很正,已经打开了,就换。。顺便把缸什么地方车了一刀,说是为了保证平整度。。。装车,连拆带装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加班到晚上7点多,着车,中缸密封处漏水,为什么第三天呢,因为我中间两天没来,气门研磨了3套,终于在我第三天下午说是刚拿回来装上。。。好纠结!眼巴巴的看着漏水,拉倒吧,回家。。。又是三天,好了,发动机声音异常的大。真是应了发动机不能修的这句话了。。哎,。
现在表现为发动机无力,噪音大,他们都说东西很好,没问题,我是真觉得噪音大,毕竟做了全车隔音的,现在明显能听到发动机的敲击声,怠速的时候外面能听到柴油机头的动静。。。正是愁死了。。。
这个发动机现在是修,还是直接整套想办法换了比较妥当啊- -#
另外,青岛有没有修三菱的高手帮忙看看啊。。。

网友:
日本车设计时是等寿命的,举例来说,当你发现水泵漏水要换水泵时,发现缸体不行了,换缸体时发现缸头也不行了,于是就不修了,换个新机器吧。

另外,换气门座圈真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才行,应该是将缸头加热或将座圈冷冻才能正确安装

网友:
4G69S4N 这是2.0的吧?印象中4g64才是2.4的
4g系列的发动机在中国有很多生产厂,各自水平不1样。
按你的情况看,你还是换掉发动机好,费用也不多,慢慢修费用更高。

网友:
4G69是那个袋MIVEC的机子,曾经的三菱格朗特GALANT用的?

楼主稍安勿躁,这个要看预算了。有条件就换新机,或者找事故车的机子,总之要比钻牛角尖经济实惠.

网友:
现在的维修工都是很浮躁的,把小毛病修成大毛病的比比皆是。换发动机吧,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发动机声音不对 二话不说直接拆发动机 就冲这一点,啥也不说了 装车走人吧,走不了找拖车也得拖走,  啥修理厂?这种水平也来混饭吃啊?

  第一次 发动机维修抖动大 你也好意思开走? 抖动大要么点火不对要么就是平衡轴不对。

    现在这车想再修好估计得遇上一个真的高人才能彻底根治,要不然,这机器的后半生就是要和汽修厂结缘的份了。实在不行看看换个凸机算了,  毕竟换个凸机的成功率要比遇上一个高人几率大得多。

  这问题 烧气门那是机器自身故障,修完了抖动大那就是人祸了, 接下来的简直就是门外汉折腾……   整个机器要是会说话都能把这些人问候十八代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换一家修理厂,这家的技术真不是一般的烂

网友:
应该是汽油机吧

网友:
一点不懂,只能帮顶了,找好维修厂是关键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