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汇报帖

楼主(2015-09-27):
终于来不及作完了,先把自己的半成品拿出来晒晒,以后再慢慢补足。

这次本来打算也搞一个套件,在把电路图准备好后忽然发现本地白天竟然收不到电台,这个打击真大,于是决定改弦易辙做一个电子管小功放。我打算做分体式的电路,所以先做一电源,然后再作功放本体,电源就算基本完成了,功放却拖拖拉拉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半成品,故而这个帖子只能算工作进展汇报帖了。

功放的壳子选用了一个高频设备的小配件,全铜内部全镀银且带有若干隔离板,根据需要,留下了几块隔离板用于隔离前后级,利用原来壳子上的电位器位置设置了音调电位器,如图所示

内部电路分别固定于隔离板两侧(还没有完全做完,所以还有空板)

输出变压器计划内置在机壳中,这样小功放的外观会漂亮些

因为设计的是小功放,后面的一对管子做输出管,打算选用6N1推挽或6F1推挽,前面的一个管子用6E1作电压输出指示。整机完成后应该是这个样子

x

网友A:
完不成也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在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不成也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在参赛。

谢谢您及各位坛友的鼓励,我会努力把东西做好。比赛是一方面,参与是更加重要的另一方面。

网友(2016-04-13):
现在好奇怪的,我的德生商品机中波也收不到台,老收音机同样在一片呜呜噪声中也收不到,原来还打算找德生理论呢,经几台机子在同一地点时段收台PK,除了调频接收正常外,中波,短波都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