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作品: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

楼主(2015-09-28):
一、前言
中波调幅广播历史悠久,传播距离远,占用频率资源少,接收设备成本低。自上世纪20年代起,中波调幅广播跨越了电子管、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三大时期,依然经久不衰。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款由李传钟,曹锦馨等前辈设计的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调幅收音机先后在《无线电与电视》1983年第1期和《无线电》1984年第6、7期发表,标志着中国国内分立元件调幅收音机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此后由于国外先进集成电路和优质盒式磁带播放器的进军,加之电磁波接收环境日益变差,国内的中波调幅广播一蹶不振,中波立体声项目也胎死腹中。
但是中波调幅广播的魅力一直吸引着我们这样一群爱好者们。国内几大无线电爱好者论坛一直流传着春雷3P5的神话,而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调幅收音机则是3P5的化蝶之作。
过去几年,在矿坛曾有高人复制了该收音机,收到了极大的反响。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永恒不变的是追求精益求精的信念。
现代电子元器件发展迅速,性能和质量已不能和上世纪80年代的器件同日而语。集成电路和表面贴器件的发展促进了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借着DIY组装大赛的机会,我尝试着利用套件机壳、表面贴元件和集成电路组装“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

二、电路
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的电路尊重原作,改动的地方:
1) 使用差容mitsumi 可变电容替换原365pF双联可变电容;
2) 使用性能更好的2SC1923,9011,9012系列高频三极管代替3DG201等系列三极管;
3) 2节14500锂电池串联供电,内置电池保护板和TP5100充电板,并用AMS1117-ADJ稳压到6.3V供高频部分,提高电压稳定性,减小整机的体积和重量;
4) 取消短波段;
5) 取消宽窄带电路和音调电路,增加12KHz低通滤波电路;
6) 使用贴片型LM386代替原功放电路,更省电,且音质好;
7) 增加外放和耳机响度自适应电路
8) 充电电路通过电源接口设定为充电时不可收听,直接免去收听时充电器的干扰(充电时听不了,哈哈~~~)

三、印制板设计和制作
印制板采用PADS软件设计,原理图和印制板图在程序上相互联系(在任意界面选中元素之后,程序自动会选中另一个界面的元素,如图),可减少差错,同时提高布线效率,也能使印制板更佳美观。最终印制板还经过photoshop的修饰,克服了PADS Layout 辅铜的轮廓跟踪造成边缘毛刺的缺点。此外,用于发表的线路图使用sPlan 7.0绘制(元件序号与PADS Logic 不一致)。
印制板正面全部铺铜并接地起屏蔽作用;反面选择性地铺铜,隔离各个区域。
设计好的印制板打印到透明塑料胶片上(注意顶面需要镜像打印)
双面板业余布线和制作技巧:
布线: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业余制作的双面板由于孔壁没有沉铜,过孔的导热性不佳,因此不宜将直插元件的引脚作为过孔,否则会严重影响后期调试时该元件的焊接和拆卸。

制作:完整的双面覆铜板经过清理之后先在其中一面均匀涂布感光蓝油,干燥后进行感光、显影。显影完毕,先对四个角上的过孔或焊盘钻孔(使用台钻,保证垂直),做定位。再在另一面均匀涂布感光蓝油,干燥后将胶片贴好,对齐对应的钻孔。这样,正反两面的就能对齐。需要钻大孔时,使用小钻头沿着孔边缘钻一圈小孔,取下中间部分后再用锉刀修整(我用的立铣刀)。钻完孔、铣完边之后再对印制板进行脱膜,以保护铜层在机械加工时不受刮伤。脱膜并烘干后,在印制板表面涂一层松香溶液,减少铜箔氧化同时可保证焊接性。(其他的过程网上都很常见,不赘述)

四、基本元件的焊接
先用收集的元件引脚焊接过孔,再焊接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然后是电解电容和密封可变电阻。焊完之后对印制板进行一次乙醇清洗,清洗助焊剂残渣。(这时清洗是为了避免乙醇对可变电容,音量电位器和中周的影响。焊上上述3件之后,就只能做小范围清洗了)。

五、特殊元件的设计和制作
1. 磁棒天线和振荡线圈。根据实测的差容可变电容的数据(如下表),使用统调软件计算磁棒天线和振荡线圈的电感量,分别为509 uH和250 uH。

磁棒线圈采用160*10 mm,0.07 mm*28多股线绕制。先在磁棒上绕10圈,测试10圈的电感量,并计算达到509uH需要绕110圈;

振荡线圈采用10A型中周(调帽)骨架绕制,实测绕70匝得到135 uH电感量,250 uH则需要绕95匝(绕制参数见电路图附注)。

2. 中频变压器的设计和制作。
本机所用的中频变压器是同一型号,外附谐振电容1000 pF,需要电感量122 uH。由于实测的谐振电容容量在990 pF,则需要135 uH,绕制70匝,从冷端7匝抽头(绕制参数见电路图附注)。

六、直流工作点调试
1. 低压差稳压电路。
采用AMS1117-ADJ将8.4~7.2 V的锂电池输出电压稳压到约6 V供高频部分。AMS1117-ADJ稳压值的计算:
取R2=10 KΩ,R1=2.7 KΩ,计算的Vout约为6.3 V。
2. 各级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点。
分别调整P1,P2,P3,P4和R8,R18,R33调整直流工作点,至高放管T1(1 mA),混频管T2(0.18 mA,短路振荡线圈的次级),一中放T4(1.8 mA),二中放T5(2 mA);T3(0.3~0.5 mA,视振荡电压大小还需调整),T6(2mA,调整时电流与T5相互牵制,需要反复调整P4和R18),T7(2.2 mA)。
3. 中频调整。
短路振荡线圈的次级,断开一次AGC1(图中红色点),扫频仪输出挂在混频输入(TP1),扫频仪输入挂在T6集电极(TP2),选择合适的扫频电压(衰减40dB),依次调整Tr7,Tr6,Tr5,Tr4,Tr3,使中频通频带中心频率455 KHz,形状对称,幅度最大,3 db频带宽度约11 KHz。(调试过程中发现中放增益不足,调大一中放的电流无果,暂时不管)

4. 振荡电路调整。
a. 振荡电压的调整。
示波器探头调至×10档,挂在振荡线圈初级抽头,调整R8,使显示振荡电压峰峰值约300~400 mVp-p,振荡电压稳定,失真最小,且旋转调谐电容时高低端振荡幅度变化不大。如不起振,可能是振荡线圈初次级相位颠倒或绕制匝数比例不对,可按需调整;如果振荡电压失真大,则是T3工作点不正确引起,可通过调整R8得到解决;如果振荡幅值在频率高低端变化很大,则可能是可变电容变质或振荡线圈Q值太低,需更换可变电容或重新绕制振荡线圈。
b. 振荡频率范围的调整。
频率计探头挂在振荡线圈初级抽头,调谐电容至频率低端,调整振荡线圈磁帽使频率计显示520 KHz(频率计为SC3610,已经自动扣除455 KHz中频)。调谐电容至频率高端,调整调谐电容上的半可变电容,使频率计显示1615 KHz。重复上述步骤数次,直至频率覆盖520~1615 KHz (上下各留5 KHz余地)。

5. 功放电路调整。
LM386的第1和8脚之间串联的电容和电阻决定了功放的增益。实际使用时发现,用喇叭放音,音量电位器在50%正好满足,这时插上32Ω耳机,已经震耳。因此本机使用带开关的耳机插座,搭建外放耳机响度自适应电路。耳机拔出时在R29两端并联一个小电阻,使外放增益加大;当耳机插入时,开关断开,该回路的电阻加大,功放增益下降。经过实验,得出R29= 1kΩ,R34= 510Ω,正好满足需要。

6. 电池充电电流调整。
买到的TP5100 充电板默认是1 A的恒流充电模式。但是14500锂电池容量约为700 mAh。充电电流应小于350 mA。查阅厂家说明书,TP5100的恒流充电电流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设定,手头只有1Ω 0805电阻,设定电流为100 mA,也可以满足要求,只是充电时间稍长。充电接口设置为充电时不可收听,从源头上避免了充电器的干扰。

七、机芯的改进
机芯初步调试完毕,开始试听。结果发现,对比德生的2P3,R-308和DE1103,该机灵敏度极低,无论白天晚上只能勉强收到江苏本地4个电台。其他的商品机白天可以稳定清晰接收本地台,晚上可收到上海,浙江,安徽,甚至辽宁的中波台。
回想起之前中放增益低,初步锁定故障点。
从混频输入处(TP1)输入455 KHz等幅信号,用示波器探查每一级放大器的电压,发现一中放管T4电压放大倍数却只有3倍(换算成电压增益9.5 db),直流工作点正常,前级输入正常,输出的中周也是按照给出的成品数据按比例绕制的,所有参数看似都正确,这……难不成要做披着羊皮的哈士奇??!

百思不得其解了3天。某天突然开窍想到:负载阻抗太小可能造成输出功率严重下降,现在这个输出中周负载实际只有7匝,电感量1点几uH,455 KHz时的阻抗(抛开后级)只有约4欧姆,当然没什么电压增益了。
将初级抽头增加到25匝,装好后整机灵敏度大增。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扫频仪NWT500没输出了,拆开发现输出功放管ERA-5SM电流250 mA以上,限流电阻严重发烫判断是ERA-5SM烧了……询问卖家确认是功放集成烧坏,并被告知可以用SOT89封装的AG603或AG604代替,原来的ERA-5SM是十字架型的,引脚单薄,很容易在屏蔽盒里积聚热量而烧毁。网上买了AG604的拆机件,换上之后,如虎添翼,哈哈……

由于中周抽头比变化,耦合电容C21也应减小,调整磁芯之后,比较完美的通频带图出来了,机器的灵敏度更上一层楼。

八、装入套件机壳
本届DIY制作大赛的初衷是使用套件改造。限于体积因素,选用了博士618六管收音机套件(外壳尺寸16.5 cm*10 cm*4.5 cm)为基础,只利用机壳、调谐盘、音量电位器。
为减少反复拧螺丝造成的塑料柱损坏,索性直接将所有接线柱用立铣刀割除,换上合适长度的M3六角铜柱。铜柱多余的部分用钢锯切除,切下的部分留着还可做顶丝。现将铜柱用螺丝固定到电路板上,再用AB结构胶逐个粘到机壳上,这样就可以保证装配精度。

选用高动态的3寸8欧飞乐钕磁喇叭,减轻重量,只是这个喇叭播放需要功率挺大的,这是导致外放和耳机响度差异大的原因之一。由于喇叭海绵边高出喇叭壳,只能使用4个M3 铜花母固定。花母之间的空隙使用单面带胶的聚醋酸乙烯泡沫塑料填充。由于原喇叭是2寸,面板预留了很多封闭的栅格,为减少前面板声音反射,使用2 mm 立铣刀沿着原有栅格开洞,保证了面板的原有风格。

最后是美化工作,校准度盘,面板用1mm有机玻璃重新做,背面先喷一层白漆,再喷一层黑漆,再用激光雕刻。

有了diy的激光雕刻机就是爽。附上标志集合(分辨率足够大,可缩放)

因为充电板使用TP5100,属于开关型的,干扰很大,但是效率高,充电使用9~12V电源都可以满足要求。

工作完成,上一组定妆照。谢谢大家支持!中秋快乐!

补充内容 (2015-9-30 14:29):
47楼 有最近对中放的改进,改进中周和谐振电容,增益达到约54dB,带宽9KHz。选择性和灵敏度得到提升,音质变化不大。
今早实测整机静态电流17mA。

x

楼主:
这是实际接收视频。

地点:南京 紫金山南面的小区,一楼阳台。有不锈钢防盗栅栏。

本机的中频通频带较宽,所以晚上电台多的时候表现出选择性不佳。

接收一般电台的音质比2P3,DE1103的都好,强台声音大但不过载。

灵敏度中规中矩,噪声较小,主要噪声来自附近发电子镇流器之类的开关电源。

拍摄时还没做美化,度盘是原机的,不准确。

凌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NjYyMjE4MA==.html
上午: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NjYzNTAxNg==.html

度盘已经做好,还没加面板。

下午: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NjY0Nzk2MA==.html

补充内容 (2015-9-30 23:35):
经过47楼改进后的接收视频,今天晚上下雷雨,有雷电干扰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ODk2MDUzNg==.html

网友:
梅干菜老师专业制造,赞一个,祝老师拿大奖呵呵!

网友:
楼主功底了得,难得一见的高水平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接收视频。

地点:南京 紫金山南面的小区,一楼阳台。有不锈钢防盗栅栏。

电路好,工艺好,帖子好的三好作品。

网友A:
难得一见的高水平作品,加分表示支持。

至于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中周改造不合理造成的,增加抽头的匝比,虽然表面上提高了增益,但实际降低了中周的Q值,造成选择性降低。
我记得这个机器《无线电》杂志原文上说,中频带宽会随信号的强弱,在11khz-7khz之间变化的,应该不会有选择性性差的毛病。

网友:
高手,赞一个。

网友B:
高!实在是高!高的是现代化设备!高的是高超手艺!另外希望有成品印板出售方便制作。

网友:
高(技术)大(制作)上(档次)的作品。赞一个!

网友:
真正的大作!!!

网友:
请问老师还有pcb板没有?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

网友C:
看了梅干菜老师的帖子,惊诧于DIY小鸡时各种高端“设备”的亮相。
电路、PCB、电源、选材、焊接、调试各个方面都是精品!
很牛啊!高大上!
这辈子是没能力造这般机器了,只能围观了......
如果梅干菜老师有意开发套件(绿油阻焊层要弄上哈),在下一定先订购一套!

看完之后,有个感受(说得不当,多包涵)——就是凤凰嫁到鸡窝里了。
这种宽频响的高端机器,可以(1)弄个大鸡窝(2)再把拉线机械调谐装置弄上去(3)整个大点儿的度盘(4)换个大口径高保真的扬声器......(x)加上短波...

网友:
大制作呀!

网友:
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D:
如果使用缓动调谐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一见的高水平作品,加分表示支持。

至于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中周改造不合理造成的,增 ...

谢谢各位网友的肯定,这里不一一回复了。

业余制作高品质的中周变压器还是很困难的。

同意你的观点 ,选择性差的问题很可能是中周Q值低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接收视频。

地点:南京 紫金山南面的小区,一楼阳台。有不锈钢防盗栅栏。

好作品,中频增益多少

网友:
伟大伟大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实在是高!高的是现代化设备!高的是高超手艺!另外希望有成品印板出售方便制作。

统一回复关于套件的问题,还有aihao,Booooby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都是自己玩玩的,没有出成品或者套件的精力。

如需要印制板的详细资料,我可以发给您,自己回去制作,但是元器件的封装个人拥有的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X宝上其实是有套件的(只有板,没有机壳等),还是太贵了,我觉得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肯定,这里不一一回复了。

业余制作高品质的中周变压器还是很困难的。

该机灵敏度没有太大优势,特色在宽频响上,声音感觉好听,但要大口径再加高音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梅干菜老师的帖子,惊诧于DIY小鸡时各种高端“设备”的亮相。
电路、PCB、电源、选材、焊接、调试各个 ...

谢谢您的建议。限于机壳的尺寸,音质的确不如大型台式机,但是肯定比类似体积的收音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缓动调谐效果会更好!

您的建议很好,谢谢支持。包括您在内的建议,我会做以后其他作品中加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作品,中频增益多少

谢谢支持。中频增益大约是34db。

但是末级中放的中周输出直接了50欧的同轴线,可能会有影响。

这是2P3套件的中放,增益达到了42db,3db带宽8KHz,灵敏度挺高。

x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好,谢谢支持。包括您在内的建议,我会做以后其他作品中加以改进。

制作的漂亮

网友:
高人啊,从头到尾都会,工具也全,只有一万用表,看完感觉路还远

网友:
很专业的制作,!

网友:
音质真的很好啊,真心希望楼主夺冠

网友:
做的不是一般的好,非常羡慕!赞一个!

网友F:
请问老师有PADS的视频教程没?

网友:
这个可是大工程唉。

网友:
完蛋了  咱们没得玩儿了  人家这是专业的

网友E:
估计还没调好

网友:
高手!,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
中波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超动态、宽频响、低躁声中波收音机”这个袖珍机,音质堪比调频。高手业余都制作出来了,万能的坛是否有能力组织套件,满足广大收音机爱好者的多年心愿。谢谢大师给广坛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网友:
好帖。认真看了收获不小。

网友G:
高手的作品.
有没有多的电路板,出给我一块?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楼主不简单!

网友:
机子做的挺好,楼主那里的接收环境听起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的漂亮

感谢

ZWDA
21333915@qq.com
8SJ29
笑熬江湖
一军
益斋
清纯色狼
好奇的晶体管
聚能环
luckyangman
大力水手
yljj12

的支持。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师有PADS的视频教程没?

PADS教程在优酷上有。
您找找“PADS 9.5 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的作品.
有没有多的电路板,出给我一块?

电路板手头没有了,您可以按照1楼贴出的印制板图仿制一个。

不过这个版本的图仍然有一些错误,包括固定柱的位置偏差,没有预留磁棒固定柱元件分布不均匀等问题。

如果您需要PADS的源文件,我可以在帖子里贴出来。

大家一起改进,完善

x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没调好

现在有了改进,原本以为是中周Q值低造成的增益低,选择性差。

实际上是选用的所谓银膜瓷片电容作为谐振电容品质差造成的,将谐振电容换成1000p 聚苯乙烯电容,中频增益提升立竿见影。

中周Tr5和Tr6,抽头比由原来的25:70换成12:70,C21换成680pF

现在中频稳定增益可达到54db,带宽9KHz。

x

网友:
太好了,这个是本次参赛最好的作品!非常棒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了改进,原本以为是中周Q值低造成的增益低,选择性差。

实际上是选用的所谓银膜瓷片电容作为谐振 ...

请教梅老师一个问题,1楼里您说到“将初级抽头增加到25匝,”是不是只改了Tr5和Tr6。它们原来是一样的中周,抽头也都一样,
抽头之间耦合,其阻抗也应该匹配吧,因为Tr6也工作于谐振状态,它的负载是二中放管输入阻抗,所以Tr6的阻抗会稍有降低,与Tr5基本上还是匹配的,如果没有谐振电容,其电感量低才出现不匹配。或是中周磁性材料质量不佳,造成中周Q值低,导致中放增益不足。现在把它们俩改成12:70,应该是与二中放管进行阻抗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梅老师一个问题,1楼里您说到“将初级抽头增加到25匝,”是不是只改了Tr5和Tr6。它们原来是一样的中周 ...

我没有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最初版的抽头全部都是6:70,第一中放的增益很低,当初认为是Tr5抽头太低了,负载阻抗小,一中放拖不动;

第二版,只更换了Tr5和Tr6,抽头是25:70.增益提高了一些,但也只有34dB(银膜瓷片电容品质不佳)。

第三版(刚刚发的),全部更换了聚苯乙烯电容,发现带宽太大,有22KHz,可能是Tr5,Tr6由于抽头太高,负载阻抗的接入造成中周回路Q值下降,于是把Tr5和Tr6换成了12:70 (同时中间的C21也是要根据耦合度调整大小的,我没有计算,换不同容量电容器实测的)

网友I:
中周用1000P谐振电容不太合理。根据Q值的公式:Q=SQRT(L/C)/R,电容分量越大,Q值越不容易做大。当电容增大5倍,为了保持谐振频率不变,电感要减小5倍。如果电阻不能减小5倍的话,Q值就要大打折扣。传统中周使用200P谐振电容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另外对这个电路的变频部分一直不以为然,混频管工作在共基极状态,混频增益不会很大。虽然前级有高放,但RC不调谐高放不足以弥补混频增益的不足。虽然用了3个管子,但它的混频增益可能比常规电路还要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了改进,原本以为是中周Q值低造成的增益低,选择性差。

实际上是选用的所谓银膜瓷片电容作为谐振 ...

用云毌的好还是聚苯乙烯电容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接收视频。

地点:南京 紫金山南面的小区,一楼阳台。有不锈钢防盗栅栏。

看了梅老师这一优秀的作品和精辟的文字描述,让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再一次制作《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的热情。

网友:
制作精良 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ZWDA

不用谢!您的作品确实漂亮

网友:
专业至极!一定会获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周用1000P谐振电容不太合理。根据Q值的公式:Q=SQRT(L/C)/R,电容分量越大,Q值越不容易做大。当电容增大 ...

完整版本的超动态收音机里面,这些措施并非比不上传统结构的收音机电路。

具体的可以参考1984年6月和7月的无线电杂志。

值得坦白的是,这个机器现在虽然整个中放增益到了54dB,但还没有达到原文中一中放增益17~19dB,二中放52~54dB的效果。

这可能与中周Q值不高有关,也可能和我的扫频仪探头输入阻抗第有关(非检波探头,50 欧姆),也有可能是探头接的位置错误有关。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云毌的好还是聚苯乙烯电容好?

最好是云母,其次是聚苯乙烯。

我其实是有云母的,无奈体积太大,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梅老师这一优秀的作品和精辟的文字描述,让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再一次制作《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

谢谢苏老师的肯定。

感谢:hylrf,正直电子的支持。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宽变大了,声音好听了吧!楼主最好能上录音啊!让大家来分享你的成果啊!

晚些时候再贴上改造后的效果视频。

补充内容 (2015-9-30 23:36):
已经在2楼补充视频

网友L:
有这么好的工具,楼主为什么不搞个频率合成器+数字频率显示+同步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这么好的工具,楼主为什么不搞个频率合成器+数字频率显示+同步检波?

这……前后没有必然联系啊。

我到时很想搞PLL控制的,没精力学。一直没上手

最希望看到网友能公开一种控制板, 用单片机控制PLL(LC72131之类的),带有本振输入和调谐电压输出端口,还有液晶显示频率这类基本功能,各种带电调的电调收音板,高频头通用。

这样子就可以抛弃电位器调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了改进,原本以为是中周Q值低造成的增益低,选择性差。

实际上是选用的所谓银膜瓷片电容作为谐振 ...

祝贺有了大的改进

网友:
看来这个瓷片电容可能不是适合高频的那种瓷片电容,圆片形头上带黑点标记那种据说是高频的。只是容量470p往上的少有高频瓷片电容。

网友:
高大上的作品,路过,开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查是否有错?

x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说,可以仿制了吗?

前面的三极管可以都用9011。其他没什特别,都可以仿制 。不过振荡线圈的参数要与可变电容相配套。中周的圈数是根据骨架磁芯决定的,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抄作业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其中的奥妙仍然是老师们经常讲过的重点.

想看看您的大作,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赞,好作品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梅老师这一优秀的作品和精辟的文字描述,让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再一次制作《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

苏老师,等您的好消息,以后要弄套件出来啊!最好带短波的!

网友:
学院式的作品,尤其是调试部分,如果没有讯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前级的调试就无法进行。而败笔在后级即功放级上,为什么不坚持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乙类或丙类放大器呢?甚至可以采用场效应管做低噪放大器;这样,全分立元件的理念就可以实现了。并且根据你的条件,调试一下末级放大器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采用分立和集成块混搭的结构,总给人感觉是有点不伦不类。没有关注到双联可变电容是否是空气的,一旦用塑料薄膜电容,那前级对于信噪比和宽频响就要大打折扣了。

网友:
高手啊!可有多余的印板想買一块,不知可否賞臉

网友:
看着真专业。工具也多。

网友:
专注啊,这是diy的至高境界。

网友:
楼主专业啊,对收音机了解的透彻

网友:
好作品建议出点板子卖吧。

网友(2015-11-23):
《自带作品: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 不错!

网友O(2015-12-27):
非常崇拜,学习你的钻研精神,你的作品真的把大家研究收音机的热情都激发出来了,也创造了国内收音机研究的一个高潮,有时代意义。顺便问一下,你的扫频仪是什么型号的,哪买的,我在网上买了两台BT-3C扫频仪,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非常崇拜,学习你的钻研精神,你的作品真的把大家研究收音机的热情都激发出来了,也创造了国内收音机研究的 ...

扫频仪是NWT500 某宝上有卖的。其实没必要买NWT500的频率范围大,短波段NWT70足够了

网友(2016-03-07):
非常专业的制作,学习了!

网友(2016-05-05):
梅干菜老师专业制造,赞一个

网友P(2016-07-05):
请教楼主。下面图的软件哪里有下载?

x

网友:
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主。下面图的软件哪里有下载?

就是这个软件。具体出自哪位高人已经无法追溯了。
看起来像是从国外来的

x

网友:
今天才看到梅老师的这个参赛作品的帖子,真是太厉害了!佩服啊!!赞!!!

网友:
嗯,中波收音机,陪伴着童年少年中年老年,中波情结

网友(2016-08-20):
好厉害,手艺工具都很棒,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2018-07-30):
请教楼主,在pads里如何输出顶部印版和底部印版,这个软件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在pads里如何输出顶部印版和底部印版,这个软件我不会。

baidu搜索“pads 输出 garber”之类的关键词,很多教程的。加油!

网友:
谢谢。对你的印版图非常感兴趣。

网友:
大哥,您这套工具就很牛了。还激光雕刻。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代化设备、工艺和技术及元器件,超越了一般的业余DIY,很了不起!令人感叹和羡慕。
爱好可以是业余的, ...

我连示波器都木有。

网友S(2018-09-17):
老师 请出套件吧
中周一定要自己做吗?

网友(2018-12-25):
好作品,赞一个!很想仿制一个,但没信心。

网友(2021-04-30):
中周原作者要求用成品TTF102S,绕制数据与楼主不同

x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师 请出套件吧
中周一定要自己做吗?

作者原文说有成品,型号TTF102S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师 请出套件吧
中周一定要自己做吗?

作者原文说有成品型号TTF102S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师 请出套件吧
中周一定要自己做吗?

有成品,型号TTF1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