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作品 利用旧机壳制作的晶体管二管收音机

楼主(2015-09-28):
自报名参赛之后一直在忙于准备中,论坛高手如云,老师傅们手艺都是达到做工艺品级别的,我该做点啥呢?手艺和时间都有限,思前想后还是做个自己最拿手的吧!虽然东西难度不大,但是想要做好也难的,突破自我一下,不在局限于耳机,做个二管能带喇叭的收音机吧,于是有了如下作品,调试难度还是蛮大的,二管带耳机容易,要是带喇叭达到满意效果真的不容易!先看图吧,顺序可能有点乱,也请老师傅们指教一二,给点鼓励!先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x

楼主:
电路如图,有些改动。R2电阻改为220欧姆,R3为5.1千欧,R1为47K可调和22K固定电阻串联,增加了1个音量电位器和1个电容,再生还是采用加L3线圈的办法,灵敏度和再生调节的可控性都优于用电容调节的。    电路板采用铆钉结构的,个人觉得有怀旧的味道,和老机壳很配套,铆钉买的有点大,长了一点,板子就是用覆铜板扒皮制作的,看起来感觉还是有的 制作时我是先装后级功放开始的,方法也很简单,输入端接电烙铁外壳,换了好几次电阻,换到5.1K是效果最好就选它了。前面的来复再生电路和后级是可分开独立工作的,调试时由于后级功放调好了所以还是有优势的,通电后稍加再生就可以收到台了。管子选的是军机上拆的3AG1和3AX22 放大倍数分别为85和46倍,白天可以收到中央1个台 安徽1个台,江苏2个台 浙江1个台还有个江西台声音略小,晚上什么台湾日本朝鲜还有香港的都能收到大约十四五个吧,戴耳机收听的话音量过大,要调小音量电位器,用喇叭白天只能说隔1米听得见声音,晚上夜深人静,喇叭声音还是不错的,房间里面都可清晰收听,不感觉音量不够,可能也是房间较小吧,还是能接受的。尽量选用老元件,磁棒是比较大的扁磁棒,优势还是明显的,电容2个耦合的用得是军机上拆的大概是80年代的,滤波用得是70年代的老电容。

x

网友:
小时候制作了多个来复再生收音机,九零年左右吧,从此走上了无线电这条不归路。

网友:
我也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套和本坛收音机一样的套件,但我也不准备参赛,我就是想把我11岁的儿子带进来,让他来组装,感受下无线电的魅力。

网友A:
怀旧DIY来复鸡,必须要顶。
目测一下:
(1) 用了齿轮减速调谐,这个必须要赞一个!
(2) 烫金字度盘,是旧的还是自己DIY的?DIY的话请分享一下方法,谢谢!
(3) 90%用的老元件
(4) 改成了射极再生,高低端相对均匀
(5) 天线线圈略散,可考虑重新绕制一个,封蜡。
期待视频...

网友:
磁棒很给力!老元件很养眼!

网友:
铆钉版的JJ,不错。赞一个!

网友B:
请教楼主及各位老师  :  2楼的电路图中  没有那个接喇叭的变压器    可是一楼的实物图中有变压器。

到底需不需要那个喇叭变压器呢

网友C:
请问楼主;扬声器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
支持动手改装!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扬声器的阻抗是多少?

坛友你好,是8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及各位老师  :  2楼的电路图中  没有那个接喇叭的变压器    可是一楼的实物图中有变压器。

到底 ...

坛友你好,由于没有买到舌簧喇叭无奈只能用变压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旧DIY来复鸡,必须要顶。
目测一下:
(1) 用了齿轮减速调谐,这个必须要赞一个!

坛友你好,度盘是原装的老货,我还没有能力自制 天线线圈是用原装老货改的,线圈多了点,减少了几圈的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D(2015-12-29):
坛友你好,这个电路我也仿照装了一个,但不能加再生和可变电容与电源的连线是怎么回事?不加能收到三四个台加了只能收到一个台声音超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你好,这个电路我也仿照装了一个,但不能加再生和可变电容与电源的连线是怎么回事?不加能收到三四个台 ...

可能是你的管子放大倍数较高吧,我也是半瓢水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的管子放大倍数较高吧,我也是半瓢水技术

不是放大倍数越高越好嘛?会不会跟静态电流有关?

网友(2016-04-28):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及各位老师  :  2楼的电路图中  没有那个接喇叭的变压器    可是一楼的实物图中有变压器。

到底 ...

若是高阻抗喇叭可以省去变压器!比如舌黄喇叭

网友(2017-04-12):
看楼主这帖俺开始也是对电路图上没有的输出变压器有些“纳闷”,看到解释原来是没有舌簧喇叭。

网友:
看见老元器件就有种冲动感!

网友(2017-08-24):
好多佬元件啊   喜欢这样的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