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LM1875胆石结合

楼主(2015-09-28):
上学的时候做的,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内部比较乱

网友A:
前面板再加一mp3解码板就ok了。

网友B:
应该把6N3前级电路图分亨享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不一般!个人认为电源牛与功放的位置换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散热片太丑

网友:
不错,应该把6N3前级电路图分亨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再加一mp3解码板就ok了。

建议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6N3前级电路图分亨享一下!

参考电路图

网友:
这样还是没有胆味,要有胆味应该功率放大用胆。

网友C:
  请问楼主的6N3供电电压多少v的,阴极电阻多大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6N3供电电压多少v的,阴极电阻多大的?谢谢了

6N3用1875的正负25伏形成的50V压差供电,根据实际调试R1用470欧姆  R2用12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N3用1875的正负25伏形成的50V压差供电,根据实际调试R1用470欧姆  R2用12K的

    好的   谢谢你了

网友:
自己做的才是贵美 的

网友:
不会制作,我等只能观看了,看着你们买的套件,回家自己焊接,真好

网友:
做的真不错,电子管修饰一下,声音更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