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发烧DIY要素排序

楼主(2015-09-28):
有DIY经历的都来随便说说,音响制作(主要是放大器)影响声音的要素有哪些?
先我写个自己的看法,按重要性排序

1. 电路结构  ——这个是重中之重,别指望“简洁”的电路加“补品”元件搭配出High-End
2. 主动元件(运放、晶体管) ——重要性仅次与电路结构,半导体器件特性差异影响电路的表现,优选器件也是电路设计的一部分
3. 电路板及机箱内走线 ——合理布线,降低大电流路径的阻抗,避免串扰和自激

以上是重点,考验设计的功力。如果上面都没做好,下面的都白搭。

4. 被动元件(电阻器,电容器) ——合格的元件,关键地方才考虑精度和稳定性,没必要追求“发烧”
5. 电源变压器 ——不要成为干扰源,功率够用

以下的,我尚没有纳入考虑,也不认为完全不重要。

6. 机内信号线、输入输出插座 ——电阻小,可靠
7. 输出线(喇叭线、耳机线) ——电阻小
8. 音源信号线 ——同上,适可而止,先听过再想是否需要

网友:
个人观点:楼主的123写反了。

网友:
一个水桶几块板,最短的那块板决定装水的高度。
按你的理解可以DIY出能响的放大器,和发烧不沾边。

网友:
1,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没有这个水平的,怎么diy的机器就是个大声机器。
2,钱和时间
其他都是简单的事情。

网友A:
电源应该是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应该是1吧?

不分1,2,3,电源再好,其它一般,也不会出好声,要整体都好,均衡才能出好----。你的电源部分第一,最好,比其他好很多,有何用,是浪费。 个人的观点,仅供产考。

楼主:
开这个主题是为了讨论,如果看法只是“整体要均衡” “不能有短板” “都重要” 云云,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HIFI界里最著名的“打脸”事件就非国外的Audioholics论坛做过的一个测试莫属了。测试使用的是Martin Logan SL-3音箱,两种线材都连接在专门用于黑箱测试的ABX转换器上,用户从外部无法得知目前使用的是哪种线材。测试的对手,一方是价值80美元左右的Monster 1000“怪兽线”,另一方则是用四个普通晾衣架拉直后拧在一起焊接而成。两根“线材”均为2米长,测试者为12位音响发烧友,音量75dB @ 1KHz,播放所有参测者从未听过的高质量录音爵士乐曲。

  结果是,所有人都听不出晒衣架与怪兽线之间的差异。

另外, “音圈里面的铝, 你们听出来了么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FI界里最著名的“打脸”事件就非国外的Audioholics论坛做过的一个测试莫属了。测试使用的是Marti ...

那个咸菜党敢出来盲听的,哈哈。

别说是咸菜,就算是二台素质相差不大的功放,都不见得能听出来。

网友:
声音这个东西 适合自己听就最好的 ,有人听RCA的4558 运放是天下第一。

网友C:
3 其实最重要。任何一根导线,都不是简单的导线,而是以个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只有真的把导线的分布参数都画进电路图里,然后再分析一下,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布线的意义。山寨的各种功放,最差的就是布线,把布线解决好了(包含把细铜线换成粗的,以及PCB的走线),轻松提升音质,各种噪音也能消于无形。

山寨厂其实没大本事伪造芯片,芯片其实都是大厂的正经工程师的努力成果,知名的芯片就没有差的,做不好那是本事不到。这个本事,其实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布线,布局,选线。本人反对什么补品,只要寄生参数处理的好,晾衣服的铁线对声音的劣化也是可以小到不可能用耳朵听出来的。

网友:
是啊,全部是发烧器材,如果搭配不好,未必能够DIY出优秀的音响;当然如果都是普通器材,也很难有理想的表现……

网友:
个人感觉:1要好的电路,2要经过精心挑选符合电路要求的元件,3要研究好元件布线,4要找好的焊锡认真焊接,5要认真调试各部电流及工作点,6要认真检查电路准确无误,各部连接正常再开机试听,7按自己的爱好再摩机。

网友D:
要想听好的音响,5条:1音源,2放大器,3音箱,4环境,5耳朵。

网友:
那最后呢?还要找个好的发电厂?

网友:
我玩音响,只要能响即可,不能响再好的配置也没有用。

网友:
双联电位器质量与同步也很重要

网友:
基本同意前几项可以并列。

网友:
如果都是普通器材,也很难有理想的表现……

网友:
一般的DIY没意思,不如厂家经久

网友E:
那天在网上找了一段12千赫的音频,重放时我真的是一点也听不到,而在另一房间的孩子却问我在干什么,别老是重复的发这种声音,怪吵人的。我着实吃惊不小,什么高频啊原来对我来说是虚无的。。。。。。

网友:
我继续的听,发现我的听力上限是10千赫多一点。。。。。。。

网友:
怪不得这几年听什么都没有过去的感觉,总是觉得那儿不对劲,据说孩子们把这些高频文件设置为铃音,而老师和我们呢,却什么听不见,好凄凉感觉啊。。。。。。。

网友E: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音响是属于年轻人的嘛,他们充满了活力。而我现在呢,有一个靠谱点的纸盆扬声器就足够了,能完成基本的电声转换即可,至于其它的细节嘛,我想我已无资格去追求。。。。。。

网友:
3电路板及机箱内走线 ——合理布线,降低大电流路径的阻抗,避免串扰和自

网友:
   其实很多听音场合下都在上演着一部一部的皇帝新装!

网友:
什么hifi就是个狗屁玩意,从前只有am,顶多能听个fm,后来音源变了,更好了,有密纹唱片,磁带撒的,那确实比收音机音质好了,耳朵确实能分辨出来。到近代,撒hifi啊?毛线,都是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音响是属于年轻人的嘛,他们充满了活力。而我现在呢,有一个靠谱点的纸盆扬声器就足够 ...

支持你的观点。顶一下。

网友:
设计,元件,好多因素,复杂

网友:
其实要听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5-11-06):
头----------------------------尾,最重要。

网友:
还是没有听懂

网友:
也许系统和谐匹配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听好的音响,5条:1音源,2放大器,3音箱,4环境,5耳朵。

赞同

网友:
一样也马虎不得,费神,费钱呀

网友:
电源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天在网上找了一段12千赫的音频,重放时我真的是一点也听不到,而在另一房间的孩子却问我在干什么,别老是 ...

耳膜老化了,与高频无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耳膜老化了,与高频无缘啦

我也是12khz频率的信号听不到。

网友:
发烧DIY的元件一般是没得说的,选取电路也是成熟的,所以印板设计和走线、跳线及其他线材的布置要精心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能听出水电,火电的人都是不存在的?

现在水电和火电都并网了,还有人能听出并区分出来?难以置信!

网友:
本人认为耳朵第一,听都听不到,还搞什么搞。

网友:
人老先从眼上老,看不见的多看见的少,人老先从耳上老,听不见的多听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听好的音响,5条:1音源,2放大器,3音箱,4环境,5耳朵。

这个非常在理。

网友:
我自己用软件做了一套频响测试曲子从20Hz到20KHz,作了46段,测试我的音响,不知为什么,从12KHZ开始,12KHZ、12.5KHZ、13KHZ、14KHZ,听起来音高是一样的,15KHZ就有变化了,16KHZ以上就听不到了。

网友(2015-12-07):
我觉得2最重要,13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其实最重要。任何一根导线,都不是简单的导线,而是以个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只有真的把导线的分布参 ...

在频率到达几个G的数字电路主板上,任何一根导线,都不是简单的导线,而是以个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
在频率最多就20K的模拟功放主板上,任何一根导线,都就是简单的导线,不是以个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
当然,并不能因为就是简单的导线而忽略了最基本的布线规则,特别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天在网上找了一段12千赫的音频,重放时我真的是一点也听不到,而在另一房间的孩子却问我在干什么,别老是 ...

  12K的我能听到,  但16K就听不到了,我女儿却能听到。

网友:
再高档的磁带都比不上蓝光音频

网友:
买现成的板子然后组成成套的装备,如果没时间的话,有时间就慢慢折腾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以前一直能隔着房子听到老式电视机的行频,现在都换液晶了,再也没听过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关于DIY 放大器,我觉得最重要是学习了,其次是元件的选择是最重要的,电容特性,电阻的特性,管子的特性,还有就是,参数的统一。比如,,100欧的电阻,一个108,一个95,那左右声道就不同了。再一个是焊锡,最好是镀银的。线材一类纯铜就行。

网友:
这些不足为怪,因为音质95%好后,再往上面面提1%,听感区别不明显,但成本升一倍

网友:
个人觉得音响线材必须的

网友:
赞同楼主的1/2/3 观点。。。首先需要选取好的电路结构,其次才是选择良好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FI界里最著名的“打脸”事件就非国外的Audioholics论坛做过的一个测试莫属了。测试使用的是Marti ...

实在是有趣!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B:
HIFI界里最著名的“打脸”事件就非国外的Audioholics论坛做过的一个测试莫属了。测试使用的是Marti ...

另一方则是用四个普通晾衣架拉直后拧在一起焊接而成---oo

网友:
  电路是放大器的重中之重,这点同意楼主观点。电路不好,其他都是扯谈。

网友:
个人观点:名机大家都说好,其实都是炒起来的,名机也是DIY出身的,只不过他碰巧碰到了机遇!

网友:
首先要有一个好用的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听好的音响,5条:1音源,2放大器,3音箱,4环境,5耳朵。

同感,再增加一条,自己的喜好。

网友:
以前折腾了几十年的放大器,做了不下百十台,还不如现在花十几元买个车机的效果好,什么都有了,配个电源,好一点的音箱就好了。

网友:
耳朵比较重要,一切的一切就是为满足听感的。经得起耳机检验就可以了。

网友:
DIY放大器我建议用电子管的,线路简单,元器件也不贵,出好声也不困难,而且撑折腾。

网友:
是不是跑题了?呵呵。

网友:
放大器要素吗,a,成熟的线路,b,设计合理的线路板,c,符合线路电气性能要求的质量合格的元器件及导线,d,容量足够,波纹小的电源,e,整机连接布局与接地,f,调试各级电流,电压至线路要求值。至于发不发烧还要看整个音响系统的搭配及个人喜好了。呵呵,乱扯一通。

网友:
本人认为,音响是一个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很多复刻板怎么出不了好声音,是因为PBC板的铜铂纯度不行,有一些里面还含有铁,还有变压器,有人认为影响不大,本人认为,都很大,本人曾试用进口高品质变压器,还有采用搭棚的方式做了1969,其他的和朋友的PBC板的,普通变压器的其他在元件一样,结果一听,是不在同一档次,朋友的拆了,把我在拿到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