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得瑟一下更换MF100万用表的表头

楼主(2015-09-28):
这个MF100万用表是在X宝买的,1989年库存的全新货。刚刚到手就发现了不足。表针距离表盘高度随着偏转而变化。精度很一般,归零也不是很好。查看电路图发现和MF50很类似。于是大胆尝试,把一块90年代初的MF50表头移植到MF100上面。

(1)首先直接移植,发现表针长短不一样。但是表针距离表盘高度已经均匀。

(2)更换表针。用电子剪钳小心撑开表针根部的黄铜卡子,这个要十分小心。稍有不慎表针就断掉。

(3)装上表头后校准。发现表头失磁,满偏时差3小格。于是拆掉一个报废的日光灯整流器,取出里面的电感。姜漆包线绕在表头上面充磁。过冲后逐步退磁,精度不错。这是校准后的电阻档测试图。

测量75K标准电阻

测量75K标准电阻

测量75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75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0K标准电阻

测量10K标准电阻

测量10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0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2K标准电阻

测量2K标准电阻

测量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5K标准电阻

测量15K标准电阻

测量15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5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30K标准电阻

测量30K标准电阻

测量30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30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56K标准电阻

测量56K标准电阻

测量56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56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350欧标准电阻

测量350欧标准电阻

测量350欧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350欧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560欧标准电阻

测量560欧标准电阻

测量560欧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560欧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K标准电阻

测量1K标准电阻

测量1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1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2K标准电阻

测量2K标准电阻

测量2K标准电阻近照

测量2K标准电阻近照

网友:
小表挺好看的。

网友:
楼主  这表不错  旁边电阻做得也不错。学习

网友:
一个字,准. 漂亮.

网友(2017-12-10):
小表很漂亮,换头手艺不错。

网友A:
这种小表的表盘刻度不太好看,因为是非线性的,各挡误差较大!所以采用斜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表的表盘刻度不太好看,因为是非线性的,各挡误差较大!所以采用斜线连接。

这款表的存世量非常少,我这个是全新的,有说明书。

指针表的低档位交流电压档都是非线性的,因为要考虑二极管压降的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0表没有你的新,表头修坏了,50表头能换,学习了。

这不算什么技术。记得矿坛有一个高手,用0.03漆包线自己绕制的MF10动圈,修复后性能很好。那才叫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0表没有你的新,表头修坏了,50表头能换,学习了。

这不算什么技术。记得矿坛有一个高手,用0.03漆包线自己绕制的MF10动圈。

网友:
很准啊

电阻不错

网友(2018-06-08):
引用 网友C:
这不算什么技术。记得矿坛有一个高手,用0.03漆包线自己绕制的MF10动圈,修复后性能很好。那才叫高手

有这个手艺的人真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算什么技术。记得矿坛有一个高手,用0.03漆包线自己绕制的MF10动圈,修复后性能很好。那才叫高手

这个真的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