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作品木盒超外差6管收音机

楼主(2015-09-28):
今天是参赛的最后一天,帖子发的晚了点.
这次参赛我是自带作品,这样一来可以利用手头已有的零件和材料

有较大的灵活性,也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来构思制做.借此机会重温N

年前自制半导体收音机的经历.

1  首先要选定电路图,它是准备所需元件和以后制作的根据.本电

路的振荡混频部分参考的坛友[YNGZ]的电路,采用双栅场效应管

BF998.特点是电路简洁.振荡线圈可用带抽头的那一组,反馈线圈

空置不用.中放和低放是典型的电路程式.选用5英寸的动圈扬声器
输入变压器铁铁芯面积8X12毫米,初级直径0.17线  1400匝   次级0.17线路双线并绕450匝
输出变压器铁铁芯面积8X12毫米,初级直径0.35线   双线并绕180匝  次级0.44线  100匝   配4欧喇叭.

x

楼主:
2  设计机箱的尺寸和结构.机箱的设计决定了扬声器,可变电容调

谐机构,电位器的安装位置.假如是先做好了电路再设计机箱去凑

和电路将会是很麻烦的事.本机采用可变电容轴电位器轴都用直通

的方式.
  机箱用厚度8毫米的层板制做,外形尺寸245X150X65毫米,在板上

画线尺寸一定要准确,手锯要慢一点尽量锯直线.留一点修整余量

最好在半毫米以内.修整时板材长宽相同尺寸要叠在一起同时用锉

刀砂纸打磨.尽量做到横平竖直都是直角.打磨好了先把几块木片

拼一下看看接缝是否紧密.有明显缺陷的话还要继续修整,这道工

序特别费时费力.坛友们把做机箱视为头痛的事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的!
  六片木板终于搞定了,用质量好的白乳胶粘合机箱强度足够.胶

干透后还要对机箱表面用砂纸放在平坦的地方进行磨打,看上去还

平的层板一磨平结果露出了花纹,没办法就让它素面朝天吧.
  用女士的丝袜或其它有弹性的布料作喇叭布,再用金属圈绷紧既

平整又美观.
  旋钮也是用木头做的,这小东西做一个要用大半天的时间.

x

楼主:
引用 楼主:
2  设计机箱的尺寸和结构.机箱的设计决定了扬声器,可变电容调

谐机构,电位器的安装位置.假如是先做好了电 ...

x

楼主:
引用 楼主:

x

楼主:
引用 楼主:

3  电路板的尺寸在机箱设计好后就基本定了,可变电容轴,电位器

安装位置一定要与机箱孔对准.磁棒天线一般都装在上面,摆好变

压器的位置,其他的地方布置别的元件.元件的摆放最好是按电路

流程顺序来进行,特别是地线要按电路流程顺序走.
  在纸上画元件布置线路连接图,利用元件引线的落点来避开联线

的交叉,就是说用元件来跨接联线可能交叉的地方,实在是避不开

的只好用跨线.这张图肯定是画了擦,擦了画,纸擦破了换一张纸接

着画,反复的修改,直到跨线最少或没有跨线为止.注意画的图是联

线的焊面不要弄反了.
  中周,集成电路等对孔位要求准的元件可用元件的引脚直接将纸

扎透来定孔位.将画好1比1的联线图覆盖在附铜板上,用透明胶带

固定好,用小电钻钻孔.

x

楼主:
引用 楼主:
3  电路板的尺寸在机箱设计好后就基本定了,可变电容轴,电位器

安装位置一定要与机箱孔对准.磁棒天线一 ...

用油漆或用颜料调的酒精松香水来画电路板,用牙签圆的一端点

焊盘,少沾一点颜料点在孔位象盖章一样,动作要轻,点出的焊盘又

圆又快,可做直径不同小木棍备用.
  用钳子将牙签尖的一端夹毛制成小竹笔画线,画线的时候下手要

轻,用力下按画线条会露铜.画的不好可用小刀修改或重新画一根

线.画好的线路颜料一定要饱满,单薄露铜的地方等先画的线干了

后再修补.
   电路板在三氯化铁溶液中腐蚀好后用稀料清洗油漆.用学生象

皮擦亮铜面,再刷一层酒精松香水.用酒精松香水画的板子不用处

理直接焊.

x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油漆或用颜料调的酒精松香水来画电路板,用牙签圆的一端点

焊盘,少沾一点颜料点在孔位象盖章一样,动作 ...

4  电子元件安装前都要用表检查一遍,阻容元件插在纸上做好标

记.往板上插元件时要注意管子和电解电容的极性.先焊矮的后焊

高的.
  BF998场管体积小要先处理一下.裁一小块洞洞板先焊好四根引

线,焊管子的四个焊盘先镀上锡,用镊子夹缀BF998管子沾一点松香

水管子四脚放在四个焊盘上,烧热的尖头烙铁拔掉电源,在焊盘上

一点就成了.BF998的G极都有保护二极管一般不会焊坏.
  板子焊完要检查有没有虚焊漏焊粘连.

x

楼主:
引用 楼主:
4  电子元件安装前都要用表检查一遍,阻容元件插在纸上做好标

记.往板上插元件时要注意管子和电解电容的 ...

5  电路调整可从后级开始,推挽级基本不用调.往前各级的偏置电

阻串联50K电位器逐级调整,调至电路图上的参考值后用阻值最接

近的固定电阻替换.BF998无须调电流.
  没有仪器或中周没有预先调到465KHZ可将中周磁帽都调到中间

位置,收到台后再细调,中频偏一点影响不大.
  本地振荡频率范围一定要准确一点,有频率计很直观,探头一端

接BF998 S极一端接地,调节振荡线圈磁帽使低端频率550+465KHZ,

调节可变电容振荡连上的微调电容使高端频率1600+465KHZ.达不

到要求则增减振荡线圈匝数使之符合.
   没有仪器则要知道本地中波广播电台的频率,分别收到低端台

高端台观察可变电容拧动的角度估计振荡频率范围偏高偏低.或对

比正常工作的收音机来判断.本地振荡频率偏大了则收不到台.
  调节磁棒天线线圈位置使低端电台声音大,调节可变电容天线连

微调电容使高端电台声音大.

x

楼主:
引用 楼主:
5  电路调整可从后级开始,推挽级基本不用调.往前各级的偏置电

阻串联50K电位器逐级调整,调至电路图上的 ...

6  试听,采用BF998作振荡混频效果不错,1.4V电压也正常工作.对

比用1691集成电路收音机中波电台都能收到,机器本身的噪音很小

.采用了5寸喇叭音质还行.本机试用3V,6V电源都正常工作.

谢谢坛友看帖,谢谢版主组织比赛.欢迎拍砖.  2015.9.28.

x

网友A:
引用 楼主:
2  设计机箱的尺寸和结构.机箱的设计决定了扬声器,可变电容调

谐机构,电位器的安装位置.假如是先做好了电 ...

好手艺,好耐心,好有时间啊

网友B:
楼主的木工手艺一流啊,上点清漆就更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好耐心,好有时间啊

原以为时间够用,做起来才知道时间紧,紧赶慢赶这两天才完工.照片上的时间都是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木工手艺一流啊,上点清漆就更OK了

您说的对,哪天有空再喷上清漆.

网友C:
楼主,输入输出自已绕的吗,有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输入输出自已绕的吗,有数据吗

变压器是以前绕的,数据记不清了.找来一个参考资料应该出入不大.

输入变压器铁铁芯面积8X12毫米,初级直径0.17线  1400匝   次级0.17线路双线并绕450匝
输出变压器铁铁芯面积8X12毫米,初级直径0.35线   双线并绕180匝  次级0.44线  100匝   配4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确认!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漂亮

谢谢[透明风]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样主的木工活真的不错啊!顶一个!

谢谢鼓励.

网友G:
用了场管,天线和本振都无次级, 这电路俺一直想试试,可惜没BF998的场管,请问楼主是哪里买的?
鸡窝很漂亮,可以喷漆伺候了!
期待收听效果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场管,天线和本振都无次级, 这电路俺一直想试试,可惜没BF998的场管,请问楼主是哪里买的?
鸡窝很漂亮 ...

BF998是以前在北京中发买的,网上应该有卖.视频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正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木匠!!!

我不是木匠,做了木工活才知道正宗的木匠有多么难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6  试听,采用BF998作振荡混频效果不错,1.4V电压也正常工作.对

比用1691集成电路收音机中波电台都能收 ...

漂亮!真不错!

网友:
做得漂亮,鸡窝更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BF998是以前在北京中发买的,网上应该有卖.视频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正在努力中.

先上传视频(网址已消息),上传完成后把你的视频地址贴上来即可,我也是这次为了上传视频才学会的。

网友:
外壳可以考虑直接贴合适图案和颜色的即时贴会更漂亮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上传视频(网址已消息),上传完成后把你的视频地址贴上来即可,我也是这次为了上传视频才学会的。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谢谢[8JS29] [YUANZEN] [SZLZ61] [看风者]加分鼓励.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鼓励.

网友:
手艺真好。木壳是亮点声音会好很多。

网友:
很希望看到一位木壳搭角是开榫,期望作品出现。

网友:
这个自制的调谐钮是个好制作方案,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的机壳真的做得不错,元件排列也很规整,两头牛像是从西班牙进口来的,绕得太好了,提个小建议:如果把喇叭换成老飞乐的会更好些,这么好的作品必须加会鼓励一下

楼主:
谢谢 [梅干菜] [可达] [大力水手] [ OLVER] [ SUHONGGUI]加分鼓励.

网友J:
引用 楼主:
6  试听,采用BF998作振荡混频效果不错,1.4V电压也正常工作.对

比用1691集成电路收音机中波电台都能收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工非常漂亮!我年轻的时候折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工非常漂亮!我年轻的时候折腾过。

谢谢星版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6  试听,采用BF998作振荡混频效果不错,1.4V电压也正常工作.对

比用1691集成电路收音机中波电台都能收 ...

木壳做的很好!但是喇叭外面几根木条很不美观!建议用细钢网代替,细钢网也不花钱买在做塑钢门窗的地方去要一小块。

网友(2015-11-07):
那个小盒子做的不错

网友:
精品大片,开演了。楼主好手艺!

网友:
真的很漂亮,很有人情味,很温暖,是一个生命!

网友:
木壳收音机,很怀旧的感觉,现在很难找到木板。

网友(2015-12-07):
楼主做的漂亮 收听·效果怎样 发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