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也玩简易R40C1磁环矿机

楼主(2015-09-28):
由于临时在北京看孙子,矿机元件都在老家外地,但是不甘心,晚上睡不着时就想起来还是玩玩矿机为好,尽管有半导体收音机。北京这里的住处电磁环境感觉很好,用德生9700短波王收中波,短波都很满意。架一根短室外天线给德机感应,晚上中波台密密麻麻,收40个不成问题,远的收江苏台。灵敏度太高了也是麻烦事,经常一个点二,三个台同频率挤在一起。噪音干扰信号很小,仅在特有的频段才有。晚上调台,旋钮轻轻一动一个台,分割清楚,太过瘾了。

德生9700机有个大缺点,就是其中一个塑料拉线轮容易折断。我只好自己修,钻小孔,用钉子当轴,代换后永不会再坏。

手头很少有矿机零件,只好慢慢凑。买过低阻军用耳机,长短普通磁棒,都不理想,最后弄到几个R40C1磁环,暖气旁烘干,涂指甲油,两个叠在一起,用四氟带缠紧。  里兹线用普通110股,经典双回路电路,次级上三分之一抽头一个,配365皮空连,变压器用手机充电器改装,配普通32欧低阻耳塞机。天线从8楼楼上向对面下方垂下,大约30米,两根并联。检波用四个二极管串连。

试机,效果够满意,R40C1磁环不负众望,三个强台电流都超过100微安,耳塞机里听起来很震耳。能收7个台,有的略有混台现象,但是我喜欢这种状态,感觉更有韵味,很是过瘾。

如果想不混台,只要将次级线圈的上下两个线头对调一下,检波输出端就变成在下三分之一处,选择性大大增加,调台分割尖锐,毫不混台,声音清晰悦耳,没有丝毫杂音,播音员说话的呼吸摩擦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音量都略有减少了。

有趣的是,前些天雨季,大概矿机受潮,声音大减。将线圈用吹风机热风狠狠地吹了十分钟,再听,声音大增。看来多股线受潮会严重影响效果,Q值下降。

看图。简易的连接在床头。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检波要用用四个二极管串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检波要用用四个二极管串连?

他那里太近大功率中波发射台天线感应电压很高。单个检波管会饱和电流发热炸掉。

网友C:
天线很给力,三个电台频率都是804台的,想必楼主在北京城区东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里太近大功率中波发射台天线感应电压很高。单个检波管会饱和电流发热炸掉。

要真的是那样,做很多台通过串并联岂不是一个免费的电源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检波要用用四个二极管串连?

此前曾单独发过帖。  用多只二极管串联效果优于一只单独管是经过试验确定的,不是随意的乱作为。用一只,声音稍低,但是含混不清。用两只,电流增加,声音略有改善。用三只,感觉更好,用四只,感觉声音,电流都好些。用5只,弱台声音下降,但是选择性会提高。可能原因是多只二极管串联提高了Rd值,在不改动其它参数的情况下与电路更匹配。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很给力,三个电台频率都是804台的,想必楼主在北京城区东北。

正是,在东北部,和平街一带。酒仙桥位于此地东南6.3千米左右。天线面向东,不够好,偏南些会更好。

网友:
又看见焦老师的长天线了!

网友:
看来R40C1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D:
楼主的实验至少证实了两个问题:
1.R40C1的确性能优越。
2.Q值对矿机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高Q无用论可以休矣!

非常好!多谢楼主的实验!

网友E:
用的什么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是,在东北部,和平街一带。酒仙桥位于此地东南6.3千米左右。天线面向东,不够好,偏南些会更好。

这是和平街啥地界儿?看着像单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验至少证实了两个问题:
1.R40C1的确性能优越。
2.Q值对矿机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高Q无用论可以休 ...

之前用普通中波磁棒和中短波磁棒试过,效果都一般,但是用R40C1磁环,效果立刻高出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和平街啥地界儿?看着像单位呀!

哪里哪里,窗对面就是光熙门13号地铁,跑来跑去。下面小路旁是一溜饭店。这里是回迁小区,管理松,电线扯来扯去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二极管

手头有二极管好几种,最后还是选用了BAT85。在抽头在上情况下,灵敏度很高,4只够用了。但是在抽头在下,选择性很高的情况下,4只BAT85似乎对弱台信号有衰减,就用了3只,再随手拿一只1SS86接入。我喜欢灵敏度高,略有混台的状态,听603故事台,电台信号本底的轻微交流声也能清楚感觉到。100多微安电流,夜深人静下,足够震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窗对面就是光熙门13号地铁,跑来跑去。下面小路旁是一溜饭店。这里是回迁小区,管理松,电线 ...

哦,服装学院附中附近,俺挺熟悉的地届。

网友:
100微安带8寸舌簧喇叭,晚上应听得很清晰了,羡慕

楼主:
调试中发现,电流大不等于声音大。还是1026台,用一个二极管,电流高达200微安以上,爆表,但是声音并不太高,音质也不好。改用4个二极管,立马声音提高,洪亮而饱满,音质特好,但是电流降到120微安了,岂不是怪事。

可见电流不是我们最关心的,它与声音大小和音质不是正相关,匹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矿机声音小些,音质也不好,那么就大胆地多串几个二极管试试,别以为可笑,效果是硬道理。

网友:
天线真给力!我用15米垂线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服装学院附中附近,俺挺熟悉的地届。

是这一带,但是我在柳芳的北面。俺以前住在酒仙桥,可惜临街高楼无法架天线。现在好了,可以随便拉。以后有空再拉一条到南侧,三根并联,还能更好。这一带距804台在6.5千米以内,信号强度可以,玩矿机有些条件。

网友G:
我住在您的正西方向300米,和您的接收效果一样,603台特响.我的矿机已经装进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干燥剂.

网友:
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啊!

网友:
R40C1的确是做矿机的最好磁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住在您的正西方向300米,和您的接收效果一样,603台特响.我的矿机已经装进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干燥剂.

线圈太应该装盒子里了,因为多股线会吸潮,磁环有空隙,也会吸潮,都会造成Q值下降。目前只是装塑料袋里扎紧。

我已找好盒子,打算把磁环装里,再放干燥剂生石灰。

网友H:
天线是怎样搭到对面楼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是怎样搭到对面楼顶的

不是楼顶。对面饭店的后墙有窗户,砌死了,有防盗窗铁网,用一根稍粗的铁丝,一端弯出钩,一人多高,往铁网上一搭,天线拉紧,就成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楼顶。对面饭店的后墙有窗户,砌死了,有防盗窗铁网,用一根稍粗的铁丝,一端弯出钩,一人多高,往铁 ...

真是羡慕你,请问R40C1磁环的导磁率是100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试中发现,电流大不等于声音大。还是1026台,用一个二极管,电流高达200微安以上,爆表,但是声音并不太高 ...

矿石机检波后的直流与音频是两回事,检波后得到的直流电流是载频信号(频率很高),是无用的,我们要的是边频信号(音频)。
当出现电流大小与声音大小不同步时,说明LC谐振回路输出阻抗 ←→ 二极管 ←→ 负载三者之间电路不匹配。
通常可调整三个方面使电路匹配
一、改变LC谐振回路输出阻抗,这在老矿石机中较常见,改变抽头位置即可实现。
二、更换不同Rd二极管,改变的方法有串联和并联,楼主用的就是串联方法,并联的方法只适用高Rd二极管。
三、改变负载阻抗。

改变谐振回路输出阻抗

LC回路输出阻抗、二极管、负载是一条线拴着的三个蚂蚱,相互都有联系,只有匹配了才有最高效率。

换一个方法理解楼主问题,当给矿机负载短路时其电流最大,但电压(声音)却没了,此时谐振回路电压很低,但并不是零,因为中间还有一只二极管。当取走二极管时,电流没了,声也没了,此时谐振回路电压最高(空载),所以当直流电流最大和零时,耳机都无声。

所以只有在LC回路输出阻抗、二极管、负载三项各在一定时,电路达到最佳匹配,我们得到了最高灵敏度(声音)和最好选择性。

说明:当一个LC回路品质因数(Q值)越高时,其输出阻抗越高。
      当一个谐振回路电压(有载)越高时,选择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是羡慕你,请问R40C1磁环的导磁率是100的吗? 。

不是100,导磁率是40,。大概型号中的40指的就是导磁率。这是一种导磁率很低的特殊磁环,适合高频。

关于应用此磁环,其他老师本坛有许多介绍,也有用3DQ检波的,我只是从最简单的起步,找乐趣,慢慢玩,别一下子玩到顶端。

网友J:
没有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前曾单独发过帖。  用多只二极管串联效果优于一只单独管是经过试验确定的,不是随意的乱作为。用一只, ...

用R40C1磁环配175线绕出的线圈空载Q值在1000以上,使用多只二极管串联效果好,选择性大大提高。
另外BAT85的Rd在170K左右,三只串联约500多K,可是正问压降也上去了。用一只1N34A或BAT43(Rd约600K)可能效果更好。
但当使用Q值较低线圈时,串联检波可能就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检波后的直流与音频是两回事,检波后得到的直流电流是载波(频率很高),是无用的,我们要的是调 ...

谢谢,分析的很全面。三者匹配很重要,缺一不可。

网友K:
你这个不怕雷击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窗对面就是光熙门13号地铁,跑来跑去。下面小路旁是一溜饭店。这里是回迁小区,管理松,电线 ...

我们离得很近.旁边应该是和平街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离得很近.旁边应该是和平街三中.

我在15区,煤科宾馆附近,一片住宅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不怕雷击吗?

18层的一片高楼,我的低于10层,想石墨。不过有雷天我还是断开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40C1磁环配175线绕出的线圈空载Q值在1000以上,使用多只二极管串联效果好,选择性大大提高。
另外B ...

谢谢,以后找1N34A试试,这样弱台也会提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别忙,我再调整一下参数,找到最佳值,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这几天趁假期有空闲,又拉了一根天线,这下子有三根了,并连上。

接矿机一 试,声音大了不少,但是混台,更糟的是,高端台声音小了,而且所有台频率向高端移动,1026台已移出在外。

只好加天调电容。460皮的空气可变。立刻好了,混台大大改善,高端台也回来了。线圈重新调整了抽头位置,在第33圈左右位置可兼顾选择性和音质音量,同时试用BAT85和1N34A检波,都是在三只串连情况下,音质最好,音量够大。现在三个强台电流都在120微安以上,均衡。不加天调,低端603台声音巨大,但是高端台会减少,因为天线引入了很大电容。

二极管不要超过4只,可试验看音质音量改善了就好。

本矿机试验了最简单的双回路电路,变压器和普通耳塞机都垂手可得。

看图。

网友M:
三根天线啊,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趁假期有空闲,又拉了一根天线,这下子有三根了,并连上。

接矿机一 试,声音大了不少,但是混台 ...

看到了电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根天线啊,伟大。

三根天线,对接受低频段电台有利,但是信号强,易混台。一根对高频段和短波接受有利,也不易混台。

大有大的难处啊,声音太大。只好用天调减弱下来。在100微安以上,人耳会不舒服,大于200微安会受不了。

现在强台控制在80微安以下,正好。声音醇厚饱满,清晰逼真。

网友:
称得上京城第一矿机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