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带套件组装HX108-2

楼主(2015-09-28):
不自量力 自己购买套件组装参赛。

看了各位大师的文章,觉得自己技不如人。只能步人后尘。先看图

功放管静态电流

前置功放静态电流

二中放静态电流

一中放静态电流

混频静态电流

只有两个强台,外壳看aaa555000大师改了,第一中周也改了,但是声音就是不大,只能收到强台。将各管电流调至图纸数据。还是声音小;再将天线线圈用蜂房式替换,选择性变好,但是声音还是不大。又改回原套件电阻,声音也没变化。是一中放电流和agc没调好?用100k可调电阻调整中放电流至设计值;测量电阻18.29kΩ,用18kΩ接入;还是收效甚微。直至今日才想到改中频为455kh,久违的声音才能听到了。下面是调整代换电阻后的一中放静态电流和调整455kh中频的相片

焊接非常糟糕就不上图了。
有幸参加大赛,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这是装好的正面图

x

楼主:
当然是455kh了。也许这就是没有用扫频仪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收音机到底是455还是465???

集成电路的用455滤波器和中周,分立元件的,老收音机部标件都是465,现在的分立套件绝大多数是465,让其工作于455,必须配套新型小型双连,老223双连就难以统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机壳改装得很漂亮,赞一个!
整机性能要充分调试才能发挥最佳,请楼主继续实验并分享过程。

楼主:
上面没有说明,100k可调是调整r3的电阻值。也许和计算不符;检波管换成了4148。

网友B:
只要没有固定频率的滤波器,中频多少都行,把中周统调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套分立元件收音机调节到455,又是怎么回事?

看了大师的贴子才想到可能是可变和线圈的问题吧。我用两个中频都试了。455就是比465声音大。由于一开始一直用465调整,只有两个高端台清楚,换蜂房线圈,声音都小了(人懒 电感没有调好,次级线圈离得比较远,相片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有固定频率的滤波器,中频多少都行,把中周统调好就行了。

从帖子里的信息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逻辑思维己经无能为力了,只有亲自去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套分立元件收音机调节到455,又是怎么回事?

看11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223p也是455中频了。曾经用红灯6管收音机的中周代换博士618(后期套件收音机)的,不把中周全拧劲去 ...

正常情况下,中周磁帽深度在中偏下位置,过深过浅都影响中放级指标,调试时只对比收音大小没有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帖子里的信息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逻辑思维己经无能为力了,只有亲自去验证吧。

为什么收不同的台中频会不同?难道我的收音机有问题?也可能有问题吧。所以我说在一定范围之内选个中频问题不大,给大家带来误导,实在对不起大家。

网友(2024-04-15):
套件中,元件重灾区是可变电容,大都数都劣质产品,中周质量也不怎么好,其它元件还很容易替换,如何前两件都换了,都能再买一个套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