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转平衡电路

楼主(2015-09-29):
这个电路的两个输入阻抗相差较大,但为什么貌似仍能平衡输出?

网友A:
输入阻抗相差很大?楼主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相差很大?楼主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上端输入阻抗10k,下端输入阻抗20k

网友B:
上端和下端增益均是0dB,所以两路输出幅度相等

网友C:
伪问题。
对输入来说,前级的输出负载是10k//20k,而两个输入之间的差别对前级毫无影响。

网友:
同上看法,均高输入阻抗。

网友D:
仿真电路?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吧?对输入电阻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端输入阻抗10k,下端输入阻抗20k

那么是否可以说上端输入端得到的信号如果是0.5伏、下端输入得到的是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伪问题。
对输入来说,前级的输出负载是10k//20k,而两个输入之间的差别对前级毫无影响。

伪回帖。
“两个输入之间的差别对前级毫无影响”?? 你这个前级大概是指信号源端,这不在我的问题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电路?输入是理想电压源吧?对输入电阻不敏感

如果对仿真电路很厌恶你完全可以不必掺和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端和下端增益均是0dB,所以两路输出幅度相等

    谢谢!我可能是钻进哪个牛角尖里不能自拔了,恳切希望老师指点。我是这样看的您看对不:2个输入端因为阻抗不同、得到的信号净幅值也不同,虽然上端和下端增益相同,理应输出幅值也不相同呀?
    再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可能是钻进哪个牛角尖里不能自拔了,恳切希望老师指点。我是这样看的您看对不:2个输入端因 ...

计算增益已经考虑了输入阻抗

网友:
电路是相同的,
正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可能是钻进哪个牛角尖里不能自拔了,恳切希望老师指点。我是这样看的您看对不:2个输入端因 ...

你的问题,就在 11 楼,和 13 楼,已经表达清楚了。
其实,在电路里,前级的输出阻值,还是要连起来看。
如果前级输出是恒流源,你就是对的,如果是恒压源,你就错了 !
其实,在实际的电路中,为了简化设计,就是设计成恒压源 (相对下级输入阻抗)!这样,输出当然就平衡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