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塞你懂多少?

楼主(2015-09-29):
发现不少人相信什么脑白金火花塞,铱金火花塞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效果?
好吧,先研究火花塞点火原理
火花塞是通过电能形成放电点燃汽油,这个大家都懂.
那点燃过程有那些因素呢? 其实就2个,首先要电流,再有就是电弧长度,2个因素就是点火功率.电流大,形成的火焰核直径就大,长度大就火焰的长度大了.其实这2个因素和火花塞关系不太大,是高压包,和点火电路关系更大,是电容放电的还是电感放电的都不1样.电容的是持续时间短,体积小,节能.在小机器用得多,汽车用的多数是电感放电的,能量和时间都很好.
然后火花塞就是要几个问题了,燃烧后处理积碳,(自洁能力)还有电磁波干扰,放电间隙大小(需要高压电路支持)
这样就出现了各种变种,例如平面火花塞,这个是飞机专用的,可靠性最高,点火能量需求非常大,能靠点火花自己清除部分积碳.但是缺陷也明显,就是火焰核不在固定位置,也不在燃烧中心,不过对于飞机问题不大,因为它们都是双火花塞甚至3火花塞的结构.我们汽车用,和高压电路严重不匹配,所以换这个就会有点火能量不足的问题.
多头火花塞,这个是最没有价值的发明,对整个点火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没有见过雷击会在几个避雷针同时出现的情况,电是走最短路线的.
尖端火花塞,这个是理想火花塞,实际使用是气流因为阻力小点火觉得会理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卵用.反过来这个尖端在高温下烧蚀严重,如果换更高级的材料,造价就上去了,意义不大.

结构上面没有什么特殊了,材料呢? 也没有什么超级材料.
对于增加1% -2%能量的材料有直接增加高压直接么?所以各种特殊材料火花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实际操作时候,我们只要买到合格的正品火花塞,跑上1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国外很多汽车的保养说明是16万公里(10万英里)才检查火花塞.但是到了国内,直接就变了4万公里了,为什么???你懂的.
但是,实际买的时候问题还是很多的,首先热值,这个是要命的!!!1定要按发动机说明书操作.
还有就是火花塞螺纹端面,有些火花塞是小扭力的,带自紧的,这个绝对不能换平面的,否则发动机缸盖有报废可能.
剩下1下,就是火花塞间隙,这个发现没有人提及过,但是这个是最要命的,买回来的火花塞有个经验间隙,并不适合你的发动机的,这个时候查资料,1定要找到推荐间隙,然后自己调整好,因为从0.5mm到1.2mm的都有。
火花塞就这么点学问了,不要再浪费你的钱了。
以上是自己痛苦的经历,花钱买的教训。
我的车就是英文说明书建议16万公里检查火花塞的了,4s要4万换完。
然后换的不是原车100%的,因为那型号是国内少见的小扭力斜面塞。我就坚持不换了。
还有间隙,4s拿出来的是1.1mm ,但是车说明书是0.8mm的,换了就点火电流不足。
1次换16个火花塞呀,哪怕马云店买也要40块/个,算下来600多了。

网友:
原理很简单,但是材料,器件结构,加工工艺。有天壤之别?

网友A:
不记得那句话是谁说的了,没有博世BOSCH火花塞,就没有今天的点燃式汽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那句话是谁说的了,没有博世BOSCH火花塞,就没有今天的点燃式汽油机!

是的  博士是高压点火系统的祖师爷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材料的不同,耐烧蚀的能力不同,也就是寿命不同,电极烧蚀后间隙变化大,普通镍基电极和铱电极同样形状下,10万公里时普通镍基电极间隙已经烧蚀的远超合理范围,对点火性能影响很大,而且高压放电电极的形状对放电性能的影响也只很大的,所以说使用铱、铂等电极材料制成的针状电极的火花塞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起码更换周期要长

网友:
我原车的用了75000公里,本来是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还是换了。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品,十万公里换问题不大。

网友:
火花塞看过好多的论坛,这个选用国产火炬的就可以,对点火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只要是热值对 新的普通火花塞也可以的

网友:
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拆下来检查一下就知道了,看看烧的颜色、电极的间隙、瓷体与金属外壳的缝隙是否漏气等等。如果你发现汽车在凉车状态下启动比较困难,行车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怠速抖动,或者发动机加速性能下降时,都应该及时检查火花塞。

网友:
过去摩托车上的拆下来清洗一下调整一下间距就好了!!哈哈

网友:
喜欢红砖!

网友:
学习了,真长知识,谢谢。

网友:
面包车换了4个白金的火花塞120元效果没什么两样

网友:
哈,,,马自达很快就出不用火花塞的汽l油发动机了

网友:
知识普及贴,学习了

网友(2015-11-02):
自己换的BOSCH的3W公里拆下来看了没问题,继续装上开去

网友:
现在假博世太多了 能买到真的就算是普通也不错

网友:
看了几遍,还是云里雾里的。哎,帮顶一下,让高手解释一下最后的平顶,斜顶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正品火花塞该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看了似懂非懂

网友:
是啊 ,别看那一点大的东西 作用不小

网友:
你老兄啥车嘛一次换16个嘴子
印象里好像布加迪威龙有16缸、18缸.........

网友:
看了,长知识。

网友:
学下有用的,多谢

网友:
以前折腾过,现在懒了。性能价格比不符

网友:
火花塞跳火 至关重要重要的 不是电流  是电压  这是为什么 市电220v电死人很轻松 电棍几万伏只会疼痛的   还有你所说的尖头火花塞   是铱金和铱铂金火花塞 普通火花塞不是不想吧电极做小  因为材质不行 时间一长会被火花击烂  就是铱金的出现  才可以让火花塞电极变得和针一样   因为电极越小 跳火前的电能量越集中 同等电压和电流跳出的的火花能量越大  不否认楼主说的有些地方是可取的 有些地方是有误区的

网友(2016-01-11):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原车就不错,没有几个换了高级的火花塞开车的时候能有感觉!够用就行,不行多换几次!

网友:
换了白金的,感觉没有原厂好,不知道哪里问题,热值哪里看?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不考虑热值问题,点火线圈的点火能量和火花塞的间隙都是重要因素。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真长知识,谢谢。

网友(2017-08-19):
我的车12万公里,出现一缸失火,先把有问题的缸的高压包换到其他缸,故障跟着高压包走。问了一下价格,原厂高压包要两百多,原厂火花塞是铱金的70多,包用10万公里。想着先换火花塞吧,可能是间隙大了点火不好,于是买了国产湘火炬最便宜的,7元一支。换上就没再缺火,没工具找路边店换手工费30元。估计能跑4万以上,够用几年了。

网友:
楼上也是厉害哈  这样都可以

网友:
不过好的火花塞还是好点  没必要买那么便宜的

网友:
现在用这个便宜火花塞也只是想先验证一下我的判断的对不对,如果还缺火再换高压包。再说这火花塞也是国产大牌正品,热值、电阻、间隙等参数也都合适,没什么不好。现在用着挺好的。我也想看看它能用多久。

网友:
一直用SKG  不懂这东西的架构,但是基本上是3年内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