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老师有MF50外磁表头或游丝卖

楼主(2015-10-01):
   请问哪位老师有MF50外磁表头或游丝卖,我的表头搞坏了,想买2个一个换上,一个备用,我有好几个50表,有游丝、动圈、指针一套的也可以,请告诉具体换表头游丝方法,有的话顺告价格,谢谢

网友A:
我有块74年的500游丝也坏了

楼主:
肯定好表,应该修好,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74年的500游丝也坏了

50表bu.shi.500.biao.

网友:
游丝¥ 2.00

网友B(2017-03-19):
请问还有50游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还有50游丝吗

我不知道50游丝什么规格  说一下什么规格  我看看有没有

网友C(2017-04-27):
你好!6*8和10*8游丝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6*8和10*8游丝有吗

是8*10和8*6

网友:
我这儿有,游丝是5*8的,动圈的阻值为1.2K左右。还有一块儿50表的主板支架连同原件。电阻很多都是绕线加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