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怎么校准?

楼主(2015-10-01):
比如(表1)是ICL7106,是不是要用另一块表(表2)来测量它的REF HI与REF LO之间的电压,看是否为100MV,如果不是100MV,就调整电位器,直到表2上显示100MV为止,是这样校准吗?
那我又如何保证表2一定是准的呢?如果表2是不准的,显示是100MV,但实际电压是95MV或者105MV,那用它较出来的表1也是不准的,这又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就是你要知道其中一个是准的,涉及基准的问题,也就是标准的电压源。业余条件下可以用高位表校低位表。

网友:
你当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东西为基础,才行

网友A:
不是,不能直接测RefHi和Low之间的电压,除非用高位(高内阻)表测。

网友:
买个土炮基准不就成了

网友B:
其实仪表的校准和计量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要说明白涉及很多的技术概念和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校准和计量还要考虑环境的温度,湿度,大气压,海拔等等很多的因素。不过一般业余条件下的校准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一般需要一个标定好的参考标准源,有条件可以找一个高精度的标准源,一般是标准源比被校准的仪表准确度要高一个数量级。如果参考源可以直接输出标准值,直接输出到你要校准或计量的仪表,看仪表显示值是否和标准源输出的值相符,不相符则调整仪表与标准源输出的值一致即可。如果没有可直接输出的参考标准源,可找一个精度比被校准表高一个数量级的仪表做参考,找一个电压同时输入两个仪表,调整被校准仪表的值和参考的仪表值一致即可。当然参考的仪表一般需要是标定好准确的。

网友:
我也不懂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仪表的校准和计量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要说明白涉及很多的技术概念和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校准和计量还要 ...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我等业余人士。

网友C:
3位半表可以找LM317搭一个可调稳压电源再去找块4位半以上的表一起比对。比队好后再在低端高端找几个点测量一下就知道线性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直接测RefHi和Low之间的电压,除非用高位(高内阻)表测。

ICL7106的REF HI与REF LO是个固定的电压吗?如果不是100mv就会造成测量不准,一定要调整到100m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位半表可以找LM317搭一个可调稳压电源再去找块4位半以上的表一起比对。比队好后再在低端高端找几个点测量一 ...

ICL7106的REF HI与REF LO是个固定的电压吗?如果不是100mv就会造成测量不准,一定要调整到100m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L7106的REF HI与REF LO是个固定的电压吗?如果不是100mv就会造成测量不准,一定要调整到100mv吗?

从理论上讲理想的情况下仪表的满量程电压为基准电压的两倍,即如果满量程电压为200mV时,基准电压等于100mV,但要注意这是A/D在理想的情况下,实际工程应用中其要有相应的外围电路,元器件的差异等等因素必须要考虑,所以就不能简单的只调整基准电压了,实际校准和计量是用高精度的标准源输入标定的标准电压进行校准或计量的,如果没有直接输出的标准源就必须要有比被校准仪表至少高一个数量级准确度的标定好的仪表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仪表的校准和计量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要说明白涉及很多的技术概念和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校准和计量还要 ...

好东西啊   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L7106的REF HI与REF LO是个固定的电压吗?如果不是100mv就会造成测量不准,一定要调整到100mv吗?

在外围元件有保证的情况下理论上是需要100mv的。当然这个直接测量是不行的。需要高内阻的万用表,业余条件下就像冷封兄所说的用个电源标定好再调节那可调电阻使之和校准表一样就行,当然如果不在100mv的范围的话在高低端会有点线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