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做电子管-低乙电池直流三灯机

楼主(2015-10-01):
首次做电子管电路, 试做 1971sam 老师的-低乙电池直流三灯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6271-1-1.html

用了个放模型的透明胶箱子长160 毫米.
买不到像AA 电池一样小的3.7v电池,改用大一点的., 放在胶箱底下.
初步做好焊接. 明天绕好线圈时就可测试.

补充内容 (2015-10-4 20:08):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TczODMwMA==.html?from=y1.7-1.2

网友:
非常不错,很美!

网友:
楼主的兴趣和手工已超脱了无线电爱好,观赏意义大于收听意义了。

网友:
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网友:
太漂亮啦,构思实在巧妙!顶一个!学习啦

网友:
不错,很好,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三灯机可以采用两个1A2和一个2P2就足够了了,两个1A2都采用三极管接法,直接用阻容耦合就可以那效果是非常好的,27V乙电就可以响亮的带动喇叭而且失真很小。

网友B:
漂亮,底座原先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底座原先是干什么的?

底坐和透明胶箱是一个的,在十元店买的用来展示模型的那种。底坐一半高一半低,原来是用作展示两行小模型,前排低一点,后排高一点。高的一半正好用来在上面放电子管,可在下面焊接电阻电容及可变电阻的旋纽等,低的一半正好用来放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坐和透明胶箱是一个的,在十元店买的用来展示模型的那种。底坐一半高一半低,原来是用作展示两行小模 ...

电池盒也是带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灯机可以采用两个1A2和一个2P2就足够了了,两个1A2都采用三极管接法,直接用阻容耦合就可以那效果是非常好 ...

谢谢你。有线路图可參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盒也是带着的吗?

电池盒是另外买的。用镙絲固定在底坐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线路图可參照吗?

等我晚上给你画一个,再发上来,只能用笔画下来拍一拍,我尝试下软件画图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