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消除龙威TPR3020D恒流失调故障。

楼主(2015-10-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R17,R19,V17,V18看原理像是温度补偿的,但参数明显有误。这部分电路少见,应该是可以去掉的

网友:
R19下端接往哪里?搞清了它也许就知道真相了啊!

网友:
这应该是输出电压低于2.5V时自动转为恒流模式,或短路保护用。拆除这电路没大碍的,调高输出电压是可以解除的,查下是不是431处2.5V基准过高或过低

网友:
限制最大电流的作用

网友(2017-03-06):
我的3020D也是恒流失调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去掉那几个元件,故障依旧,后来换了个HA7741就好了。

网友(2017-07-05):
R17的阻值应该不是2.4欧,是2.4K,看上面的原图。  R19下端是接输出负极,   那么R17和R19分压高于1.4V才能让4148和V18导通,算出来(R17=2.4K)是0.5输出以上,才退出恒流状态。  短路时,输出端正负电压相等,V18立马导通,快速切断输出( 理论上,运放也会切断输出,但单个三极管,是不是要比运放快?  )
以上是新手的个人理解,请大师们分析下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却是2.4KΩ,抄图错误。谢谢。
R19接的不是输出负极,而是输出正极(参考电压零电位、调整电路 ...

如果是这样,那只能分析为:当431坏了,输出电压高于2.5V,切断输出。保护用电负载。

但仔细看上面贴的原图,R19下端是接地输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