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木板如何开方孔。

楼主(2015-10-03):
求教:电木板开方洞是如何开的是有什么专用工具吗,谢谢了。

网友:
手电钻什锦圆锉加平板锉

网友:
溥板的话,用刚尺加上刀片狠命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与厚度,尺寸相关,讲一下吧。是(布基,纸基,玻纤基?)酚醛层压板吗?

您好:是玻纤基的,谢谢您。

网友:
电钻吧,给力

网友:
淘宝上买玉米铣刀,我在电路板上开槽就用那个。

楼主:
嗯、谢谢以上朋友的大力支持,谢谢了。

网友B:
用锣刀,即木工雕刻机,又名电木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锣刀,即木工雕刻机,又名电木铣

您好:我是想买一台电木铣,谢谢您了。

网友C:
买个电磨机,又名吊磨机。配上铣刀,随便切割,也就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磨机,又名吊磨机。配上铣刀,随便切割,也就100元左右。

您好:对,是要买一台电木铣我看了一下四五百的再买一台工作台,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这个要看开大方孔还是小方孔,小方孔用钻头加什锦锉;大方孔,用电磨铣刀台虎钳;或者用大孔开孔器加半圆锉刀。大孔开孔器要小于方孔边长,以便锉刀修正到位;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用小钻头在方孔周边钻一圈,然后再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