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装的6N1推6P6P单端

楼主(2015-10-03):
今天刚装的6N1推6p6p单端,5Z2P胆整流,6p6p的屏级电压237v,帘栅极250v,330欧阴极电阻两端电压12.95v,6n1屏级电压150v,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正常吗?还有就是这个箱子开孔的时候开的小孔,没有办法进3芯电源线,也就是胆机没有接地,贴近喇叭能听到交流声。

楼主:
47uf 450v的,crc滤波,我觉得主要是没有接地的原因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改天买两颗看看

网友:
改用CLC滤波看看好不好好一点。手上也有几个6P6P。改天也来做一个玩玩,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到音量电位器没用屏蔽线?

楼主:
我的另外一台6N9P推6p6p推挽,用的也是CRC滤波,相当干净,贴着音箱也基本听不到交流声。不过那个是用的晶体管整流,470uf 4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到音量电位器没用屏蔽线?

没有,因为没有那样的线。都是就地取材的。制作之前电路都是没有的,现场拼凑的

网友B:
参数很正常。
贴近喇叭有交流声也很正常。
别说您用47μ电容。我用330的,照样有交流声。

网友:
交流声估计是那段线路引入的。找旧的报废电脑,里面光驱到主板的信号线就是屏蔽线,双声道的很好用。

网友:
信号输入要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很正常。
贴近喇叭有交流声也很正常。
别说您用47μ电容。我用330的,照样有交流声。

改天把地线接上试试

网友:
6N1推6p6p单端,5Z2P胆整流,都是大众管子,我也喜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