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容二极管和调压电位器代替收音机里的机械可变电容可行吗?有什么性能损失没有?

楼主(2015-10-04):
最近突有激情想装一台红灯733高灵敏度调幅五波段收音机,无奈该机要用三联空气可变电容,因此想出这点子来问下坛中老师,用变容二极管代换以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一般机的双联可变用变容二极管代换的试验不知有人做过没有?

楼主:
如果这样的代换能成功就好了,n联可变电容都能实现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就是电压要高很多。变空二极管的调节范围需要电压较高。

网友:
玩过用两只1SV149的高放直放机,同步不太好,管子通过电位器加-1V—- -9V就可以了。

网友:
Q值下降,不过,只是听说,没实践过

网友:
理论上Q指会降低,但实际完全值得一试,现在高档调谐器都是电调谐的。代换时直接选用封装在一体的双变容二极管,同时五对变容二极管的容量电压变化曲线应接近一致。

网友:
n年前我用2CW系列的稳压管试验过
在中波
因结电容太小
所以调节范围不大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大电容的变容二极管不好找,管子不容易配对,跟踪不好。

网友:
這倒是不錯的思路,但是需要選三支容量能同步調節性能一致的變容管(不知有沒有特性一致封裝在一起的就更好了),而且頻率指示也要由指針改成數字顯示。

网友:
三联电容可以DIY的

网友:
买一只小八一或是半导体139收信机的拆机三连电容即可。

网友:
最近试装了一台变容管电调FM收音机,没成功。改用可变电容一切正常。

网友:
我成功做过这个高频接收电路图。并按这个思路还做成功LA1186N,LA1185N,BA4424N接收电路。
接收灵敏度都还相当不错。
理论上讲变容管替代可变电容是完全可行的。

TA7358AP

TA7358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