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R40C1磁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10-04):
    抗战胜利纪念日小长假里,仿照坛上tnlby设计的线路制作了一台矿机。磁环事先用聚乙烯胶带缠过,里滋线用的是0.04*60股的,绕67T时电感量仅有80微亨,继续绕到满磁环四分之三周时电感量才达到165微亨。为了提高灵敏度,线圈L3增加了3T,而实际试听时并没有出现混台现象。因试机感到频率覆盖尚好,故实际制作中省去了5-20P的微调电容。整机试听效果非常不错,灵敏度、选择性均好于俺以往的作品。用shh-1舌簧耳机串联,同样的天地线条件,截至目前共收到21个中波电台,最远的是位于河南郑州的河南新闻台。声音大小在10—50个微安之间,电台分隔清晰、尖锐。特别是在本地第一次用矿机收到666KHZ锦州新闻广播、1566KHZ香港益友电台-第一台、1323KHZ位于吉林桦甸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韩语广播。R40C1磁环果然了得。
    来点图片,其中有几页俺收听时的潦草记录。记录中漏记了1170KHZ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

网友:
不错不错,祝贺祝贺

网友A:
恭喜您用R40C1磁环制作的小矿机收到20多个电台。您一定是只用了一只7MM厚的磁环绕的线圈,如果用两只7MM厚的磁环叠起或用一只15MM厚的磁环就可用0.04X175股李兹线绕线圈了,其接收效果还要好,可接收到更多的电台。

网友B:
请楼主介绍一下你的天地线的情况可以吗?再就是请问你家的地理位置。

网友C:
有心之人,记得仔细

网友D:
效果很好,天线的高度长度有望介绍。

网友E:
机子装得很不错,特别是图画得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用R40C1磁环制作的小矿机收到20多个电台。您一定是只用了一只7MM厚的磁环绕的线圈,如果用两只7MM厚的 ...

谢谢指点 ,15MM厚的磁环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R40C1磁环用60线最大好处是整个频率范围内Q值比较平均,最高点在1M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介绍一下你的天地线的情况可以吗?再就是请问你家的地理位置。

天线是在六楼顶距楼面约2米高处一条4平方毫米截面积30米长的单股铜线,地线是长约1•5米的钢钎钉进楼根地面里。俺住的是四楼,市中心,距本地中波发射塔约15公里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心之人,记得仔细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试听时记上几笔帮助记忆,也不知道正规收听记录都应该记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很好,天线的高度长度有望介绍。

有介绍,看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梁老师鼓励 ,您是原创大师,俺只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子装得很不错,特别是图画得规整,

谢您鼓励 ,图是借用tnlby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