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做个显微镜,求教

楼主(2015-10-05):
想自做个显微镜,求教,

网友:
放大系数多少

网友:
买一个吧.浪费时间不划算.况且组装还得要买其它配件.

网友:
买一个把,江南的,镜头在升级

网友:
买一个好的二手也不贵。

楼主:
观察维修电脑主板,线路板上细微的贴片元件,观察高度最理想15公分左右,现成的显微镜怎样放到主板上去观察,不行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维修电脑主板,线路板上细微的贴片元件,观察高度最理想15公分左右,现成的显微镜怎样放到主板上去观察,不 ...

观察电脑主板,线路板也用不到500倍,贴片元件用放大镜就能看到,用不着显微镜,你是观察线路板还是要观察芯片内部?20几倍足够高度在10公分左右,倍数越高观察高度越低,500倍高度不到5毫米。需要精细的微调,差一点都是模糊一片。

网友:
自己做不如买了,维修根本用不到500放大倍数。直接上搜索体视显微镜。大把卖的便宜的!

网友:
倍数太高。有必要吗?

观察电路板用双目解剖显微镜比较合适。

网友:
显微镜目镜与物镜的间距为两者的焦距之和,都使用凸透镜片,物体放在物镜的焦距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维修电脑主板,线路板上细微的贴片元件,观察高度最理想15公分左右,现成的显微镜怎样放到主板上去观察,不 ...

看元件使用高倍放大镜就行了,显微镜如果放大倍数大就要求物距相当短,如果放大倍数达到500倍,你设定的15厘米物距用显微镜无法实现。

网友:
买一个才100多块钱  你自己做不出来吧   还麻烦啊

网友:
di电子xi显微镜就行
#15#cm距离
两百多就能接显示器上
最高100倍那样吧

网友:
买数码相机吧。

网友:
楼主有点想不开,买个现成的多好,真自己造,得花三个的钱

网友:
结构搞起来太复杂了。不像你洞洞板随意焊。做的难看了有没有心情再用。

不如买一个省心省力。

网友:
刨除500倍这个指标,其实买个单反上的50微,或者放大机的50mm定焦,再配个高清视频头,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网友:
做维修用的话,买个实物展示台就可以了。直接接个显示器就能看到相当于100多倍的图像,比用眼去看那光学的东西要来得适服。而且倍率还是可调的,方便你放大、缩小来看。

网友:
又不贵直接买,论坛经常出的!!自己做光学方面不好弄的!!

网友(2017-05-25):
楼主可以买个体视显微镜, 一般是40倍以下

网友:
http://www.bggd.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说的150mm物距要求应当是体视显微镜的范畴,因为生物或金相显微镜要是500倍放大,物距仅一两毫米。那么,一般体视显微镜确实放大倍数不高,最大在80倍左右,如果要求物距150毫米,物镜还要加一个0.5倍附加镜,此时物距可以达到160毫米,最大放大倍数就变为40倍了。当然这是说的一般体视显微镜,价格几千元以下。上边链接的帖子里介绍的高级莱卡显微镜,距楼主的要求比较接近了,可以去看一看,据说在700倍下还看得清楚,但价格比较昂贵,200倍的物镜、目镜配置,已经要20万元了。建议楼主不要企图自制了,还是买一个吧,新的最便宜的200多可以买到,即便这个,你自制的可能也达不到它的水平。要是资金充裕可以往上走,一千多也可以买到国产性能不错的连续变倍的,总之是越贵性能越好。我有几个体视显微镜,有国产货,也有尼康低档的,在40倍以上看,影像就发虚了。前两年的北京国际机床展展览会,我们公司旁边就是莱卡的展台,我去看了一下他展台上的体视显微镜,40倍放大下影像清晰锐利,比我那几个强很多,打听了一下价格,2万的样子,应当是他的最便宜的一种了。

网友:
10倍就很大了

网友:
你要分辨什么?你希望的视场是多大?用眼睛(目镜)看还是用显示屏显示?
用眼睛的话简单,50X长工作距离物镜和10X物镜。要达到150mm的工作距离是很困难的,除非订制。一般长工作距离物镜的工作距离在50mm左右。

如果是用摄像头+显示器,那么摄像头到显示器本身就有一个放大。比方20“的显示器,1/3”的摄像头,放大倍数本身就有60倍(很粗略哈,1/3“的摄像头芯片对角线不是1/3”,而是还要小)。这时你设计一个镜头,10X放大就够了。
工作距离也不会太长,太长的话像距太长了。大放大率的光学系统,工作距离约等于焦距,像距(物镜距离摄像头的距离)约等于放大倍率×焦距。10x放大,如果采用35mm焦距的工业镜头,后端的距离就会达到350mm,工作距离是35mm多一点;如果采用50mm焦距的工业镜头,工作距离就变成50mm多一点,后端距离要达到500mm才够。
当然复杂光学系统(比如第一段所提的长工作距离物镜)可以将主平面提前,达到工作距离>>焦距的目的,但是也不会那么长。

网友:
放大倍数是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一般的人能够分辨30cm处相距0.1mm的两个点。但是并不是说有500倍的放大率就能够分辨0.0002mm = 200nm的点,这个受到衍射的限制。非常好的情况(油镜)可以看到300nm的细节,再往下普通光学显微镜就没有能力了 - 理论上通过透镜组合可以放大成千上万倍,但是还是分不清相距100nm的两个点。
一般应用只要看得清就好了,因为放大倍率大了坏处很多:视场小;焦深短 - 非常难以对焦。

网友:
我用手机放大镜 60倍的  夹在手机上很好用。

网友:
不值得做,不如去咸鱼买个二手的

网友(2017-08-07):
这个会很麻烦,确实不如买一个,现在的显微镜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