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动手做的小音箱

楼主(2015-10-06):
第一次做的不怎么好,声音放太大了,喇叭就一直滋滋响,是怎回事,请大神指教,电源是12V,1.5A的喇叭是100W的,

网友A:
抽取式的,有点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取式的,有点创意

不能开大声,怎么回事,开大声喇叭就滋滋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开大声,怎么回事,开大声喇叭就滋滋响,

那是肯定不能大声了,因为太薄了,声音发不到位

网友A:
找个木质厚点的板子,以前我也做过,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木质厚点的板子,以前我也做过,挺好玩的。

不是板子的问题,好像是喇叭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B:
第一次做的,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做的,不容易啊。

老是滋滋的,响,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是滋滋的,响,怎么回事

本底噪音呀,仔细查吧,应该是功放或前级产生的。

网友C:
哪就是有干忧

网友:
滤波不行吧,电源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底噪音呀,仔细查吧,应该是功放或前级产生的。

是不是因为电源1.5A电流太小,喇叭功率太大啊  喇叭是100W的

网友D:
100w只不过是型号而已  最大60瓦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首先功率太小,大音量下失真,再电源滤波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电源1.5A电流太小,喇叭功率太大啊  喇叭是100W的

不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w只不过是型号而已  最大60瓦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60W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E:
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就是有干忧

确实是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

第一次啊,一定要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原因的

找到原因了。的确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源太老了,我当时也没有测。刚刚测了一下是交流电12V的,不是直流的

楼主:
音质刚刚的    非常完美

楼主:
简直是完美

网友:
换个喇叭,也许就????????

网友F:
输入线太长,电源功率太小,喇叭功率太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箱体用密度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线太长,电源功率太小,喇叭功率太大。

已经把喇叭换成15W的了,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

感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