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设备维修帖

楼主(2015-10-07):
跟风开个维修帖,虽然简单,却也实用,希望多交流多学习。

楼主:
驻波仪电池修复:前期发现驻波仪电池不存电,充电提示错误。拆开电池组,发现其中一节接近开路,无电压。曾经试图采用三节手机电池替代,发现第一次充电满后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带来新的问题,充电需要分别对三节手机电池充电(所谓的平衡充电),如果直接充电,由于三节电池不平衡,导致其中一节电压超过4.2V,电池保护板启动保护,充电被切断。试图对失效的电池补水修复,但发现电池泄气阀失效,电池放在水中,不断有气泡出现,说明电池已经不密封,这样的电池必然导致失水严重干枯,补水后,担心后续电池会继续失效,先放一边,购的单节电池更换,试充电正常。

网友:
还放水里?

楼主:
是的,检查漏气,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不就完了!

某宝450元整个,我是不买的。

楼主:
几个电源模块修复过程:

第一个:雷击导致保险断,一电容击穿短路,电路板有明显熏黑痕迹,继续检查,发现一电容变质漏液,更换怀件,加恒流恒压8V检查短路,未发现问题。加220V,电源没有输出,检查C5电压为0V,测量大电容310V正常,I0880输入有310V电压。断定R2电容开路,仔细检查,发现有焊过,重新补焊,连同周边焊点也不焊一遍,加电试机,亮灯,有输出。

楼主:
第二个,虹信直放站电源,应该是无线站。目测发现高压泄放电容发黑,拆除电容,更换保险,加电正常亮灯。

楼主:
第三个电源,虹信,目测无异常,串灯泡加电,发现输出等闪动,显示输出电压不稳。拆开检查,发现前期修过,先把焊点补焊加固。再次加电,灯泡不闪,电压输出,测试过程啪的一声,一电容炸裂,拆下检查,发现电容耐压不足(35V耐压,电容16V),至此断定,之前的电压闪动就是这个电容搞鬼,更换后正常。

楼主:
这种电源的一个通病,7个电容不同程度变值,直接更换,加电试机正常。

楼主:
电源带负载重启,查出是主电容玩完。

楼主:
某通信设备27V转12V故障,测量为5.6V,查出是电容玩完,偷懒,直接并接一个。

楼主:
这个无需多说,直接看照片。

网友:
能不能改铁锂?

楼主:
说说看打算怎么改?

楼主:
锂电池牛肉白光

楼主:
工业电源,特有的现象,电容变值没有及时更换,导致SC2625软击穿。CB结击穿但不会烧保险。

楼主:
主电容变值导致桥堆保险烧毁,山寨电源质量一般,加多个输出电容缓解电源压力。

楼主:
用恒流恒压电源充电,按标称容量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电流充电,电压设定在单体1.4V,充电到电池微温即可,然后放电测算容量。放电截至电压设定在单体1V,放电结束后,用万用表20A档单体放电,组内单体放电电流应该大致相同 ,电流明显变低的单体就是损坏的单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恒流恒压电源充电,按标称容量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电流充电,电压设定在单体1.4V,充电到电池微温即可,然 ...

解剖了京信设备一个4串锂电,大出意料,终于明白这个电池为什么出故障的那么多了,完全没有保护电路,没有平衡充电补偿。查出4个锂电单体中的一个完全开路,出现这种情况说明电池组曾经高温高压导致内部压力保护阀打开而切断内部电路。这种保护启动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一旦触发保护,电池组最好就不要再使用了。社会上也有人手工做放气减压,考虑到安全原因,不建议大家做这方面的尝试。按现在的观点,锂电串联完全没有保护电路的情况是禁止使用的,原因简单,锰锂一旦短路而保护没有启动的话,有爆炸的危险,所以锂电的使用一般会设置多重保护措施,内部的压力阀门几乎就是最后一道防线了。通常锂电组会配合保护板使用,两个作用,一是对输出做最大限流,一旦输出短路,限流功能会切断输出,短路故障恢复后自动复原。二是做均衡充电补偿,电池组长时间使用后单体容量内阻不平衡,充电时候造成某些单体过冲,保护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电路控制把电流旁路分流走。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大致两个,1是加装4串保护电路,按正规方法接保护板,费用比较高,目前市售或者订制保护板小功率放电的在10到20元一个。2是简易保护,串接以下器件:温度保护电阻、保险管,电池单体并接二极管或者稳压管,设定电压在4到4.2之间,粗略起到充电均衡的目的,缺点是二极管的选用并接要逐个挑选测试,这样调试工作量略大。另一个4串锂电组,这个带有保护板,拆开看的出,有一串严重漏液,其他两串开路,只有一串还能充电。推测是高温导致密封漏夜,然后保护板异常导致另外两个单体开路保护。将两组故障的锂电池组拆分,正好有4个单体和一个保护板是正常的,重新组装起来,没有热缩管,虽然不美丽,但是与之前的结构完全相同,安全有保证。组装后,先用微电流(比如20MA)慢充,目的是让4个单体均衡充电。到电压正常后才能接入设备使用。缺陷是没有分容条件,无法保证4个电池单体性能的一致,对电池组寿命及容量会有一定影响。

楼主(2015-12-20):
宁波求真稳压电源修复,现象输出54V,显示乱跳。检查过程发现7905发烫,检查发现-5V输出端对地短路。与直放站主控板相似,5V是给整个板的所有集成供电。短路点查找很麻烦,短路测试工具无效。无奈之下把所有集成块拆下,检查发现集成本身正常,检查供电端对地,发现其中一小电容短路。

网友:
支持楼主的经验分享帖

楼主(2016-01-23):
三元达直放站电源,炸保险,查出主电容失效,其他没发现短路。这个是标准的主电容导致烧保险的案例,在笔记本电脑电源经常出现的故障。

楼主:
京信无线直放站故障1例,现场人员称主控板故障。加电检查,发现电源没有输出,拆出,检查发现是前期维修过的电源,两个电容变值,更换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虹信直放站电源,应该是无线站。目测发现高压泄放电容发黑,拆除电容,更换保险,加电正常亮灯。

楼主的经验多,照片翔实,辛苦了,谢谢!
说明一下,这图片中“高压泄放”用的不叫电容,应称为压敏电阻。

楼主:
给某直放站改造的4串锂电监控电池。廉价。

楼主:
云海干放,现象是没有功率输出,测量整机耗电,90W,外加信号,测量输出没有功率。登录检查射频开关等未见异常。怀疑软件错乱,将射频开关先关闭,然后打开,输出正常。

楼主:
京信直放站电源,依旧是那3个电容作怪,干掉裂开。

楼主:
衡孚电源,一样的一堆电容变值,更换后正常。

楼主:
海干放,现象是主控板不工作,检查发现主控板电感被弄断,接上后正常。

楼主:
衡孚电源,22U电容变质导致开关管烧,这次比较特殊的是保险没断,而是330K的启动电阻短路。图片中间蓝色的,用62K的电阻替代。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在494开始工作之前,提供开关管基极一个电压,开关管瞬间导通产生震荡反馈,从而给集成提供电压正反馈。

网友:
电源专帖~要得!碰到过等效电阻正常,主电容容值降一半的电源,启动输出空载正常,带重负载电压掉很多

网友:
手上很多坏的电源,有空了学习下楼主的方法修理下才是变废为保

楼主:
云海宽带直放站(无线直放站)主控板不上电,发现27V输入短路。排除短路后,主控板已经可以上电,指示灯随着主控板启动闪亮。信号源注入-50DBM信号,输出测量33.7DBM。至此,整个设备检查修复完成

楼主:
这个电源,衡孚,两年前修的,再次故障,炸保险开关管,查出电容基本变值完。更换一堆东西后正常

楼主:
衡孚电源,这个有点特殊,现象是加电后灯量,然后逐步转暗,测试输出电压,加电后27V慢慢下降到0.2V。主电容两端电压很快消失。

楼主:
监控电池制作:电芯先分容,容量、内阻大致相当。300MA到1000ma之间。然后充电到满或者放电到低点,目的是4个电芯状态一致。然后串接加保护板。最后做封装。

网友:
楼主在电信部门工作吧,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些设备的

楼主:
电信有,其他部门也有,接触的人当商业机密不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