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浮子和油表的故障判断

楼主(2015-10-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原理说油箱出来的那两根细线应该有阻值啊

网友:
董一下浮子,看油表动不动

网友:
那必须哪出来,浮子就是的电位器

网友:
“把2根细的短接油表也无反应”请检查油泵到仪表线路的通断

网友:
你可以试试在全车通电的情况下用线搭铁通过12v的灯泡后接到油箱出线上一根根试接,看看油表起不起,如果不起的话应该是油箱到仪表盘这段线路问题,如果起的话就是有可能是浮子不行。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油箱出线的颜色可以找到仪表处的线吗?也就是说从油箱到仪表的线是一种颜色没有别的转接?

这个不好说,中间可能有插头,颜色有可能会变,不过仪表插头也没几根线,你一根根的测试也不麻烦

网友:
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没有反应.我把插仪表盘的线全用灯泡一端搭铁试了没有反应.还发现油表表针有电和没电阻力不一样.有电 ...

我说的是什么都不用拆的情况下在油箱那端用灯泡一端搭铁试哦。如果不行的话有可能是仪表盘的问题了。

网友:
为何不先看油浮子呢?
就是个滑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