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给MF78换动圈,没成功,人疯了!

楼主(2015-10-08):
在坛里搞了块MF78动圈坏了,买了个MF47的换上!!过程太揪心,人已发疯!!
结果是换玩,动圈转动不灵活,游丝焊的像麻花,测量的时候指针往回打,吐血3升!!

补充内容 (2015-10-10 20:54):
最新战果在37#

一个字拆

一个字拆

还是拆

还是拆

乱拆

乱拆

按装动圈,

按装动圈,

晕,按完没焊游丝,哭死,重来

晕,按完没焊游丝,哭死,重来

拆下的零件

拆下的零件

焊游丝过程一个字,气死了,4个焊点,焊2钟头没搞定,吐血3升,修养中

焊游丝过程一个字,气死了,4个焊点,焊2钟头没搞定,吐血3升,修养中

拆下的坏圈

拆下的坏圈

网友:
没看见楼主用的烙铁。

网友A:
这个活需要放大镜类工具才好,烙铁也要铜头老式的才好用,动圈支架用老虎钳子固定好像也不妥当……总之这活工具要齐全,胆大心细加经验,祝你成功!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总会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需要放大镜类工具才好,烙铁也要铜头老式的才好用,动圈支架用老虎钳子固定好像也不妥当……总之这活 ...

请问,老师现在是论怎么调节上下轴承,动圈就是转动不灵活,是不是我新买来的动圈轴尖和原来的上下轴承不配套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另外我发现新买的动圈指针屁股后面没有焊锡,这个是不是调平横的地方,如果不调会不会导致指针转动不灵活?影响指针转动的地方有哪些捏?动圈磁芯和外磁铁的间隙我有注意!剩下的就是游丝,轴承,和平横了!对了,指针我是用一大块哥俩好粘的!原来的窟窿被我不小心用钳子捏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充磁能用吗?

换好在研究充磁的问题,一辈子换不好,一辈子不充,哈哈!

网友:
失败几次,再到论坛潜水,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楼主慢慢玩,这个活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跟我一样,性子急,弄不好一宿都睡不着觉,这样的活一定要想一想怎么弄,在下手,建议

网友:
继续努力!胆大心细一定会成功

网友:
买两个配件78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现在是论怎么调节上下轴承,动圈就是转动不灵活,是不是我新买来的动圈轴尖和原来的上下轴承不 ...

哈哈,我不是什么老师,嘴上说说而已。动圈换过一次,马马虎虎凑合拢去了而已,至于轴承座与针尖不配套还没听说,我没遇到这个问题,,转到不灵活如果轴承座没问题的话只能是间隙的问题了

网友C:
哈哈,我用3个动圈、拆2个坏表头的游丝,打算修复一个MF30表头,历时半天,以完整失败告终。蹲的站都站不起来了,从此不敢再尝试,容易疯......

网友D:
楼主先找个大的动圈表练手,熟练了再来真的,,,年轻的时候对我说不是问题,0.02的漆包线一个动圈2K我也绕成功,,,年纪大了不行了,手抖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买块好的表用折腾这东西干吗

这不掉坑里了么,没事逛论坛,说指针表好,说老指针表质量更好,说买个老指针表好用!买了个坏的回来,哭死!

网友:
这是个心细活。

网友F:
从磁钢里面抽出动圈支架前,应该先把磁钢用软铁短路,直到动圈支架放到磁钢里面之后才能把短路铁拿掉,否则磁钢就要退磁了。看楼主图片没有短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磁钢里面抽出动圈支架前,应该先把磁钢用软铁短路,直到动圈支架放到磁钢里面之后才能把短路铁拿掉,否则 ...

是的,没有短路软铁,那是什么东西?怎么用?什么形状?

网友:
不灵活?不会是安装的时候不居中吧?在一个,动圈与原来的是否一样大小啊?

网友:
干这活没有修表的功底是做不好的。

网友:
在论坛中毒的很少不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表头请朋友听我一言:先克服心急之毛病(我其实比你更容易急躁!),一定要先沉下来,长长地呼气,然后小 ...

感谢老师的回复和您提供的信息,我去@青龙枫叶!哇哈哈哈!!!!

网友:
游丝四个焊点,烙铁嘴尖焊嘴干净,选调温烙铁焊料选优质焊锡。上年纪眼花就不要玩表头了。

网友H:
说实话,楼主说:“换动圈”我进来一看,见到这大老虎钳子,我疯了。

网友:
次不行两次,三次,总会换好

网友I:
感觉不象在修表,更象是一场喜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不象在修表,更象是一场喜剧!

行家看外行也是看热闹。

网友:
先找块500表试一下。上手就给这种小表换。疯啦是自然的

网友:
胆大心细一定会成功

网友:
别以为换游丝是容易的活,我换一MF10的上游丝时.时间就光花了六个小时.险些没有把游丝弄坏.就是万幸之中的大幸了

楼主:
现在修养中!在脑中演练,准备重干,检查机械摩擦。

网友:
尽量不要玩表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用3个动圈、拆2个坏表头的游丝,打算修复一个MF30表头,历时半天,以完整失败告终。蹲的站都站不起 ...

老彭还没有搞定换动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彭还没有搞定换动圈啊。

好久不见芳踪,哪玩去了 ,动圈玩不好,手抖

楼主:
今天晚上的战果,对于我这种没有专业工具,没有专业知识,照虎化猫!哈哈!!!上图片!!!
A图,屁股后面绕两圈,后又焊个大块的焊锡!
B图,下面的游丝,被我搞变形了,哈哈!
C图,用哥俩好粘的指针,哇哈哈!
下面是量的电压,指针会动耶,好神奇!(有没有发现MF78的红接负黑接正)

快到碗里来!

快到碗里来!

碗里!

碗里!

碗里!

碗里!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看看战果!

网友:
胆大心细,战果不错。

网友K:
指针短吗?为什么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指针短吗?为什么要接?

新动圈上不带指针,要从老动圈上拆下,到新圈上,新圈的指针插孔大,用钳子夹一下扁了哈哈哈!于是哥俩好伺候。

网友L:
从不敢干这活,不知道怎么拿这东西,眼花手抖,一使劲手一抖游丝捏扁了,不使劲手一抖游丝掉了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不敢干这活,不知道怎么拿这东西,眼花手抖,一使劲手一抖游丝捏扁了,不使劲手一抖游丝掉了找不到了

手抖不可怕,打喷嚏才可怕,我在想有老师一喷嚏把游丝打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抖不可怕,打喷嚏才可怕,我在想有老师一喷嚏把游丝打飞。

           楼主敢换动圈,精神可嘉,也锻炼了动手能力。这个活不仅仅是个细活,而且是专业性很强的活,有专业的工具,和安装顺序,外行很难做好,技术是需要传承的,摸索会很困难,本坛藏龙卧虎,不乏高人,回帖的人中至少有两位。

网友:
要玩这绝活,没有蓝翔技校的文凭很难成功。

网友J:
给你提几个小问题:
1.看不清你是表针是什么材料,不过好像不是专用的表针,至少没有看到刀口。要是铁磁材料的的你就白干了。
2.配重太重了,可能和你表针有关,品质系数太差。
3.比对测量必须同时进行,电压测量二表必须并联。

网友M:
已经不错了!建议楼主再多买几块练习练习,相信总会有一块换线圈最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找个大的动圈表练手,熟练了再来真的,,,年轻的时候对我说不是问题,0.02的漆包线一个动圈2K我也绕 ...

深有同感,身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你提几个小问题:
1.看不清你是表针是什么材料,不过好像不是专用的表针,至少没有看到刀口。要是铁磁材 ...

感谢老师的指导!!表针是原来的表针!配重问题现在还没有概念!测量的问题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已经不错了!建议楼主再多买几块练习练习,相信总会有一块换线圈最成功的!

谢谢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不象在修表,更象是一场喜剧!

吹迎青龙老师参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楼主说:“换动圈”我进来一看,见到这大老虎钳子,我疯了。

哈哈哈!好玩吧!表头坏了!就是自己学习拆表经验了。

网友I:
老师使用钳子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这样结束了瞎子打婆娘一一松不得手的状况,如果老师是真心想摆弄表头就先准备好工具,两只特细尖摄子,细头烙铁,眼力不好的话还要一只头戴放大镜(修钟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使用钳子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这样结束了瞎子打婆娘一一松不得手的状况,如果老师是真心想摆弄表头就 ...

回青龙老师,!工具慢慢弄!老婆看得紧!!谢谢您!!

网友N:
楼主别急,气坏不合算的,坏了就算了,能修好也罢,不能修好就扔掉重买一个好了。

网友O:
楼主用mf47表头代替mf78表头想法很好,表头加一个分流电阻就可以。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导!!表针是原来的表针!配重问题现在还没有概念!测量的问题我记住了!

46楼转圈圈的女孩才是真真的前辈,修表高手。

看图你的下游丝变形了,用牙签轻轻拨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真佩服你的耐心,给我早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别急,气坏不合算的,坏了就算了,能修好也罢,不能修好就扔掉重买一个好了。

其实,早就生把他扔了的心了,吃饭也不香,谁要做噩梦,(被一堆MF78追)丢了又不甘心!

楼主:
引用 网友P:
46楼转圈圈的女孩才是真真的前辈,修表高手。

看图你的下游丝变形了,用牙签轻轻拨一下就行了。

是的,老师有待我积攒点勇气,有点不敢动动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mf47表头代替mf78表头想法很好,表头加一个分流电阻就可以。

嗯嗯,我看47动圈和78的大小差不多,47的电阻是1.85K,78的是小于1.7K,在拆卸的过程没有用软铁短路磁路,有消磁,估计在蒸腾几回,就不用分流电阻了,正在酝酿用锉刀吧磁芯锉小点,给动圈足够的空间!现在动圈上下框距离磁芯上端,下端仅0.2MM左右,调整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早就生把他扔了的心了,吃饭也不香,谁要做噩梦,(被一堆MF78追)丢了又不甘心!

丢了重买一个得了,省心,几十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