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5-10-09):
先上图纸吧!

再来个图纸来源及作者对电路图的介绍:

这个推挽电路只有2级,第一级为五极管高增益电压放大级,由便宜又好声的6J4构成标准接法共阴放大,开环电压增益约150倍(44db)。第二级是6p14功率输出级,同时又是倒相级,通过阴极耦合进行倒相放大。因为阴极负载是由LM317(要加散热片)组成的高精度恒流源,交流阻抗非常高,所以倒相平衡度非常好,也因此即便2只功率胆不配对,输出信号对称性也相当好,失真度只是稍为升高,但与严格配对的2只功率胆对比,各项指标与声音差别不大。这个优点特别有用,这样就省却了配对功率胆的麻烦,大大方便了机器的制作。

此外,因为阴极是恒流源负载,强制功率级工作在A1(甲1类)工作状态,交越失真非常非常小,加上输出波形的正负半周良好对称性以及柔性剪峰的失真特性(超过额定功率输出时,波形是趋向圆形,而非一般推挽电路的趋向砍头的梯形),所以声音很耐听,韵味十足。这个电路因为只有2级,所以相移小,即便施加20db以上的环路负反馈,都不会自激。事实上实做时加了22db的环馈,线路非常稳定。也因为施加了这么深的负反馈,输出阻尼系数高达10以上,大大提高了对喇叭的控制力。实际试听,低频深沉有力,清晰而不凌乱。此外,也没有发现因深度负反馈导致的音场压缩,声音变木的缺陷。整体来说,声音自然宽松,音场开阔,三频平衡,高低延伸良好。

然而,这个电路也有个大不足,就是因为功率级强制工作在A1类,因此效率及输出功率较一般推挽电路低,仅为AB1类推挽电路的6成左右。不过,有经验的烧友都会知道,机器做得够大声容易,但想做得好听就难多了。这个电路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制作的容易,声音的动听。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就取最想要的,这就是机器要好听!

这个电路无须调整,只要没有焊接错误,一装就响,而且声音不会令你失望,曾经用之推15寸号角音箱,虽然额定输出只有8W,但推力十足,低频不凌乱,三频相当均衡。而一台KT66单端,输出功率不相上下,声音一大,音场就显散乱,特别是低频更甚。而KT66单端的成本却是这台A&T No.1 AMP 的三倍!也曾经与DYNACO 6V6 推挽机PK过,经蒙蔽试听,在座者都一致肯定这台A&T No.1 AMP,特别是控制力与解析力均优于DYNACO 6V6 PP。

这个电路具有很高的性价比,表现出乎我意料,我个人很满意。

下面是采用LP 16W/10K/超线性推挽牛实做的测试数据:
输出功率:8W @ 失真 1%
阻尼因数:大于10
频响    :20HZ~20KHZ +/-0.1db
声音风格:趋向单端
信噪比:大于95db(耳朵紧贴喇叭只听到非常轻微的沙沙声,几不可闻)

现在该机器已经完成。因为个人听感的关系,对电路做了一些调整。6P14改为三极管接法,串100欧姆电阻。6j4也改为三极管接法。
最后的结果是,声音是我喜欢的声音,但是感觉低频弹性有点低,高频稍微暗了一点点。
实测6J4屏压113V,阴极电压2.5V。
各位老师,该机用6J4三极管接法,6P14超线性接法可以改善以上两个缺点么?
6J4的工作点该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听生来了

没办法啊,我是外行人,只能请教老师们了。

网友:
输出功率:8W @ 失真 1%
请问这个数据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
这个是隔壁DIY论坛路遥的电路,失真也是路遥测试的没有问题的,功率管三极管接法不及超线性再说它本身使用的是自倒相你使用三极管接法跨导降低了很多,三极管接法功率缩水不说声场压缩声音不够鲜活暗淡了许多,前级管使用三极管接法倒是可以但是增益降低许多

网友:
我想做一个这个,真的这么好吗?

网友:
其实把五极管接成三极管,在这个电路却是不合适的,因为本来自倒相增益低,再搞成三极接法加之负反馈!雪上加霜!不如按原线路,找到进口NOS的EL84管换上,比改电路更容易。

网友:
8W @ 失真 1%心动的人很多咯

网友:
输出功率:8W @ 失真 1%
    这个数据严重失真,假到已经严重超出科学客观的范围,电子管的传输特性是指数函数,非线性失真是比较大的,单端功放失真5-7%是小菜一碟,即使是推挽电子管功放电路,也不可能做到失真1%。
      有心了解的人可以看一看电子管的特性,以及有关理论书籍就明白了。真的不带这么忽悠人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用曲线板能画出直线来吗?

.

网友:
功率管自倒相,我认为是垃圾电路。功率管自倒相,必须保证在甲类,且失真较小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输出的失真指标。但甲类信号输入一旦比较高,使得输出管电流增大时,这时输出管工作状态,就有可能近似甲乙类,输出管输出有波形失真,自倒相把失真信号传递给输出管2,故失真会增大。因此自倒相电路,不失真输出功率不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