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牌:矿石收音机 裸机

楼主(2015-10-09):
坛内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在坛内以游荡了一年有余,看了好多坛友的精品制作,及很多有一定高超的技术理论贴子,问与答等,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把我带回到了40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和家长今天要上几分,明天要上几分钱,天长日久就攒上几角钱,幸高彩烈的就和小伙伴一起连跑带颠的到百货商店去,那时花3角2分买了一只活动捡波矿石,到家就找柒包线房上房下的折腾开了,个吧钟头天线架好了,和小伙伴借来耳机(因当时我还买不起耳机)也找来一小块木板把捡波器固定住接上天线,拉上地线,把耳机接好,耳机响了,声音很大,很亲切,而是三个台在里播音,我的心也跟着声音一起一伏的......,嗨!回想起那个年代,当时也是很幸福的。
            在坛内一年多,虚心向老前辈学习,请教,懂得了很多知识,为答谢各位老师的关怀与厚爱,近几个月里是摩拳擦掌,经历了大量的精心筹备,制作了这台“长虹”牌(自己给取的名,叫各位前辈见笑了)矿石机  裸机。
              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下矿机全貌图片,看完整机图片后在看制作细节,希望坛内前辈老师批评指导,多加点评,多多加分,谢谢了。

                       矿石机收音机机裸

         天线我是在六楼顶上架设的,因条件所限,有8米长L型天线,我住4楼,地线接暖气片上,能收六个台,1 中国之声,2辽宁两个台,3沈阳两个台,外加一个境外台(听不懂),几个台声音还可以,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微安表只有一个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老师们给分析一下。

               下面来看一下自制的活动矿石捡波器,

                        活动矿石捡波器

                  活动矿石捡波器分离图

              这样的活动矿石架很好制作,架有上下两部分主成,上部是我们长见到的老年人用的拔罐器,一盒里有大约6-8枚,选一枚与电子管一样直径大小的就行,选好后,把罐顶端去短一些,在找一只罗母M4的,在上面悍一条连线做顶端调解用的一个级线,悍好后在罐的里面把罗母镶在顶端,在把连线与电子管座相连,在找一只M4的罗丝长短适中,找个小铜管或自己倦一个均可,与罗丝一端悍接好,触针是医用针灸针,就OK了。

                下面介绍一下线圈

            线圈是坛内大师所制作,天线线圈里径70Cm外径100,条谐线圈里径70外径130CM我只是加工一下把它稳在线圈架上,线圈架是用亚克力板制作,两线圈距离有20CM调整量,是用罗母与罗丝旋转来调节,来去自如,方便得手,美中不足就是做的稍大了一些在后面以探出矿机板面。

                    下面在看看耳机单元

           这是我收藏的比较老的几款耳机图片

         这款是808牌耳机,是目前最老的一款耳机,是1963年9月26日出厂,比我小几岁,是上海电迅器材厂生产,厂址是虹桥路808号,耳机名可能是根据厂址而得名吧。

         这是一款名叫东方红的耳机这一款在市面上可能也不常见,是1973年24日出厂,是上海东方红丝绸厂生产,厂址,建国路211号

       这一款是最常见的永光牌耳机,是1980年11月出厂的,上海永光胶木厂生产,厂址,眉州路963号

  在这是一款大家所熟悉的SC-300耳机,通过几次的试验它比动铁耳机好,灵敏度很高,我的是一款叫 EH~3 的单麦耳机 ,说是军用交换机上用的,耳机正好代原配外壳,稍加改动一下线就OK了。

    这款是坛友们最想得到的美国耳机DYNALEC甲板耳机,这种耳机的确很好,灵敏度极高,它是我最喜欢的耳机。

      下面坛友们看看不同角度的矿石机裸机图片

补充内容 (2015-10-9 18:58):
因用手机编辑,很不方便,有很多图片没贴上和一些需要说明的也没讲清楚,望各位前辈,老师多多谅解,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0-30 06:46):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抱歉,在介绍线圈过程中,其中线圈内外经的尺寸应是妈妈,误写成cm,在此表示歉意,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0-30 06:48):
应是mm。

网友(2017-12-03):
赞!太漂亮了,真是一件艺术品|

网友A(2015-10-09):
高手啊!装得像艺术品。天地会老师绕的花篮效果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装得像艺术品。天地会老师绕的花篮效果很棒的

谢谢老师的点评,

网友B:
线圈工整,制作精良,很漂亮!活动矿石处在线圈与可变电容之间,不太符合“人机工学”的要求,如若“吹毛求疵”了,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工整,制作精良,很漂亮!活动矿石处在线圈与可变电容之间,不太符合“人机工学”的要求,如若“吹毛求 ...

谢谢老师点评,我考虑的是矿机整体板面,可变电容是采用拉线制作的,我也不太懂,谢谢

网友:
精良的机器,艺术品

网友:
漂亮的小鸡,请问用的是什么矿石?一般的矿石没有二极管检波效果好。
你的活动矿石装在大8角上,换下很方便,看声音和电流都是否增加。

楼主:
谢谢hhyy99板主给加入精华,和加分,在谢谢,因用手机编辑很多图片还没有贴上,我会近期补上的。

网友C:
羡慕的不得了,这些宝贝都是儿时的梦想,现在的奢望

楼主:
你好版主,回复你,很遗憾矿石暂时还没有,我用的是1N60二级管捡波,在可变后面有个双向开关,来控制活动矿石器,与二级管的选择如图。

  谢谢板主的关注。

网友D:
线圈绕的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的不得了,这些宝贝都是儿时的梦想,现在的奢望。

谢谢衡水洪老师的加分 ,你是谦虚了,你的作品一定也回飞常漂亮,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绕的是真好。

谢谢了,线圈是坛内大师所制,谢谢你的关注,在此感谢天地会版主的大力支持。

网友D:
做了一件工艺品,一般人没这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了一件工艺品,一般人没这耐心。

老师你好,你过讲了,你要是有条件,制作的比我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