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号筒喇叭的比较

楼主(2015-10-10):
最近收了个船用号筒喇叭,今天试了一下,方法是从一台小收音机耳机输出,接到号筒喇叭,通过和收音机自身所带的喇叭相比较,我感觉这个号筒喇叭的灵敏度明显高出很多,相同电位器的位置,收音机自带喇叭的声音刚能听清楚,号筒喇叭已经哇哇叫,整套房子都能听清了。
关于音质,我感觉,号筒喇叭的声音有它的特点,不比小收音机自带的喇叭差。
总之,号筒喇叭不错!

楼主:
下面的图是卖家的。

楼主:
这是我的图,下面那个是我的小收音机。

网友A:
原来是天津“真美”!好东西啊! 装在矿机上还好用! 好的喇叭确实不同!

楼主:
这个号筒喇叭是铝的,关于生产的时间,我在喇叭中的那个类似舌头的东西的下部,看到一个小红印,里面有“79”字样,估计是79年产的吧!

网友B:
这个声音频带窄的, 到可以传的远 , 有方向性

楼主:
想到以前学校里的25W高音喇叭,那个估计更厉害,有人试过么?

网友:
用在矿机上不知怎样

网友C:
我们的无线收扩机终端接的就是25W的号筒大喇叭,最大功率时,站在喇叭旁边能震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天津“真美”!好东西啊! 装在矿机上还好用!  好的喇叭确实不同!

东西确实不错,但本地信号弱,矿机没法用,所以没得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声音频带窄的, 到可以传的远 , 有方向性

一般都是这么说的,不过和小收音机自带的喇叭比起来,其实频带并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确实不错,但本地信号弱,矿机没法用,所以没得试了。

这个喇叭用在强信号环境下的矿机,要匹配变压器。

网友:
这倒是,要是现在用的那种插卡的收音喇叭就好了许多了,但驱动功率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无线收扩机终端接的就是25W的号筒大喇叭,最大功率时,站在喇叭旁边能震懵了。

你还敢到旁边去站,厉害!
以前我们这的学校都是用这种25W喇叭的,感觉就两字:(声音)大、烂!

网友:
呵呵,我经常调试机器。
前几年,我在大喇叭旁边听声音失真不,左耳朵震的几天听不清。
电路定型后,现在都是接假负载。
25W的号筒高音大喇叭,在近处听失真,在远处听的清楚,方向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