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杂物房,翻出一块电车充电器电路板!

楼主(2015-10-11):
本不想发这个贴子的,因为维修电车充电器的贴子太多了!没技术含量,有灌水嫌疑。但昨晚无聊到翻翻杂物房,翻出一块电车充电器电路板!这块充电电路,有那么一点回忆。

当年刚出来打工,整天就骑着部旧自行车飞奔在上下班的路上。天气好时还好,遇上发风下雨的天气,难免受不少苦头。最坏的是车胎经常穿孔,爆胎。

得到赞助,便买了一台电动车,那时路上的电动车并不多啊,算是尝鲜了吧。换了电车之后,生活变得轻松多了!爱护电车,每晚都会准时充电。

但突然有那么一天,当拿着插头插进插座时,噗的一声,充电器闪了一下,然后就没指示了。

于是充电器就这么的坏掉啦!

记得小时候对电子也有相当多的热情和爱好!经常节约出生活费来买电子元件,买万用表。买电烙铁。。。也跟着电子杂志上面的图做过响讯电路,直放式中波收音机什么的。。只是后来电脑出现了,转去玩了电脑。当时挺有信心修复充电器的,虽然现在想来觉得那自信有点可笑。

二话不说,螺丝刀拆开充电器的外壳,当时一下就蒙了!天哪,这么复杂!!!当时是这样想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元件,原来还以为只是一个变压器+整流管之类的。当时硬着头皮左看看右看看,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幸运”似乎降临!找到类似保险管的东西!是这家伙烧断了!满怀欢喜地焊下来,再找一个新的焊了上去。虽然焊工差劲,但经过一翻折腾,总算焊好了。

兴高彩烈地插电,试机!其结果可想而知!啪的一声伴随着闪电!把这个十级菜鸟彻彻底底地炸蒙了!

再后来几经折腾,失败,放弃,买新的。。。。。。。。

+++++++++++++++++++++++++++++++
以上回忆。

现在找到了这块电路板,外壳,风扇早已另作它用了。

当时换上后马上炸黑的保险管。

经过几年,现在是设备有点,装备还行,也略懂了一些知识,于是放开手干吧!

祭出开关电源试机防炸神器,这是得到这个论坛某位师傅的指点学习的。

接在烧坏的保险管之后试机。电路板没亮,且可听到神器上的变压器有明显的电流声。判断充电器有短路!且可能在电源的初级!

电源初级检测:
1.检查四个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每个二极管正反测量一次,一般压降正常都大概可以认为是好的!
2.检查大滤波电容:祭出ESR表,这个是从动力车版主那里购入的。其特别之处在于,测试电是无法通过二极管的!且对电阻很不敏感!所以只有一个正常的电容才能ESR表的指针大幅偏转!
3.用眼睛观察初级上面的电阻,电容,有无发现明显的烧焦,裂痕。
4.检查开关管:用二极管档即可,主要是看有无短路。
5.检查IC:用二极管档即可,主要是看管脚对地有无短路。粗测!
6.检查光耦:还是二极管档,最好是两只万用表,一个电阻档光耦的输出端,一个二极管档测输入端。当输入端未接入,电阻无限大。当接入后,有电阻显示,一般大概是几K。
一般粗略检测就是上面那些,很好!第4步的时候发现开关管已击穿短路。三个管脚的每两个间电阻为0.

损坏的元件。

换上的替代元件。

顺便装了保险管座。并加装了NTC电阻,使插入电源时不会电流冲击。

再次用试机神器,OK!亮了!

以前搞不掂的,现在搞掂了,这是什么感觉?这就是战斗胜利的感觉啊!呵呵!谢谢观赏!!!

网友A:
求试机神器原理图。谢谢。

网友B:
楼主好多装备,好羡慕。俺的一点三脚猫技术就是在不断的买破烂,修破烂中积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试机神器原理图。谢谢。

两个相同电压、容量的变压器,次级与次级相连,两个初级绕组,其中一个接市电220V,另一个就输出近似220V的电压,由于变压器初级绕组具有一定阻抗,所产生的短路电流远比市电直接短路的电流小很多。实际上工作原理就是市电-----降压----升压。
        注意,用这种办法试机时,一定要注意变压器通电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因短路电流作用烧坏绕组。

网友D:
炸保险管首先就应该检查大电解、整流二极管以及场效应管才是的。差评!

网友E:
检查的思路很好  这个可以赞 不过建议楼主在换MOS的时候  顺便检查驱动IC 是否正常  一般都是38XX的芯片  !  不然就算有神器  驱动有问题MOS一样会因为源集击穿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试机神器原理图。谢谢。

5楼有版主大人亲自解释原理,现在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多装备,好羡慕。俺的一点三脚猫技术就是在不断的买破烂,修破烂中积累的。

那一定是水平相当高的了!毕竟"不断"买和修,哈哈!!练习机会多,经验自然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步了,很有成就感啊

进了一小步!总算完成了当年不能完成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相同电压、容量的变压器,次级与次级相连,两个初级绕组,其中一个接市电220V,另一个就输出近似220V ...

感谢版主大人的详细指导!及加分鼓励!

网友G:
最恶心的是384X的0。1UF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一定是水平相当高的了!毕竟"不断"买和修,哈哈!!练习机会多,经验自然丰富!

哎,修不好的多,修好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保险管首先就应该检查大电解、整流二极管以及场效应管才是的。差评!

这个差评给得合理!以前的想法就是:什么坏就换什么.以为保险坏就是保险老化.其实真正的情况是:保险一般很少因为老化损坏,大部份坏的情况就是后级有短路,保险烧坏避免烧炮仗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的思路很好  这个可以赞 不过建议楼主在换MOS的时候  顺便检查驱动IC 是否正常  一般都是38XX的芯片  ! ...

谢谢!这个IC正是3842.
这里想讨论一下,MOS损坏的条件是过流或过压.
如果IC坏的情况是没输出的话,G极电压为0 那么MOS肯定不会有事.
如果IC坏的情况是一直输出的话,那MOS一直导通,由于这个不是接到市电上面,有功率的限制,所以MOS应该也不会有事.(这里还应该考虑大滤波电容所存的电量,这个电量能不能损坏MOS)
就是如果IC坏的情况会使MOS使于半通的状态,不知道会不会能不能损坏它?
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啊!!!!!

再说说我判断IC损坏的方法,就是用二极管档测.感觉一般情况下判断还行!但不是绝对.暂时能想得出绝对判断准就是代换法了.不知还有其它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恶心的是384X的0。1UF击穿

请问这个电容是滤波作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修不好的多,修好的少啊。

感觉上这论坛之后,水平能进步很多!修不好的暂时放一放,说不定某一天又可以修了呢! 千万不要破坏它像我这样连壳和风扇都找不到了!

网友H:
思路很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E:
楼主的38XX检测马马虎虎 没有条件的 可以测5-6-7 的电阻 如果有直通 肯定报废了 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给IC供电 测输出波形 一目了然! 波形正常 驱动就是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 整流 滤波 MOS 吸收等 重点检查MOS对地的0.1R电阻 如有击穿 IC必挂! 切记!

网友I:
这么好的装备,不干点什么可惜了,还需要检测下开关管 S极对地电阻,

放了这么久了,最好测试下转灯电流和电压是否OK,把电池充坏划不来。

还有一点,没看到没风扇,原充电器可以是散热不良损坏的,要注意散热。

呵,我最近心血来潮,也在研究充电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60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思路很好,又学了一招

哈!总想写点什么出来分享一下,最关键能得到坛友大神们的指点!获得更多自己平时想不到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38XX检测马马虎虎 没有条件的 可以测5-6-7 的电阻 如果有直通 肯定报废了 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给IC供电  ...

非常感谢!!我试下单独给ic供电看看,也见识下这个波形是什么样的。mos对地电阻应该就是3842用来检流电阻了吧?我这只充电器是0.5R的!已认真检查了!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好的装备,不干点什么可惜了,还需要检测下开关管 S极对地电阻,

放了这么久了,最好测试下转灯 ...

哈哈哈!是的!风扇都不知搞到哪里去了,壳也另作它用了!充电器家里还有一个,那个也是坏了修回的。一直用很正常。这个修回纯粹是圆了当年搞不掂的心里遗憾。还有这个空载测得电压56.8V,带载未知。没有风扇,暂时放下了。
您的智能充电外挂我认为是相当好的思路,最关键点是,不同的温度设置不同的充电电压!!这个是目前充电器都没有的,就是不知实际效果会有多好!!
最后还是想问下,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家庭两台电车共用一个充电器的问题?如果前车刚刚充完,就给后车用,那个温度检测不是失效了么?嘿嘿嘿,想得有点多了!那样子就是商业产品了!总之自给自用是很好的!

网友J:
大前天刚修了一个开关电源,3842坏了,场管竟然没坏,没了一个3842换上,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前天刚修了一个开关电源,3842坏了,场管竟然没坏,没了一个3842换上,一切OK!

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修过一个电车dc转换器,是因为滤波电容虚焊烧ic的,场管并没坏。您这个要不要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感觉ic总会因为一点什么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38XX检测马马虎虎 没有条件的 可以测5-6-7 的电阻 如果有直通 肯定报废了 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给IC供电  ...

波形来了!
单独给3842供电!即+接7脚 -接5脚 ,电压调到16V左右,即出以下波形:

可以看到 由于反馈电路未工作,IC输出脚 6脚 正以 “全力”  输出!

此时将电压调低,6脚依然有“波形”输出!

只有将电压调低至10V左右以下,“波形”才消失。

这时将电压上调,又要调到16V左右,才会再出“波形”。

这就是3842的工作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来了!
单独给3842供电!即+接7脚 -接5脚 ,电压调到16V左右,即出以下波形:

嗯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支持下。

感谢支持!

网友L:
很羡慕嫉妒恨,哎,俺是光有兴趣没技术,瞎折腾,为了学充电器,已经买了八九个,有好有坏,准备补充点知识再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羡慕嫉妒恨,哎,俺是光有兴趣没技术,瞎折腾,为了学充电器,已经买了八九个,有好有坏,准备补充点知识 ...

哈哈,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都是先有兴趣,搞坏好多东东,然后才学到一点东东。

网友M:
维修的话,示波器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维修的话,示波器必须的吗?

嗯………这个不是必须的!一般的职业维修师傅就是一个万用表搞定的事。我认为像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之所以上示波器的原因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本质",弄懂原理,在实践中学习。就像上面,职业维修师傅到试机正常这一步已经可以收钱交付用户。全程无需示波器。但我们爱好者还想知道的更多!看清芯片的工作状态。所以应用了示波器。所以本人认为,示波器更有助于学习!

网友N:
以前个修个充电器,换个电容,上去就爆,也换了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个修个充电器,换个电容,上去就爆,也换了不修了

是电容爆吗?只有一个原因,换上的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O:
看到这个帖子真有找到知音的感觉!我以前是个小白现在变成菜鸟了,当年想搞搞不定的,现在通过学习实践搞定了,那成就感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到这个帖子真有找到知音的感觉!我以前是个小白现在变成菜鸟了,当年想搞搞不定的,现在通过学习实践搞定 ...

共同进步啊! 特别是看着修好的设备又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时候!那感觉好! 自己也进步了!

网友P:
学到很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到很多经验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啊!

网友Q:
上那么大的场效应真是浪费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那么大的场效应真是浪费啊!呵呵!

哈哈,听说现在的国产新大功率管要降格使用。

网友R:
试机防炸神器,其实就是隔离变压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试机防炸神器,其实就是隔离变压器罢了。

是的 ,是一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要小功率。

网友S:
昨天也修个36v充电器,测电压只有41.9v,没修好,先扔一边了,反正还有可用的。

网友(2015-11-13):
引用 网友S:
昨天也修个36v充电器,测电压只有41.9v,没修好,先扔一边了,反正还有可用的。

这个电压正常啊

网友T:
保险这种烧法就是热端大电流短路,基本可以确定开关管击穿 整流管可能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T:
保险这种烧法就是热端大电流短路,基本可以确定开关管击穿 整流管可能击穿

是啊!一般专业的师傅修东西很快就是这个原因。看一眼故障就能判断原因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