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关于电风扇调速

楼主(2015-10-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电扇的电机供电电路中串入电容器主要是利用电容器在交流电路中容抗作用来达到降低电机绕组的工作电压来达到调速目的。

网友:
我的格力吊扇调速器就是分别切换四个不同容量的电容来调速的。

网友:
电风扇的感抗L和电容C组成的LC电路,只要其谐振频率远远大于50Hz就行。

网友A:
功率因素,单相电的话没意义,三相才讲功率因素,也许多费点电而已,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素,单相电的话没意义,三相才讲功率因素,也许多费点电而已,不知理解对不对?

所谓的功率因数,就是说在纯电阻电路,电流的波形和电压的波形是重合的,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都是这样,这时候的功率因数为1,电路里存在电感器件(例如电动机,点焊机等),电流波形就要滞后电压波形,滞后越严重功率因数就越低,不管是单向还是三相都是这样,这时候的功率因数小于1,电路里存在容性器件(例如长距离的输电线路,电容补偿)电流的波形就要超前电压波形,超前的越多同样会使功率因数降低,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都是这样,为了提高供电质量尽量使功率因数为1,这就要在供电电路里增加电抗或电容。功率因数的高低不是费电不费电的问题,是电的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