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T725矿机齿轮箱

楼主(2015-10-13):
原帖出了些问题。 现在改良了一下再发。
Screen Shot 2013-08-05 at 8.03.31  Screen Shot 2015-10-12 at 11.38.36
用 T725变压器 做了个 阻抗匹配轉換箱, 方便把矿机接到不同的耳机.
把输入端接到矿机的输出.
把输出端接到耳机.
Screen Shot 2013-08-05 at 8.01.02  Screen Shot 2013-08-05 at 8.00.33

只要调好输入阻抗 和 输出阻抗 更可得到最佳的匹配效果

尤如汽車的齿轮箱的作用一様.

可叫它 "矿机齿轮箱"
我是用两个買来的一选十二波段开关。一个用来选择输入阻扩,一个用来选择输出阻扩。
输入端接矿机的输出.
接3DQ 可以用1.5K 或2.5K.
如用二极管可以由 5K 至200K 视乎二极管的 Rd.

加了直通,
加了班尼电路改善音质.
加了电流表, 10uF 是给音频通过, 否则串联电流表会令音量下降.

因我會用高阻压电耳塞, 所以输出端可选输出阻矿5K-20K. 感觉20K  较10K低音强些.
如用助听器耳塞 单个可选150欧输出阻矿, 两个串联可选300欧输出阻矿
如用SC2-300, SHH-1 等舌簧耳机, 单个可选300欧输出阻矿, 两个串联可选500-800欧输出阻矿

只要用一个立体声耳机插孔, 公共点不接,只接L/R点, 就可以让单声耳机发声 及 立体声耳机 串联 左右耳机发声。
当用立体声耳机时, 耳机插孔的公共点不接 令左右耳机串联 一起发声. 如用普通HIFI 耳机, 单边声道约16欧,把左右声道串联後可选32欧输出阻矿.
当用单声耳机时, 单声耳机的公共点 触碰到立体声插孔的右声道,单声耳机的另一端接触到左声道, 所以也可发声.
発觉用了它能仔细调節阻抗來達到不同收听效果。如用压电耳塞,调至5k時音更尖。把它调至10k 時低音較重,有点在听HIFI 的感觉

解决接线多,接点多,接触不良的问题, 可以不用波段开关而用 Jumper (跳线).
或把波段开关直接焊接到T725 的接脚上.
也可以做个滑动杆去触碰T725上的接脚. 沒有條件制作只付上示意图.
T725 也可加用 0.25 毫米漆包线 加在外層 绕制 4 欧, 8 欧, 16 欧 档次.

照版主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9778-1-1.html

分享在T725上加绕2欧8欧和16欧的线圈的經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ighlight=T725

買了0.25毫米漆包线,
1. 用生料帶把T725 包好防刮掉漆包线的漆
2. 用3 米長的一段0.25毫米漆包线绕45圈 做4欧抽头, 再绕15圈 做8欧抽头,再绕25圈 做16欧抽头 为免绕线時打结, 要手腳並用.
3. 绕好后, 把第一圈接到原T725 的 0 欧 處. 把2欧抽头, 8欧抽头, 16欧抽头 焊接到接片 備用.

网友:
高手,方便实用。学习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精加亮

网友:
做成模块的形式使用灵活、方便。

楼主:
这个设计用两个360度滑动的滑杆

请看这另一个贴, 为T725 加4-16 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22179

楼主:
正在找个大一点的㬵箱把电流表和小啦叭也装进去。

网友:
手脚并用,赞一个。穿绕这么多圈也够磨耐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