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 单场管 两级高放 倍压检波 四管 低阻耳塞机

楼主(2015-10-13):
标题:试验 单场管 两级高放 倍压检波 四管 低阻耳塞机
方便大家,在标题里面把关键字都尽量涵盖了。

一、动机:
DIY的过程一般是先仿制别人的电路,然后自己想法墨迹墨迹,鼓捣鼓捣。本人是爱好者,但是理论功底不行,没啥创新,只图三十年的怀旧情节。
国庆期间没事,试验了一下场管直放机。

二、电路:
首先参考的是坛友的这个图:
图1
其次是这个图:
图2

图1、2中的这两个电路我以前在面包板上面都试验过,于是这次想把两者柔和柔和,把图2中的倍压检波弄到图1中,于是就弄了下面的这个试验电路。
自己用visio尝试着画了一个图,如下:
图3

(图中BG3的集电极处有点小错误,不接到正极,只接到BG4的基级;另外绘图过程马虎,元件序号也有误,抱歉!)

三、过程
考虑到是试验电路,手头的少量场管很宝贵。于是乎拿双面洞洞板子加圆孔排母做了个可插接的实验电路板,可以用于试验接插手头不同的场管(3DJ/2Sk241/BF247等),以及各种低放管(不愿焊死在某个机器的宝贵锗管)。
用的是CBM443的270*2可变双联的一联,把接触片也做成插针的方式,另外天线接头也做成插针的方式;
高频扼流线圈,用的是2.5mH成品线圈,加了个中周壳做屏蔽,外面红色的是热缩管做绝缘
两个2AP9或1N60的大玻壳检波管,也是可插接的;
电池夹子用的是老电源插座里面的铜片改制的。
主板图如下(电容和线圈拆下来做到其他电路板上面了,所以照片中,两者的位置空起来了):
图4

另外,图中的电阻几乎都是可以调试的。由于板子空间受限,我没试验图3的再生方式,而是类似于射级再生的方式进行试验。

四、效果:
(1) 几乎是一装就响,调试也很方便。
(2) 增加再生后的综合性能:相同磁棒线圈和可变电容,本机效果要优于图1、2的机器,以及我以前试验的636和68-1系列的4-5管耳塞机和7642的机器,灵敏度较高,选择性略次于超外差机器。我在山城,夜间能收十几个台,包括两个听不懂语言的电台。
(3) 音质不错。如果换上手头小日本产的一个铁壳锗管(B324)做射随,调节R3的话可以凸显出低音效果,这个却是意外发现。另外试验了3CX201的硅PNP低频管、3AX系列的管子,都没这个效果。
(4) 场管如3DJ、 K192、 241、Bf247等管子都实验了,上机,略调试均可工作,但目前感觉K241的效果最好,但k439上机后却不能工作了。
(5) 耳塞机,不方便录视频给大家。见谅!

致谢:所有坛友!

有兴趣的坛友,欢迎一起试验改进交流!

楼主:
谢谢lwormsj坛友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5-10-14 00:11):
谢谢bigradio坛友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5-10-15 13:26):
谢谢801861坛友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5-10-16 21:41):
谢谢老村长坛友的加分鼓励。

网友(2017-01-15):
我也按照楼主的线路,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灵敏度和选择性俱佳,我用的是K241,音质很好,不输一级中放的超外差机器。有两个问题,一是想加再生,结果没有效果,无任何改善,两头对换了也一样,二是天线线圈头接栅极中间接地会啸叫,一定要靠中间那头接栅极才行,是不是我的扼流圈靠天线太近了。希望高手对此电路再优化。

网友:
谢谢楼主的电路,我利用一个套件的外壳、电路板和部分原件试验了下,场管用的2SK241,接下来是9011、9011和9012,电池用3伏。个人认为选择性明显优于TA7642,和超外差相当,白天能听到9个中波电台中的7个,夜间能收到沈阳、哈尔滨、延边、朝、韩等电台,用耳机听强台震耳,用喇叭在20平米屋内能听清

楼主(2015-10-13):
谢谢ZWDA坛友的加分鼓励。
拜读过ZWDA坛友的许多大作,收益匪浅。

另外,我刚刚修改了一下电路图3,重新贴出来,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ZWDA坛友的加分鼓励。
拜读过ZWDA坛友的许多大作,收益匪浅。

我发现visio画的电路图还挺好看。

网友:
不错。值得一试。

楼主:
我还用visio画PCB和洞洞板接线图

可惜热转印功夫不行,这板子没做好!

网友A:
干脆低放也用场效应管,声音应该更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低放也用场效应管,声音应该更有特点!

谢谢行者老师的加分鼓励和建议!
场管低放目前的主要困难是没合适的场管,另外还没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有机会了一定试试!

网友B:
很好、很有益的试验场管收音机解决了三极管输入阻抗太低的问题,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比一般再生收音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行者老师的加分鼓励和建议!
场管低放目前的主要困难是没合适的场管,另外还没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

佩服你的制作水平,特别是软件使用方面,我还不太会用,以后要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有益的试验场管收音机解决了三极管输入阻抗太低的问题,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比一般再生收音机好 ...

确实不错,场管输入阻抗高,晶体管放大增益大,正所谓强强联合,很有创意!

网友:
逐渐开始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你的制作水平,特别是软件使用方面,我还不太会用,以后要向你请教!

行者老师,请教可谈不上哈,您太谦虚了。
其实专用的电路设计、PCB制作软件我都不会。
我是业余的,所以就只会用word excel 和visio之类的了。
visio画图很不专业,我就是在那里瞎琢磨,比着葫芦画瓢啊。。。

网友C:
非常佩服楼主可以弯的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佩服楼主可以弯的画PCB。

过山风矿友,过奖了。

弯曲的过线,其实在visio里面很好处理,如下图这个例子:

最下面是画好的一个折线,
然后可以修改粗细(宽度),例如变成5磅(不到2mm)变成最上面的那个样子;
然后再修改折线的圆角大小(1-2mm即可),最后就变成了中间的那个样子

有功夫的话可以在Visio里面做出很多模具,然后把模具拖放着来设计,就更方便了。
当然,我这是非常业余的方法......

网友D:
受到启发,三极管和二极管都做成插入式的,这样不容易损管子,又容易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到启发,三极管和二极管都做成插入式的,这样不容易损管子,又容易换电路

实验板的话,可推荐这样子做,特别是你修改电路后,需要进行摸索调试的情况。

后面我还打算做出一套可插接中周的板子,来尝试一下在相同电路里面,使用不同系列振荡和中周的性能比较,以及尝试单调谐和双调谐中放的比较。回头争取发帖向坛友汇报试验情况。

另外,就像你说的,如果手头有个“宝贵”的元件不想固定在一个地方,也可以用这种插接方式。

但是如果你想做成品机,经常拿来听的话,建立还是直接焊死在板子上,因为点接触无疑会影响机器性能;另外如果在开路的情况下拔插管子,也可能会伤害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板的话,可推荐这样子做,特别是你修改电路后,需要进行摸索调试的情况。

后面我还打算做出一套可 ...

说得对,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插座組裝,而且管腳沒剪短,所以樓主的實驗並未發揮電路的能力,直接焊起來應該會更好。倍壓檢波輸入電容 ...

前辈说得很到位,非常感谢!
这个实验板子目的是试验,后面做成品的时候一定会短脚焊死在电路板上面的。
另外两个建议也很中肯,后面我会再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一个不用锗管声音还好的耳机功放,管子用9014就好了。这个其实有1.2V声音就很好了(不过1.2V的要把 ...

刚刚把103的电容换成了301,检波效果确实提高了!

另外,板子里面低放前面确实有个10u的隔直电阻,电路图里面忘记画了。

您给的耳放电路,后面实验中会尝试,非常感谢!

这两天弄了个小盒子做鸡窝,可以带出去听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103的电容换成了301,检波效果确实提高了!

另外,板子里面低放前面确实有个10u的隔直电阻,电 ...

这个必须赞,如果把元件都焊死了再加一个赞。

楼主:
谢谢雪地乌鸦坛友的加分鼓励。
经常看您的帖子,DIY方面要向您多学习...
二级双调谐中放的四管超外差电路,也是我下一步要试验的...
目前正在搜集元件...另外还在想办法弄调试装备...
您手绘的PCB我也打算再拿Visio画一下,热转印...

等把冰岛坛友推荐耳放试验完,后面找时间一定会再做一块板子,
把双联、线圈、场管等都焊死在板子上, 争取做出成品小鸡,

网友(2015-12-08):
做这个三倍压的,不用电阻

网友:
上图是:三倍压检波,双谐振,加再生

网友:
再上个图,三倍压检波,双谐振,加再生,加二次强制AGC控制短波机

网友:
第二级推挽高放输出阻抗低,另LM386输入阻抗较高为50K,所以采用二倍压或三倍压均可获得较高的倍压效果,大约能获得2.8倍的倍压。因为2SK241不加偏置时,工作点刚好在中点,所以不用加电阻调场管工作点,电路简单,通过不断实验,改进电路,得到上图。我是参照下面的电路改进了压倍电路,通过检波仿真,可以获得大约2.8倍的倍压。电路是自已设计的,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讨论指正,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第二级均工作在甲类状态,上管相当于是下管的有源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用visio画PCB和洞洞板接线图

这图片挺好看的,都是visio画的?
如何画的?出个视频或者教程看看。

网友:
上个仿真图,上面的波形是检波后得到的3倍压波形,下面的波形是检波前的信号波形,比两倍压检波幅度要高得多,说明三倍压检波还是可行的。但条件是检波后带的负载的输入阻抗要高,查LM386的技术参数,输入阻抗为50K,不错的,和仿真带的负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