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启动机之精妙设计原理。

楼主(2015-10-13):
    大家开车,每次启动的时候轻拧钥匙,马达咔咔 不到3秒 发动机就被启动了, 可是大家知道起动机控制之精妙么? 也许很多人会说,起动机不就是一电动机,通电后就拖着发动机启动么?呵呵 其实起动机的运行没用单片机但是每一个步骤都异常精妙,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起动机工作原理的巧妙之处。

  发动机起动机,样子都差不多,内部结构也都差不多, 一块有着两个大小圆柱体组成的一个部件总成,   电气连接线一般有3根, 内部线路结构如下图。 主继电器5上大的接线螺丝A端子和蓄电池正极端子通过大线直接连接,起动机外壳搭铁接地, 小的插接端子 B通过点火开关 或者启动继电器控制后和电池正极连接,  起动机上的主继电器B端子内部有两组绕组。一组是细线径的保持绕组 3 ,这个绕组独立自行接地形成回路,另组是线径粗一些的推动绕组4(也叫降压绕组)和起动机串联, 整个工作过程如下:
     驾驶员拧钥匙启动发动机, 点火开关7闭合,启动继电器吸合 (图中为直接控制,未画出启动继电器,原理一样),   起动机主继电器5上的B端子得电, 内部保持绕组3和推动绕组4同时得电,因为推动绕组和电机串联,启动电机电流被推动绕组限制,启动电机慢速旋转,推动绕组产生吸引磁场 软铁柱塞2通过拨杆1推动起动齿轮11前移伸出和发动机飞轮齿圈12发生撞击啮合。并带动发动机低速空隙运转,当发动机曲轴运行转到汽缸压缩冲程曲轴出现运转阻力时, 启动电机出现堵转而减速,此时流过推动线圈的电流增大,当达到一定值后,软铁柱塞2将继续克服弹簧引力,将主继电器内的主触点6闭合,蓄电池电源直接通过A端子向起动机供电,迅速全力运转启动发动机 因为主触点6接通后 推动线圈4的电流趋于0 磁场消失,此时仅靠保持线圈3的磁场维持启动齿轮11啮合和主触点6的闭合。 当发动机运转后 驾驶员松动启动开关7, B端子停电, 保持线圈3 掉电失磁,启动齿轮和主触点在弹簧作用下归位, 起动机断电 启动齿轮收回  停机。
      启动小齿轮11和起动机不是直接连接,而是通过超越离合器10间接连接, 如果在启动过程中 发动机未运转 超越离合器一直处于啮合状态,起动机永远拖着发动机启动,当发动机启动后,转速大大高于起动机,此时超越离合器自动分离, 小此轮和启动电机切断动力, 自行运转,避免起动机被发动机反拖运行。
    因为发动机飞轮在某些角度对出现空隙,如果此时起动机直接全速启动将会给曲轴和活塞等部件一个很大的机械撞击,甚至造成 故障,因此在启动的时候先用低速 把发动机空隙消耗 让某个活塞处于压缩冲程后在加力启动 这样发动机的启动就会柔顺很多。其作用过程就像摩托车的脚启动一样, 先轻轻踩动启动杆 遇上压缩阻力后突然发力,即可将发动机启动。
   另外,这样处理后,电动机电流产生的强烈火花不会直接作用在主触点上,将电弧分布到了相应的其他触点,减少了火花烧蚀触点延长寿命
     以上 这个就是起动机的自动软启动的过程。  是不是简单而精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还好.
两年多以来大概加起来不过三四次, 每次也就一两秒的样子. 就是哪个声音特别尖锐, 在 ...

拆解起动机会发现,其实起动机有两个机构,在缓解飞轮和起动机的损耗。1单向啮合器,2转子输出轴,麻花螺纹设计。单向啮合器,套在麻花轴上前后移动。当飞轮转速高于起动机输出轴时,单向啮合器解除联动的同时。在麻花轴上产生一个回撤方向的力矩。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保护单向啮合器,和飞轮的作用。

网友(2024-12-09):
写得不错,不过有个小地方写错了。

吸力包受电的时候,电机也会有电流通过不假,会带动电机低速转动,但这个力很小的,带不动发动机运转。
这个低速转动,是为了让启动齿轮能顺利插进飞轮齿轮上设计的。
有的时候,启动齿轮和飞轮齿轮接触的时候,不是齿对齿交错,而是齿对齿,启动齿轮是插不进去的,这时启动齿轮有低速转动,再加上启动齿轮非受力面有个斜面,只需转很小的一个角度,启动齿轮就可以插进飞轮齿轮了。

很多老车启动齿轮前面已经秃得严重了,齿轮对撞就会卡住,那个低速转动的力无法驱动启动齿轮转动,两个齿轮就卡住了,只有不停的打火,靠齿轮对撞前的空隙时间电机转动一点的角度,多打几次火齿轮转到能插进去,才能启动成功。

楼主(2015-10-13):
引用 网友B:
有时误操作, 在没有熄火的时候又拧了一下点火钥匙, 然后就听见一阵令人心痛的刺耳尖叫声. 请问无版这个情况 ...

从起动机原理上看就很明白了,   正常启动的时候,发动机齿圈是不动的, 电动机慢速旋转的意义就是让齿轮能够顺利啮合,并且启动齿轮和发动机齿圈的对接面在齿口上都做了相应的倒角处理,这样小齿轮在正常撞击下就能完美啮合, 但是发动机怠速运转后, 这个相对的平衡被打破,误操作启动机,小齿轮低速运转, 向齿圈靠近,此时 两个齿轮相应的倒角因为转速不平衡而发生敲击,敲击的作用力使小齿轮往后推缩 而起动机主继电器的推力是往前,两个力的作用下 这样就会发生类似打齿的敲击声  此敲击声是属于柔性的, 对齿轮没有实际性的损坏作用。这一点 设计师已经在结构上做出了考虑,所以只要你不是恶意的一直这样误操作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网友B:
有时误操作, 在没有熄火的时候又拧了一下点火钥匙, 然后就听见一阵令人心痛的刺耳尖叫声. 请问无版这个情况对车子的损伤严重吗?

网友:
我拆开过捷达的启动机。里面是线圈啥的没看明白。原来是这个原理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起动机原理上看就很明白了,   正常启动的时候,发动机齿圈是不动的, 电动机慢速旋转的意义就是让齿轮 ...

如果是这样那还好.
两年多以来大概加起来不过三四次, 每次也就一两秒的样子. 就是哪个声音特别尖锐, 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之前真心疼.

网友:
这种结构设计,用最简单的方式完成了传动离合,软启动切换于一身,的确是精妙无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解起动机会发现,其实起动机有两个机构,在缓解飞轮和起动机的损耗。1单向啮合器,2转子输出轴,麻花螺 ...

多谢指教。也就是说有类似自行车的“飞”的结构,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也就是说有类似自行车的“飞”的结构,是吗?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构造有区别?飞轮齿圈,单向啮合器,都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构造有区别?飞轮齿圈,单向啮合器,都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 有机会接触实物看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还好.
两年多以来大概加起来不过三四次, 每次也就一两秒的样子. 就是哪个声音特别尖锐, 在 ...

那是两个车轮打齿了
一般是磁力开关不同步引起的
看楼主的图 第10部分缺少润滑有时卡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也就是说有类似自行车的“飞”的结构,是吗?

可以这种理解! 但是结构复杂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误操作, 在没有熄火的时候又拧了一下点火钥匙, 然后就听见一阵令人心痛的刺耳尖叫声. 请问无版这个情况 ...

有时误操作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吃饭时牙齿不小心咬到舌头一样。现在很多的车点火开关都有防止误操作的,发动机没有熄火钥匙不能扭动到启动档的,想要扭钥匙启动就得回到熄火状态再扭。汽车生产厂家叫这个防止二次打火,

网友E: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马达上的小齿轮与马达轴之间是通过旋转花键相连的,因此,在拨叉推动小齿轮与飞轮齿圈接近时,可以使小齿轮顺利地与飞轮齿圈啮合。

另外问版主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车点火时,马达只是“卡”地响一声,再打若干次后,才能顺利启动呢?先排除电瓶和线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开了这么多年车,还真没有研究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两个车轮打齿了 一般是磁力开关不同步引起的 看楼主的图 第10部分缺少润滑有时卡了

在发动机正常运行时拧点火钥匙,系统状况再好也很难避免打齿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发动机正常运行时拧点火钥匙,系统状况再好也很难避免打齿轮吧。

一般车辆的启动机要每年保养润滑一次的
现在维修人员已经不愿做这种工作了,因为拆装费时没什么利益可图。都以换总成件为主。
你的情况不常发生,影响小些。长久还是会对飞轮盘齿和启动齿磨钝。
方便还是拆下保养为好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2456-23890033-1.html
汽车之家的保养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马达上的小齿轮与马达轴之间是通过旋转花键相连的,因此,在拨叉推动小齿轮与飞轮齿圈接 ...

磁力开关联动不好(就是楼主图中的主动磁继电器)
一般是换磁力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时误操作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吃饭时牙齿不小心咬到舌头一样。现在很多的车点火开关都有防止误操作 ...

摁这个办法对保护系统很有好处.
其实还有个比误打火更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明明发动机已经点火成功了, 但是人的反应是有限的, 总是要听见发动机"突突突突"运转一段时间后才能松开点火钥匙. 这段时间虽然不会打齿轮, 但是毕竟是在做无用功.  如果呢过年能采取某种措施, 检测到发动机正常运转之后, 即便点火钥匙没有松开, 也能自动断开起动机的电源, 岂不妙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辆的启动机要每年保养润滑一次的
现在维修人员已经不愿做这种工作了,因为拆装费时没什么利益可图 ...

多谢指教. 抽空观摩观摩.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在启动继电器上再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发动机运转时误操作,加的这个继电器触点常闭(发动机不工作时可以正常启动启动机)加的这个继电器控制电压可以取自发电机发电后的输出,发电机发电时,证明发动机在工作,加的继电器就吸合,加的继电器触点就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摁这个办法对保护系统很有好处.
其实还有个比误打火更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明明发动机已经点火成功了,  ...

小车 电动机一转 发动机就能启动了,爽块干脆,  但是大车或者大型一些的发动机启动那就没那么爽快了,按下启动开关后,先听到起动机带着发动机运转的纯机械摩擦声,稍后看到看到排气管里滚滚黑烟,飘逸出来,接着 听到沉闷的突噜、突噜、突噜声音逐渐变快,排气管黑烟从飘逸状态逐渐有节奏的强力喷出,黑烟逐渐变白烟到清洁状态,一直听到清脆的运转声后才可松开启动开关, 这一过程持续近30秒到一分钟,中途别以为机器冒烟了就能松开,一松手 发动机就跟着死火了  所以很多开大车的老司机都有一个习惯,启动时间长, 即使发动机转了还喜欢在用电机拖一下,保证机器可靠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辆的启动机要每年保养润滑一次的
现在维修人员已经不愿做这种工作了,因为拆装费时没什么利益可 ...

起动机本身就是免维护的, 一年一次你不怕固定螺丝滑丝啊?   安装丝孔 铝的的哦, 正常使用七八万公里都没事的,   用久了 超越离合器会有些磨损,换一个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车 电动机一转 发动机就能启动了,爽块干脆,  但是大车或者大型一些的发动机启动那就没那么爽快了 ...

大发动机没怎么见过, 小时候看手摇手扶拖拉机发动机启动确实有突突了几下之后又死火的.

不过我觉着不论对什么发动机, 在判断启动过程是否恰好完成方面, 用机械或者电子的方式进行判断应该比人靠经验判断来得准确迅速一些吧. 对于约30秒的启动过程, 如果每次都能缩短5秒钟对电池寿命起动机寿命也都有可观的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发动机没怎么见过, 小时候看手摇手扶拖拉机发动机启动确实有突突了几下之后又死火的.

不过我觉 ...

  发动机不设计此类自动切断的意思是有很多作用的,首先发动机的启动长短是不能绝对化的 尤其是冷天,或者随着机件使用磨损的消耗,连续打火十几秒甚至更长都是不奇怪的,起动机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功能,叫第二动力源  比如车辆在某些地方死火 故障 无法发动的时候,一般人无法推动或无法移动的时候,只要先挂1档,直接启动起动机,起动机就能带着车辆自行行驶离开原地,如果是上坡或者某些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换R档,即可帮助车辆脱困,  另外相对来说,起动机和蓄电池都属于寿命损耗产品,有问题更换即可,也不是什么大事。 省这点启动时间来说弊大于利, 只要驾驶员养成良好习惯即可完全避免,在产品结构和可靠性来说更凸显出灵活多变之意义。发动机的运行和启动两个状态下在很多数据都是类似的, 所以用程序检测或者别的方式都非常麻烦而且还占用单片机运行效率,不好处理。 所以至今没有那个车用这个方式来保护起动机的。

   话说回来,不启动发动机的保护意义更加显著,如此说来 买车来用本来就是损耗,既然如此当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不设计此类自动切断的意思是有很多作用的,首先发动机的启动长短是不能绝对化的 尤其是冷天 ...

无版这样一说我也大致明白了一些.
关键是有过几次中途错拧钥匙的经历, 那声音听着刺耳, 想着难受. 接着便联想到点火成功后不及时松开钥匙的情况跟中途错拧点火钥匙有相似的成分, 于是产生了除之而后快的愿望. 还有就是现在这发动机的声音是越来越小, 环境噪声越来越大, 耳朵的听力也越来越差了. 几下一凑头, 担心容易出现点火成功后迟迟听不清点火成功的声音, 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磨损. 现在看来, 这些担心是多于的.

网友:
楼主的说明太透彻了,开车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明白电启动的原理,感谢楼主!

网友:
很好值得一看

网友:
很有意义的帖子,没有想到这起动机内部这么精密。

网友F:
楼主,那个启动主继电器叫吸拉开关,主要生产厂家是法雷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启动主继电器叫吸拉开关,主要生产厂家是法雷奥

  叫法多的是 我们这还叫线包…… 各大厂家都有生产 法雷奥只是其中一个品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时误操作, 在没有熄火的时候又拧了一下点火钥匙, 然后就听见一阵令人心痛的刺耳尖叫声. 请问无版这个情况 ...

对启动电机有伤害,需要注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启动电机有伤害,需要注意哦。

多谢提醒. 一定注意.

网友:
我的车是钥匙控制车载电脑,由车载电脑接通起动机,因此启动时钥匙拧一下马上松掉,不用等启动后再松,另外发动机运转时拧钥匙启动,启动电机不会反应。

网友H:
好帖才看到!这叫超越离合器,是启动机动力的连、断器,非常睿智的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帖才看到!这叫超越离合器,是启动机动力的连、断器,非常睿智的设计。

就如同自行车的“飞”。

网友J:
有时钥匙补好用了,可以用改锥直接打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时钥匙补好用了,可以用改锥直接打铁启动

时间长了 启动继电器触点烧蚀 或者钥匙开关触点烧蚀 接触不好就直接跳线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 启动继电器触点烧蚀 或者钥匙开关触点烧蚀 接触不好就直接跳线打火

是的,原来开面包车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如同自行车的“飞”。

与自行车飞轮原理不一样。倒是与汽车挂档原理一样,超越离合器就象手动档上的拨杆与手,当手推拨杆进档,超越离合器正是取代了这个过程。同时超越离合器在齿轮到位后(类似手动档挂挡到位后)才让电动机通电、输出动力。

网友:
好帖,通俗移动了

网友K(2016-03-18):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你是修车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你是修车的吗 。

   懂车就得是修车的? 不好意思我是设计汽车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懂车就得是修车的? 不好意思我是设计汽车的……

啊,你是汽车设计师,很荣幸能和您说话啊,你是主要设计什么样的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啊,你是汽车设计师,很荣幸能和您说话啊,你是主要设计什么样的车的,

  开玩笑了!  不修车也不设计,  只是对车的结构和特性非常了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玩笑了!  不修车也不设计,  只是对车的结构和特性非常了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起动机原理上看就很明白了,   正常启动的时候,发动机齿圈是不动的, 电动机慢速旋转的意义就是让齿轮 ...

原来还是这样!家里的婆娘有时也会这样犯错!

网友:
汽车启动原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起动机原理上看就很明白了,   正常启动的时候,发动机齿圈是不动的, 电动机慢速旋转的意义就是让齿轮 ...

分析的透彻

曾经在打着火的情况下,二次点火,这事干过

网友:
技术……这就是技术

网友:
我顶你,技术贴

网友(2016-12-03):
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很好理解,谢谢了。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感谢版主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了解发动机

网友:
技术贴,没有看懂先顶,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这就是机械的奥妙。苏联有种手累,就是机械控制延时,击发的

网友:
简单而精妙,人类太聪明了

网友(2017-07-25):
好贴,技术贴,应该多一点,通俗易懂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有时误操作, 在没有熄火的时候又拧了一下点火钥匙, 然后就听见一阵令人心痛的刺耳尖叫声. 请问无版这个情况 ...

这个误操作好像现在最多也就面包车之类的车还会存在中央的现象,稍好点的车起动机的动作都由发动机电脑控制,你想让起动机转也没那能力,不信看看周边的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误操作好像现在最多也就面包车之类的车还会存在中央的现象,稍好点的车起动机的动作都由发动机电脑控 ...

我的车是手动的长安奥拓, 估计跟面包车类似.

网友:
5楼科普了我很久以前的疑惑

网友:
很详细的解释,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