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胶木拨盘电话不振铃

楼主(2015-10-14):
最近折腾了2部胶木电话,一部较新,一部较旧,75年的。内部零件也很新,不少零件,但是遗憾的是两部都来点不振铃,提起话筒能通话,能拨打出去。坛里兄弟高手云集,给解释下啥原因呗?是上海市电电压低吗?还是有零部件坏掉了,插簧开关我看过了,触点正常。来电振铃输入电压我量了下在交流76伏左右(数字万用表测量振铃线圈的两根入线)。有懂这方面的吗?小弟实在困惑。

网友A:
      你这是CZ-9或CZ-10脉冲电话机,振铃部分不工作与电话线路供电没关系,是自身原因。故障原因很简单,只有两个地方故障:一是进线串接到振铃线圈的1微法电容器,若击穿短路或开路,振铃交流无法加载到振铃线圈;二是若电容器是好的,那就检查振铃线圈的短路、开路情况,短路、开路线圈都不会产生振铃动作。线圈年代久远往往会失效,这是多数此类电话不振铃的故障现象和愿因,只有重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Z-9或CZ-10脉冲电话机,振铃部分不工作与电话线路供电没关系,是自身原因。故障原因很简单,只 ...

谢谢您的解答了,我接通线路时,测量过振铃线圈的如线电压,大概在70多伏,是不是说明有电压输入但线圈不工作,重绕线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了,我接通线路时,测量过振铃线圈的如线电压,大概在70多伏,是不是说明有电压输入但线圈不 ...

       只要线圈没有短路或开路,70多伏交流铃电压加在振铃线圈上是可以工作的,现在的程控交换机兼备脉冲信号模式,振铃电压也是在70至80伏之间。不振铃肯定是线圈的问题,重绕不复杂,拆下原绕组检查又重新绕回去即可。

网友(2016-07-28):
佩服学习了,虽然不会,但是知道了原理。

网友:
有一次我淘了个拿回来也是不振铃,打开后正对里面电路仔细查看的时候,突然发现敲铃的小锤被人为的卸去了。

网友:
我这只电话机就自己绕了线圈才响的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