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灯FM超外差高频头电路

楼主(2015-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帮顶吧,单灯超外差电路真不好找,估计老师傅们书籍里会有

网友:
单灯电路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如独立振荡的两灯电路做出来的高频头好.上面几个电路,都有做过,但后来都拆了重装两灯电路的.

网友:
根德机和飞利浦高频头很多都是用ecc85一个管做的,那个效果没人说不好,估计关键在调试部分,我最近也在做单灯高频头,有一个设想用6N3高放,6N2做中放(不成功用2个6K4),6N1做低放,这样3个管就可以做成FM胆调频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101高频头数据中那个L是哪个?B2圈数?L3和L6的数据?谢谢

网友:
春雷101 的调频双连不好买。

网友(2017-08-09):
有没有根德和菲利普的单灯电路?

网友:
买个旧胆收音头,修修此这省事

网友:
我有一个根德的单灯高频头,原来只到100,在可变电容上加了两片改成108的,灵敏度高,电路设计是有回复中放功能的。就像春雷101高频头的设计,比两灯频头的灵敏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