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600A示波器场幅不足且线性不良维修记录

楼主(2015-10-15):
坛里看到有人出有问题的HP 54600A,场幅不足且线性不良,感觉应该只有场电路有问题,说不定能碰上只死耗子 ,直接剁手买入:

锯齿波如下:

Google了一下,发现是这一系列的机器常见故障,在一国外论坛中,写明了换那些电容就十有八九可以修复,可仔细一看他们的机器都是用uPC1031的,我这个机器用uPC1379C,帖子后面有人问同样型号的,却无人回答。不过有了经验可以举一反三了,再找uPC1379C的相关文档,其中参考电路如下:

分析本机显示部分PCB:

发现果然是小红圈的电解电容容量降低10uF/16V的只有3uF了,找到22uF/50V的换上,开机场幅拉开了,可是图像却严重失真了,锯齿波变成:

先检查下场电路电源,uPC1379C的4脚:

文档上写V4应该是9.6至14.4V,而且这个波纹这么大,断开4脚供电,找了个12V电源直接给4脚供电,开机故障依旧。

正在无处下手之际,偶然间发现按压V-HEIGHT电位器,图像会发生变化,直接关机拆下,发现应该是之前有人尝试修过,将此电位器拧过头了,已经严重接触不良,找一500欧姆的电位器换上,开机,故障修复

最后一些问题请教高手:
1、最初屏幕上部分线性良好,下部分压缩,而锯齿波是上面线性不良,下部良好,难道电子束是从最下面往上面扫描?
2、为何H-HEIGHT点位置中间抽头接触不好会出现这样的锯齿波?
3、为何此类机器画圆圈的两个电解电容容易出问题?换成耐压值更高的电容有必要么?

网友:
电路板正面都不给露一个?

网友:
使SR8的轻轻飘过

网友:
又捡到便宜了!恭喜;了

网友(2016-10-08):
佩服楼主钻研精神。

网友:
佩服楼主钻研精神。现在是修不如买啊

网友(2019-12-25):
楼主您好,我的是hp54601,与您的应该是一张图纸,故障时屏幕发亮有回扫线,加速极电压为700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里没有调整加速极电压钮,面板上的不可调。)请求您的帮助。另您的图纸可否发一份与我,谢谢!

网友:
电子产品易损件,电解电容和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