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GF-777的维修

楼主(2015-10-16):
昨天收了台777,FM声音清晰洪亮,但是立体声灯不亮,有时立体声灯会自己亮一下,灯亮的时候声音有杂音,表头指针打到中间不动,请问老师们,以上问题主要是哪部份电路故障引起的呢?谢谢……

楼主:
还被德邦快递摔断了一个固定调谐线的轮子,正在想办法修复中……

网友A:
多数都是转换开关引起的,先把转换开关清洗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都是转换开关引起的,先把转换开关清洗一下,再试试。

感谢,晚上下班再拆了折腾下……

网友B:
这机器转换开关最容易坏,动不动就接触不良。带盒也容易坏。机器很精密复杂,感觉不结实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转换开关最容易坏,动不动就接触不良。带盒也容易坏。机器很精密复杂,感觉不结实不耐用。

天空行者有图,他说发我邮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空行者有图,他说发我邮箱的

纸的图纸我都有。日本人干事那叫一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的图纸我都有。日本人干事那叫一个认真。

清洗切换开关用酒精好还是WD40好呢?

网友C:
如果你那的调频信号不太好的话就关掉立体声开关,免得在分离立体声的时候有丝丝声.......我的就是关掉立体声开关听调频,声音很好....表针到中间位置不动....是不是生锈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切换开关用酒精好还是WD40好呢?

这个我还真弄不准,酒精和WD40我都有,不会用。有人说WD40是除锈除垢清洗剂,用完要上润滑油。只能试一试。不行只能把开关打开清理。开关可不是好修的,得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那的调频信号不太好的话就关掉立体声开关,免得在分离立体声的时候有丝丝声.......我的就是关掉立体声 ...

是线路问题,工作中表针在起始位置不动,按下背光后左表针就打到中间,右表指针随信号强弱而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线路问题,工作中表针在起始位置不动,按下背光后左表针就打到中间,右表指针随信号强弱而摆动

主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在板子的右侧肯定断了,夏普机的通病爱坏电位器

网友:
切换开关还是用WD40好,喷入后多掰几下,再喷一次。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D:
我的几台老收录机,开关接触不好,都是喷WD40,效果还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导,晚上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几台老收录机,开关接触不好,都是喷WD40,效果还行

昨晚拆开用酒精清洗了一遍所有的切换开关和电位器,右声道也正常出声了,就是比左声道声音小点,暂时是调节平衡电位器用着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清洗切换开关用酒精好还是WD40好呢?

WD40也分干性和油性的,干性的主要用于清洁触点氧化,油性的主要用于除锈兼润滑,两种可以配合使用。

网友:
先清洗再加油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40也分干性和油性的,干性的主要用于清洁触点氧化,油性的主要用于除锈兼润滑,两种可以配合使用。

终于可以上图了,补上……

楼主:
这是修复后的样子,还加了LED背光

网友F(2017-07-13):
背景光是不是有个开关,要合上才亮手一放就会熄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修复后的样子,还加了LED背光

FM立体声指示灯亮了没有,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景光是不是有个开关,要合上才亮手一放就会熄灭?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7-10-24):
收音板上T2里的电容硫化漏电导致的

网友:
加点变压器油,来回活动

网友:
我的777正在打理中

楼主:
打理777是件麻烦事,各部件都不方便拆卸…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

网友:
争取早日修复,我也有台老GF777,也是各开关老化,准备不足先学习再动手

网友(2017-12-10):
我也收到1台

网友(2018-01-31):
感觉这不是故障,是信号太弱,立体声解码不了,信号好时,灯亮,声音大些。我家的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是特别老的机器才会容易出这种故障,像楼上的朋友提醒的,应是槽路电容老化容量变化了。

网友G(2018-08-10):
引用 网友F:
背景光是不是有个开关,要合上才亮手一放就会熄灭?

我的也是, 难道就不能常亮了? 还是开关坏了,合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难道就不能常亮了? 还是开关坏了,合不上?

设计就这样,不是开关坏。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1&page=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