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65的5脚处理

楼主(2015-10-16):
英文说明:
MUTE STAND-BY FUNCTION
The pin 5 (MUTE/STAND-BY) controls the amplifier status by two different thresholds, referred to+VS.
- When Vpin5 higher than = +VS - 2.5V the amplifier is in Stand-by mode and the final stage generators are off.
- when  Vpin5 is between +VS - 2.5V  and +VS- 6V the final stage current generators are
switched on and the amplifier is in mute mode.
-when Vpin5 is lower than +VS - 6V the amplifier is  play mode.
中文说明:
静音-待机功能
此第5脚(静音/备用)控制放大器两个不同的阈值状态,为进入正常工作做准备。
1,——当5脚电压≥+Vs至-2.5 V时,放大器处于待机模式,此时会关闭内部供电(为了节能)。
2,——当5脚电压由-2.5 V继续降低到-6V时,放大器接通内部供电,转为静音模式(类似于喇叭保护电路)。
3,——当5脚电压由≥+Vs继续降低到-6V之后,放大器处于正常工作模式。
坛友的验证:
    上面所说的+Vs至负XX伏电压,开始很让人费解,但研究后也就好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以3脚的+Vs为基准(不论是OTL、OCL还是BTL都如此),如果低于3脚电压在2.5V之内,放大器处于内部断电的节能状态;如果低于2.5V至6V之间,处于接通内部功放电源,但禁止音频输出,即静音状态;如果压差大于6V后,放大器就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了!
    这个设计很有意思,也让我长了见识。既然知道了它的原理,那么就可以不用三极管和稳压管也就好解决了:
    首先测量功放的供电电压,然后根据此电压来计算5脚的上下分压电阻的阻值。要求是以3脚电压为基准,使5脚压差大于6V,但最好不要大于10V,过大压差(比如5脚直接接地)可能会损坏IC。
    我现在打算用的电源是正负15V的,上个图吧,如图所示,只要三个元件就解决了。
应用时须根据实际工作电压和R3的实际阻值来计算为准。C1的取值要根据R3的值做相应的选择,它们之间只是一个充放电时间常数的关系,C1太大,通电好久才会出声音,仅此而已。

网友:
学习了,这个设计确实有意思,应该说是比较实用。

网友:
好贴,这里有详细的讨论
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0737&fpage=2&page=1

网友:
坛友有没有见过TDA7265的单电源BTL,如有图请上一份单电源BTL电路图,先谢谢,

楼主:
还真没有见过TDA7265使用单电源的BT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