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不转的修理【有图片】

楼主(2015-10-16):
       老婆今天打扫卫生,吸尘器插电却没反应了,上次用还好好的,看来我有事干了。
  开盖检查吧,3螺丝卸掉,先查保险丝,藏在最下面,
取电机和电路板才能看到,线盘也乱了。
1:量保险丝正常,控制板就几个电容和一个双向可控硅【BAT12--600B 】 12A600V的。还有个电位器调速用。
2:量电机定子线【蓝。红】通。
3:量转子线圈2碳刷不通。【定子线圈应该和转子线圈都通】。问题就在这了。
处理:
1:先用螺丝刀木耙轻敲一下碳刷上部,【蓝线旁边的那个】。
2:用酒精棉签刷转子接触部分【转圈刷】。
3:干棉球清理酒精,晾干。
4:测量定子和转子的4个线头应该全部导通。
5:线圈全导通后就可通电试机。
6:开机后,电机 转,火花比较 大,没事,转转就磨合好了【可能还会有打火的声音比较大】
7:回装前将线盘【上劲】后卡在槽里就好了。
8:装时注意电路板的方向,当时研究了半天才装好。

楼主:
线盘上劲后卡槽里

线盘上劲后卡槽里

网友:
这电枢颜色不行呀 转子有断线了吧。

网友:
换向器都变色了,估计废了吧

楼主:
现在已经运转正常,吸 尘已经结束。

网友:
转子的电刷最好清洁干净。碳刷检查一下看是否要换新的了?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量

网友:
修好了有能用几年

网友:
用一段时间拆开看一下换向器的颜色,要不然用不了几次转子就会报废

网友:
没啥用了吧,转子都磨成那样了,转动碳刷火花很大吧

网友(2017-07-22):
关键是大功率,1300瓦,换向器很容易这样的,曾经有一个富达就是烧了换向器而报废。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应该磨一下换向器,再把电刷的弧度磨一下

网友:
是碳刷磨短了,到了临界状态,造成火花大,(碳刷和电枢之间要有一定压力)看看碳刷后面有弹簧吧,这样转下去很快就完蛋了。